FLASH->ACR请教

楼主:
设置系统时钟时要先设置好FLASH的等待周期,不然程序就可能会跑飞

即这句:FLASH->ACR|=0x32;
=============================

可我在STM32F10xx的PDF中怎么也找不到关于FLASH->ACR寄存器的说明??凭什么就等于0x32。

请那位前辈指点,我就是想知道那里有关于这个寄存器的说明?谢谢

网友:
我知道等待和时钟设置的关系,就是不知道这寄存器的具体表述说明
0等待周期,当 0 < SYSCLK < 24MHz
1等待周期,当 24MHz < SYSCLK ≤ 48MHz
2等待周期,当 48MHz < SYSCLK ≤ 72MHz

网友:
                                 这要看闪存编程手册《Flash Proramming Manual》

网友:
楼上说的怎么找不到??百度里都摆渡不到有价值的东西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虾 知道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很感谢楼上,谢谢!!

网友:
这个对我有帮助,谢谢!
搞不懂ST干嘛把这些东西都分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