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IAP的问题

楼主:
我的IAP程序地址空间0x8000000-0x8004000
开机后进入IAP,判断是否满足IAP的条件,如果否则进入APP;我的APP用的 ucOS;在 APP里检测到上位机的IAP请求时程序跳转到IAP;但是在IAP里却不能响应中断?IAP和APP程序入口都进行中断端口重映射了!请问各位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上面的内容可能表述不清楚,重新说一下:
我的IAP程序地址空间0x8000000-0x8004000,APP地址空间 0x8004000---结尾
我是用CAN做IAP,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开机进入IAP,此时检测后背寄存器预设值,如果不满足IAP条件,进入APP执行用户程序,否则,执行在线升级,
在APP里如果检测到上位机的IAP请求,此时往后背寄存器写预设值,直接跳转到IAP或者通过看门狗让程序复位执行IAP程序,我的APP用的ucOS;
我现在用的直接跳转,IAP里设置中断向量表0x8000000,APP里重设0x8004000;
目前情况是这样:开机进入IAP,能跳转到APP,且APP执行正常,收到IAP请求的时候跳转到IAP,即0x8000000,虽然此时重映射了中断向量表,但是却不相应中断了;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从APP进入IAP时应该确保系统的状态与从复位直接进入IAP时的状态一致,最好也是最简单的办法是通过复位进入IAP,即写完后备寄存器后,直接复位随后就会进入IAP模式。

网友:
                                 请再次check中断向量的问题,八成问题在这里。

网友:
                                 通过复位我也想到了,只是不明白单单向量表重映射为啥不行!如果不中断的话APP和IAP可以自由转换的,而且刚上电的时候IAP启用了can接受中断,APP里也启用了CAN中断(还有别的中断),从IAP--->APP(第一次)一切都正常,再APP---->IAP,IAP的中断就不能用了,一发就死了,我在IAP里把RTC,以及ucOS用的系统中断都关了^

网友:
中断向量表我在IAP和APP里都做了映射
IAP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APP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4000);

网友: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中断的优先级设置问题。

待想到其它可能的问题再回来补充。

网友:
版主可以加你吗?你qq多少啊?

网友:
                                 不好意思,俺是老土,没有QQ。

网友:
                                 请问谁有《STM32F10x闪存编程手册》中文版啊 ,香水有吗

网友:
                                 请看置顶帖:如何查找官方文档。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也是用CAN做的IAP
APP程序运行正常
但不能响应中断,很郁闷~

网友:
lth93
我跟你做的是同一个东西啊
我遇到的问题是在APP中不响应中断,在BOOT程序中是响应中断的。
把你的QQ给我吧,我们交流交流。

网友:
                                 就在这说吧,我们也学习学习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是用UART作IAP的

网友:
                                 大家交流下吧,我的qq78917793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在跳入应用区时程序处于中断服务程序中
这样整个应用区都为BOOT区的ISR程序了。所以会有低于此中断优先级的中断不响应
同样,如果在应用区跳向BOOT区时是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跳转的,也会出现在BOOT程序中不响应低优先级中断问题,楼主同各位同仁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