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8T6ADC关于温度传感器急!!跪求高人!!

楼主(2011-03-03):
STM32F103R8T6ADC关于温度传感器急!!跪求高人!!
资料上说输入通道时ADC12-IN16 ADC12-IN17 但是管脚表格只有IN0-IN15 16.17在那??
温度传感器
表格
通道
资料

网友A:
你看的是什么资料?

网友B:
IN0-IN15 16.17在那??
内部哇.
ADCx_IN16(温度传感器)和ADCx_IN17(VREFINT)的转换。这是这芯片内部连接的. 楼主只要设置该通道就行了, 不用连接什么引脚

网友C:
理解问题。内部的那还会有引脚。

网友D:
楼主看的什么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