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1的1脚位?

楼主(2011-03-01):
请问STM32F101的1脚位?
刚买了些STM32F101R8,上面有两个圈,以前用的是101RB, 一个圈,不知1脚在哪个位置,按经验应该是那个小圈,不知对不对?资料上只有一个圈,和我以前用的RB版一致,请用过的指点下。小圈在字正看时的左下方。
资料

网友A:
能贴个照片吗?

网友B:
根据印字,下方的稍小圆点应该是第一脚?!!

网友C:
如楼上,经实践,那个小点的位置是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