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8S103和S903的区别?

楼主(2011-03-01):
请问STM8S103和S903的区别?
看资料没有发现 STM8S103 S903很大的区别?好象只有A/D通道的数量。
另外两者的价格以一样(相同容量的), 那么应该如何选用呢?
ST网站上,是否有一个选择指导的技术文档?
Thanks
技术
如何
通道
网站

网友A:
感觉STM8S903 完全可以取代 S103, 似乎S103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网友B:
呵呵,东西是一样的,但是芯片测试环节可能有差异。

网友C:
STM8S903主要是为方便做电机控制,把冲突的引脚做了重影射。
如果做一般控制,不用6路PWM和AD,建议用103K3,好像成本略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