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KEIL中访问16位外部RAM方法

楼主(2011-03-08):
关于在KEIL中访问16位外部RAM方法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最近碰到了一个很蹊跷的问题,我们使用STR91x访问外部RAM的时候由于外部RAM是16位的,在KEIL编写程序的时候如果访问数组比如说下面的代码:
unsigned char pData[10];
pData[0] = 0x1234;
pData是被分配到了外部RAM上,按照常理来说,这段代码应该只修改pData[0]里的值,但是这里单步调试的时候发现pData[1]中的值也被修改了,太奇怪了。我记得ARM9里很多芯片接的RAM都是16位或者32位,地址线0或者1都是不接的。按道理来说这些RAM访问都是按照一次2个字节或者4字节读取写入,至少目前在GCC+Linux中发现是这样,我猜测是编译器做了特殊的处理,但是KEIL中怎么没有呢?
是我KEIL设置不正确吗?求解。。。。不胜感激。。。
编写程序

网友A:
定义问题!
unsigned char pData[10]; ---- 有问题吧?
unsigned short pData[10]; ----- ??

网友B:
是unsigned char pData[10];吧
这里如果pData[0] = 0x12;
会发现pData[1]的值被强制覆盖为0了。

网友C:
别以为楼主是傻的好不好,就从语法上看只是16位赋给8位,丢掉8位,只访问一个字节单元。
我猜想是由于开了优化,keil知道pData[0]后面的单元没用到,于是不管3721直接往pData写入12 00 或者 12 00 00 00,速度优先呗

网友D:
这是硬件问题嘛, 因为外部ram是16位的。一次读写只能进行 16 位的访问。
unsigned char 强制成了 8 位,所以写的时候,硬件把 编译器清除了高8位的 16 位数据写入了。
所以既然硬件只能进行 16 位存取,为避免混乱,请楼主定义 unsigned short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