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总是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
我的程序能中断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但是程序总是进入ISR中断,程序执行不了其他的代码,请高手指点!中断配置函数如下: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ClearPendingIRQ(USART1_IRQn);//清除中断标志位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y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通道设置为串口1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中断占先等级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5;              //中断响应优先级5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打开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网友A:
只要你在接收中断调用读取接收寄存器的函数就解决了,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我也被它纠结了两个钟

网友:
                                 进了UART中断后,记得清接收中断标志位再出去

网友:
我已经清了,但是在程序一开始运行就离开进入中断了,但不知道进入的哪个中断(我没有仿真器)。出来中断程序,后面的程序都没有机会运行。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ad one byte from the receive data register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中断标志
   NVIC_ClearPendingIRQ(USART1_IRQn);//清除中断标志
}

网友:
                                 我一运行完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程序立刻就开始进入中断,不再运行后面的代码!

网友:
你又没有仿真器,你怎么知道运行完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程序立刻就开始进入中断?而且程序总是进入ISR中断?

另外在中断程序中不需要这个NVIC_ClearPendingIRQ(USART1_IRQn;

网友:
如果是STM8,有一个OverRun error flag中断,就是说,接收到的数据没有取走,这时候又来数据了,
就会有这个OverRun,我就是没有清这个标志,所以一直进UART接收中断,
UART1_GetFlagStatus(UART1_FLAG_OR);读取后自动清除

网友:
                                 我没有仿真器,所以搞不清楚程序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只能相应中断而已,其他的都运行不到。有没有遇到同样情况的大虾,讨论一下!

网友:
                                 加一些返回看看程序怎么运行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RX引脚如果没有上拉的话,
电路有干扰可能会导致不断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
                                 我是只能进发送中断你进不了接收中断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icview-222286-1-1.html

你看看这个,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在接收中断调用读取接收寄存器的函数就解决了,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 ...

正解在这里。

网友:
UART发送脚设置成悬空发送模式,接受脚设置上拉输入模式。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是,发生了溢出中断,但是没有开启ERR中断,解决办法是USART初始化的时候同时开启ERR中断使能,然后在ISR中判断USART_IT_ORE是否置位,如果置位,则清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