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STM32不能启动的问题
各位,初学STM32。
我使用的STM32F103RBT6的片子、J-link V8仿真器、Keil MDK3.7开发环境。
之前,可以使用Jlink进行仿真、烧写,也可以通过串口ISP方式下载代码。
但现在,不知为何。Jlink一给目标板上电,Jlink的红灯就开始闪烁,STM32的芯片也没有执行的迹象。
使用串口进行ISP烧写时报出:Boot loader can not be started。
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片子坏了。不能使用了?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如何解决的呢?
仿真器
started
开发
如何

网友A:
用万用表量一下STM32 的Vdd和地有没有短路。
另外,为什么用Jlink给目标板供电?

网友:
可能JLINK控制着复位脚,拔掉JLINK试试

网友:
回答2楼:应该不是短路的。因为板上有个LED指示灯,灯是亮着的。电源的LDO芯片也没有发热。
用Jlink供电就可以1根USB线就可以把调试、供电都解决了。
回答3楼:把Jlink拔掉,也不行。

网友B:
晕,要注意你的板的电流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