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lis3lv02dq加速度计的问题!

楼主:
                                 我打算用这个芯片测量倾角。现在能从芯片里读出数来了,但读出来的数据没看明白,我是采用12位精度的。当x轴竖直向下,yz两轴不受力,读出来的是x:0408H,Y:FFC4H,Z:FF5CH.我认为yz两轴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应该是2047(07FFH)。不知道是哪的错。望用过的朋友指导下!

网友:
                                 参照它的data sheet应该能弄清楚,如果不行就只好自己多试验,ST有的MEMS芯片的文档写得挺模糊

网友:
                                 我以前用过别的加速度计,是ad转换过来的,很容易明白。st的这个加速度计我每个轴单独受力的情况都试了,一共六组,找不到规律,挺奇怪的,所以我想咨询一下用过的朋友,在某一轴不受力的情况下该轴的输出时到底是多少。

网友:
我以前用过别的加速度计,是ad转换过来的,很容易明白。st的这个加速度计我每个轴单独受力的情况都试了,一共六组,找不到规律,挺奇怪的,所以我想咨询一下用过的朋友,在某一轴不受力的情况下该轴的输出时到底是多 ...
为受力为0呀. 放正时,只有Z轴,为1G.
你用12bit 时,当一个轴的加速度为负值时,bit 12-15 都是1的,所以转换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我最近也在玩这个芯片.

网友:
                                 我已调出来了,有需要的可以发帖告诉我,我共享给大家。

网友:
请教LIS3LV02DQ

我刚开始用LIS3LV02DQ不知能么把输出转换成加速度,加我QQ:296257212

谢谢。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个.楼主发点资料上来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出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 。。。求教怎么解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