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下我的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块板,一连上仿真器仿真器的灯变红色,用的是STM32F103CB的芯片,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大家帮忙查下。

网友:
                                 哪位高手知道下,真不知道是哪的是,我觉的电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的JTAG连线错了!仔细看JTAG连线图

网友:
                                 大哥,我都查了好几回了,JTAG没什么问题,您明示下,别叫我猜好不?

网友:
这是 hardware development应用笔记上JTAG的图

网友:
                                 我照着开发板上的画的。感觉没什么问题,真是奇怪啊。

网友:
                                 应该是JTAG的问题

网友:
                                 哪位大哥,赶紧指点下啊,我查了下电路,我把BOOT0直接接地了,没有连10K 的电阻,这应该没事吧?

网友:
                                 没有看出问题,哪位大侠给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将你的JTAG部分的PCB贴出来,大家都说你的JTAG有问题,你就贴出来。

网友:
                                 楼上的哥,我不是贴JTAG出来了吗?我明天再焊块板试试!版主帮忙看看啊!!

网友:
                                 没看出来,帮楼主顶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