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F103的I2C速率能降到5K以下吗?

楼主(2011-03-10):
求助,STM32F103的I2C速率能降到5K以下吗?
如题,晶振用8MHz
晶振

网友:
没有试过,但值得一试。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I2C还没用,想问一下用I2C每次只读一个字节是否还需要特殊配置?我想接DS3231时钟芯片,可以分多次把全部时钟数据读回来。

网友C:
应该可以的,I2C本身没有对最低速度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