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主STM32I2C的波形图上来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继续

EK-stm32的实验板,问题依旧是EEPROM例程无法通过
原实验板的波形

网友:
继续2

                                  将上拉电阻改为4.7k后的波形

网友:
晕,I2C折腾这么久,把我调试好的程序给你

#define ADDR_24CXX        0xA0

void I2C_24CXX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

  /* GPIOB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I2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I2C1, ENABLE);

  /* Configure I2C1 pins: SCL and SDA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I2C_DeInit(I2C1);

  /* I2C1 Init */
  I2C_InitStructure.I2C_Mode = I2C_Mode_I2C;
  I2C_InitStructure.I2C_DutyCycle = I2C_DutyCycle_2;
  I2C_InitStructure.I2C_OwnAddress1 = 0x00;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 = I2C_Ack_Enable;
  I2C_InitStructure.I2C_AcknowledgedAddress =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
  I2C_InitStructure.I2C_ClockSpeed = 200000;
  I2C_Init(I2C1, &I2C_InitStructure);

  /* I2C1 Init */
  I2C_Cmd(I2C1, ENABLE);
}

//void I2C_24C512_Write(u8 RegName, u16 RegValue)
void I2C_24CXX_Write(u16 nAddr, u8* pDat, u16 nLen)
{
  u16 i = 0;
  /* Enable I2C1 acknowledgement if it is already disabled by other func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Transmission Phase -----*/
  /* Send I2C1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I2C1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 Send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_24CXX,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I2C1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V6 */
  {
  }

  /* Send the high part of memory address */
/*  I2C_SendData(I2C1, (u8)(nAddr>>8));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Send the low part of memory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1, (u8)nAddr);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for(i=0;i<nLen;i++)
  {
    /* Send I2C1 data */
    I2C_SendData(I2C1, pDat);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 Send I2C1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void I2C_24CXX_Read(u16 nAddr, u8* pDat, u16 nLen)
{
  u16 i = 0;
  /* Enable I2C1 acknowledgement if it is already disabled by other function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ENABLE);

  /*----- Transmission Phase -----*/
  /* Send I2C1 STAR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I2C1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 Send 24CXX slave address for write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_24CXX,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 Test on I2C1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 EV6 */
  {
  }

/*  // Send the high part of memory address
  I2C_SendData(I2C1, (u8)(nAddr>>8));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Send the low part of memory address */
  I2C_SendData(I2C1, (u8)nAddr);

  /* Test on I2C1 EV8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 /* EV8 */
  {
  }

  /*----- Reception Phase -----*/
  /* Send Re-STRAT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ART(I2C1, ENABLE);

  /* Test on EV5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  /* EV5 */
  {
  }

  /* Send 24CXX slave address for read */
  I2C_Send7bitAddress(I2C1, ADDR_24CXX, I2C_Direction_Receiver);

  /* Test on EV6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  /* EV6 */
  {
  }

  for(i=0;i<nLen;i++)
  {
    if((i+1)>=nLen)
    {
      /* Disable I2C1 acknowledgement */
      I2C_AcknowledgeConfig(I2C1, DISABLE);

      /* Send I2C1 STOP Condition */
      I2C_GenerateSTOP(I2C1, ENABLE);
    }

    /* Test on EV7 and clear it */
    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  /* EV7 */
    {
    }

    /* Store I2C1 received data */
    pDat = I2C_ReceiveData(I2C1);
  }
}

网友:
得,把测试程序也给你

    for(tmp=0;tmp<0x100;tmp++)
    {
        pBuffer1[tmp] = tmp;
        pBuffer2[tmp] = 0;
    }

    I2C_24CXX_Init();
    I2C_24CXX_Write(0x00, pBuffer1+0x00, 8);
    DelayI2C();
    I2C_24CXX_Write(0x08, pBuffer1+0x08, 8);
    DelayI2C();
    I2C_24CXX_Write(0x10, pBuffer1+0x10, 8);
    DelayI2C();
    I2C_24CXX_Write(0x18, pBuffer1+0x18, 8);
    DelayI2C();
    I2C_24CXX_Write(0x20, pBuffer1+0x20, 8);
    DelayI2C();
    I2C_24CXX_Write(0x28, pBuffer1+0x28, 8);
    DelayI2C();

    I2C_24CXX_Read(0, pBuffer2, 0x40);

网友:
原来是24C512的程序,后来改成24C02的

所以地址那里有注释掉一个字节地址发送
DelayI2C();的作用,自己想去。

网友:
谢谢楼上的楼上

  看来不是硬件的事情了????
  先试试看  谢谢了

网友:
弱弱的一个问题

   stm32 的固件库里 都是 while() 语句
 若i2c总线 错误出现岂不一直等着while循环  直到复位?

网友:
回9楼:是的,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设计习惯

                                 我们已经要求这部分的原作者改进,将在下一版本更改。

网友:
我们的系统最害怕的就是复位

  好多参数的累积,如果用的话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解决
 难道不用库文件? 还是等待下一个版本出现? 大约多久

网友:
目前,还没有用中断方式收发数据的!

网友:
Write分页处理

                                 McuPlayer,你给出的_Write程序没有处理 分页的情况, 且没有处理写完一业后的等待, 作为驱动库来说是不完善的!

网友:
楼上厉害,一眼就看出了我程序的软肋

屏蔽page操作的函数封装更好,因为不同size的芯片,其page大小还不同。
Page的对齐都交给上层处理是个糟糕的主意,我已经再遭受这个打击了,哈哈。
而写函数把page操作屏蔽后,移植的时候就容易多了。

网友:
就一个I2C驱动,至于么……

                                 做研发不要怕底层,不要什么都指望厂家更新驱动库……

网友:
                                 正在寻找中.....

网友:
                                 4楼的真是太好了,呵呵,我也借鉴下

网友:
                                 Great! 试验成功,本来看到网上说STM32的I2c不好用,本打算模拟的,看到了Mcuplayer的代码,就试了一下,读写OK!谢了先!

网友A(2010-11-09):
郁闷!试验没问题,真正用的时候还是不行,总在while()处等待,最后只好模拟解决,时间太紧,没功夫研究了!

网友B(2011-03-10):
从2楼示波器抓到的波形,可以很明显地说明你对I2C硬件没有足够的关注:R27和R28太大了! 10Kohm的电阻一般是100K速度时的选择,你可以改为2K左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