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版主STM32F103的SPI采样AD的问题

楼主:
我现在用STM32F103外加ADC采样16位的压力传感器的数据,
打算用SPI2的MISO(只输入),SCLK(输出),CS(一直为低,用其它IO口控制)
用扫描方式(我想用1ms中断里去读取一下接收到的数据),但我是看了半天都设置不对啊,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初始化的程序!
void InitSampSpi2(void)

     SENSOR_nCS_SET;
      ///////(PB13,PB14)SPI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SCLK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MISO输入浮空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Rx; // SPI设置为单线双向发送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Mode_Master; // 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 SPI发送接收x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时钟悬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数据捕获于第一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NSS由外部管脚管理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32; // SPI波特率预32分频(66M/32 = 2M)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SPI数据高位在前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SPI_CalculateCRC(SPI2,DISABLE);          //CRC关掉
      SPI_BiDirectionalLineConfig(SPI2,SPI_Direction_Rx);     //选择只收模式
      SPI_SSOutputCmd(SPI2,DISABLE);          //使能NSS主输出
      //////////////////////////////
      SPI_Cmd(SPI2, ENABLE);
      SENSOR_nCS_CLR;

我现在要通过SPI采样外部ADC芯片的数据,那我是不是应该设置为SPI主模式,然后选择只输入(通过MISO),上面的这个设置哪里有问题,谢谢!
(现在的现像是一运行,就OVE(通过jlink看的),但是SCLK我测量根本就没有输出呀!

网友:
1条时钟线和1条双向数据线
设置SPI_CR1寄存器中的BIDIMODE位而启用此模式。在这个模式中,SCK用作时钟,主模式中的MOSI或从模式中的MISO用作数据通信。传输的方向由SPI_CR2寄存器里的BIDIOE控制,当这个位是1的时候,数据线是输出,否则是输入。

1、请较一下这里的“1条时钟线和1条双向数据线”是什么意思?(MOSI在作主的时候难到既可输出,也可输入?)
2、在这个模式中,SCK用作时钟,主模式中的MOSI或从模式中的MISO用作数据通信。
    哪如果我对外部ADC芯片用SPI只作输入采样的话我的F103的SPI是作主还是作从,我的理解是作为主才能发送SCLK,而这时MOSI也只能作输出啊(难到可以作为输入),如果作从的话又发不了CLK,
    这两段真是没看懂!

网友:
                                 终于一点一点试到自已想要的了结果了,不过还是有点糊里糊涂!

网友:
1. 这条线(主设备端的MOSI)可以做输出,也可以做输入,方向由BIDIOE控制;即,收/发只能分时进行,所以是“单工”

2. 无论是双向之接收,还是RxOnly(单向),作为主设备,一旦配置好相应模式,使能SPI后,时钟自动送出,无须“通过写DR,发送数据才出时钟信号”

网友:
                                 楼主,我跟你有同样的疑问,那2句话也不太懂,我用的是STM8S接受16位的数据,ST做主机,然后一个外围芯片输出数据,我也不太清楚是接主机的MOSI还是miso,选用时双线只接受模式,不知道楼主现在问题解决没

网友:
                                 鸭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