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救命】关于STM8S的SPI模式的选择

楼主(2011-03-09):
【版主救命】关于STM8S的SPI模式的选择
我想用STM8S207和一个解码芯片进行SPI通信,ST芯片只接受,而解码芯片只发送,两者之间有3根线连接,一根CS片选,一根时钟,一根数据线,然后我用的STVD和source insight进行编程,其中sourceinsight库中有2LINES_FULLDUPLEX, 2LINES_RXONLY,1LINE_RX,1LINE_TX,我应该选哪一个,请指导一下,谢谢,其中CS片选是解码芯片的,已经用ST的GPIO拉低,而ST的NSS引脚接了3.3V的高电平。而且ST没有时钟信号输出,希望能指导一下,谢谢了
芯片
解码
source
高电平

网友A:
拜托大家给点力啊

网友B:
即然两个芯片的CS脚都配好了。
首先SPI 要用CLK ,DATA线,所以你肯定要用2LINE。
虽然你说只做接收用,那么2LINES_FULLDUPLEX, 2LINES_RXONLY随便选一个罢。

网友C:
如果我用2条数据线是不是就要3条线了,这样的话库都不支持了,库里最多2条线啊,还有就是我上面的ST的片选脚那样设置是否合理啊,而且用SPI-RECIVEDATA()这个函数的时候一直读到的是255,最要是STM8S是8位的,而我接受的数据时16位的,不知道有影响否

网友D:
论坛对SPI了解比较透彻希望能给点指导,本人刚学,很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