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STM32开发板/USB数据采集板,支持LabVIEW多通道示波器

楼主:
新做的STM32F103ZET6开发板/USB数据采集板,支持LabVIEW多通道数据采集示波器,适合51向STM32转换。
二、硬件资源
■  处理器:STM32F103ZET6,主频:72MHz
■  3种供电方式:USB连接线、外接9V-12V电源、JTAG 调试接口(J-LINK仿真器)
内置500mA自恢复保险丝,有效保护用户电脑USB接口以及开发板的硬件资源
采用进口电源芯片,钽电容滤波,电源更加纯净
■ 1个电源自锁开关,上下电时无需拔插USB线
■ 3种启动方式:用户Flash、系统存储器、SRAM
■ 8M晶振作为MCU的时钟,32768KHz晶振用于RTC
256KBSRAM,16MBNOR Flash,128MBNADN Flash
2MB串行Flash,1KB串行EEPROM
■ 1个SD/MMC卡座
■ 1个CAN2.0A/B接口
■ 2个RS232串口;COM1具有2颗通信LED指示灯(TXD,RXD)
■ 1个RS485接口
■ 1个USB2.0全速DEVICE接口
■ 1个无源蜂鸣器
3.0寸TFT真彩触摸LCD(WQVGA,400x240);触摸芯片为TSC2046
集成高精度3.3V基准电压芯片(REF196)
■ 1个红外遥控接收一体头
■ 1个Reset按钮、1个wakeup按钮、2个自定义(USER1、USER2)按钮
■ 8个自定义白色LED,1个电源蓝色LED
■ 1个CR1220电池座
内置4种传感器:0-3.3V电压传感器、NTC 10K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光强传感器、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
所有的GPIO引脚输出到2.54mm间距插针,可以做任意的STM32实验
■ 2个DAC引出端子,2个PWM引出端子
■ 标准2.54mm间距JTAG插座
8个0-3.3V模拟电压输入端子,集成8通道示波器电路,可进行8通道数据采集
■ 开发板引出3.3V电源插针和GND插针,配合杜邦线可实现给其它板子供电功能
■ 板子规格:14cm x 11cm

原理图:
用户手册:
采用3.0寸TFT真彩触摸LCD(WQVGA,400x240);触摸芯片为TSC2046。可用彩色取模软件:Image2Lcd取模并显示彩色图片:
部分STM32程序是从51程序移植过来的。当我们掌握了STM32的使用之后,可以把51程序移植过来,两者的程序结构和开发界面非常相似。例如蜂鸣器程序:
以下是部分程序的运行效果:

LabVIEW 8通道串口波形显示(生产者/消费者结构):
(在STM32下位机程序中,采用规则通道和DMA传输)

网友:
                                 做得不错呢。LCD用的啥子型号呢?

网友:
做的不错,如果SRAM再大些(1MB)就更好了。
我去了你的淘宝站,还没有发售?价格合适的话我就定一块。QQ:969133118

网友:
做得不错呢。LCD用的啥子型号呢?
LCD型号是:TXDT300A,驱动芯片是:SPFD5420A。

网友:
做的不错,如果SRAM再大些(1MB)就更好了。
我去了你的淘宝站,还没有发售?价格合适的话我就定一块。QQ:969133118
这块STM32开发板本身就是为1MB SRAM设计的,完全可以使用IS61LV51216。但全新原装的IS61LV51216比IS61LV25616贵了45元,性价比太低。

淘宝已经发售: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7261291195

网友:
                                 感觉还不错,上面的地图是啥呢?GPS?有空买一块回来玩玩...

网友:
感觉还不错,上面的地图是啥呢?GPS?有空买一块回来玩玩...
上面的地图是ucGUI Demo程序中的一个画面,不是GPS。
因为开发板引出了所有的GPIO口,所以连接外部的模块等是很方便的。

网友:
STM32F103ZET6开发板用户手册V2.1发布,增加内容:

1、增加LabVIEW8.6.1和VISA安装过程
2、增加“在windows mobile、windows CE下进行LabVIEW应用软件开发”章节

网友:
STM32F103ZET6开发板用户手册V2.2发布,主要增加内容:

1、增加USB通信方式的LabVIEW实验程序,采用STM32 USB转串口技术

网友:
用户手册更新:
1、增加若干中级程序的讲解
2、把无源蜂鸣器的电路,由8550驱动修改为8050驱动
3、修改自恢复保险丝的位置
4、增加“LabVIEW曲线拟合和插值”
5、增加windows CE系统下的LabVIEW实验例程

STM32开发板硬件第3版原理图如下:

网友:
2011年03月08日用户手册更新,发布V2.7版本:
1、增加LabVIEW编程中的定时
2、增加LabVIEW使用技巧
3、增加RTX实时操作系统例程
4、增加LabVIEW的串口驱动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