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型号繁多哪一款是最容易入门的?

楼主:
学习门槛最低,开发工具、芯片廉价,只做些简单控制。

网友:
还是51吧,资料多,在国内影响也大

网友:
当然是51咯

网友:
STC51入门很好。

网友:
还是 51单片机开始吧 资料多 看看视频 入门不难

网友:
开发工具、芯片廉价 STC51 8毛一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8mao毛??确定》?

网友:
51系列是最简单的了…不过如果算上库的话cortex也简单的令人发指…

网友:
如果一无所有,那么MCS51系无疑是较流行的入门选择,其相关资料、书籍最多,芯片也便宜,最低的2块多吧。如果已有现成开发环境,那么可以基于该环境下支持的MCU体系,本质上,所有的MCU都差不多,真正掌握了一个,所有的也就通了,也就是用之前看看器件手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