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IR滤波器IP问题

楼主:
用altera的IP core配置FIR滤波器非常方便,但有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

输入的是无符号16位数据,ip配置告之输出是31位的。那么这31位数据是怎么构成的呢,哪些是整数,哪些是小数??

网友:
FIR的系数和你的输入的乘法结果是31位,你才用的是FULL RESOLUTION,你可以换其他的方式就来改变结果。高16位必定是跟你的输入对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阐述下这方面的内容呢?

这几天看资料下来,感觉有个原理没弄清楚。coefficients scaling 和 output number system这块的内在联系,原理弄不清楚

网友:
举个例子,FIR的H(X)=a0x0+a1x1+a2x2+...+an-1xn-1+anxn。coefficients(a) 是15位的,跟你的16位输入(x)相乘,得到31位的结果。在FIR的运算中,为保留精度,相加是31位的加法,结果也是31位。这里跟FIR的阶数没有关系,跟FIR的类型有关,对于低通coefficients 的所有的和等于16‘h8000=a0+a1++an-1+an;这里16‘h8000=a0+a1++an-1+an是一个归一化的过程,它表示的值其实是1,也就是说对直流能够没有差别通过。所以结果得到的31位中,低15位其实是小数。对于非低通FIR,归一就不太一样,但总的原则就是计算的最大结果不会超出。

网友:
版主还在否  求赐教FIR core   按照默认的参数配置 但是出现不知道的错误
unknow error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  看了数据手册  还是不怎么明白 谢谢了

网友:
求问楼主,最后你是否成功用ip设计出来了?如果有的话,可否贴一下设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