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文件

楼主:
    初学Cortex-M0,编译环境是TKStudio,用的是周公的工程文件,里面许多的代码不是很明白。

请教下,如果自己新建项目的话,最少加载几个文件编译就可通过,调用中断也行,

不知哪位高手有模板,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ortex-M0单片机和51单片机基本一样!

你在写51单片机程序时,需要包含REG52.H文件,因为这个文件里面包含单片机的寄存器地址,当你再程序里面用寄存器符号时,编译器就会根据符号和REG52.H文件找到寄存器地址。

同理,写Cortex-M0程序也要包含寄存器地址定义文件,即lpc11xx.h文件和core_m0.h文件。

网友:
周公就有模板

我记行 要好几个才行

网友:
周工好像有介绍怎么新建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