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幅电路

楼主:
想请问各位前辈高人,在没有电阻的情况下输出的是正弦波,为什么没有电阻就起不到限幅作用呢

(菜鸟发问,如果问题太弱智的话,请原谅,只想好好学习,欢迎指点不足)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稳压要求流过管子的电流在参考范围内。你仔细看下手册吧,看看是不是就看出问题了。呵呵

网友:
不串电阻的话

假如激励源是内阻为0的理想电源,稳压管就会烧掉。
激励源要维持29V峰值,而稳压管却为拉低到稳压值拼命短路它,双方顶着牛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 我看看您推荐的文章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懂了  谢谢 仙猫 谢谢  您从日本回来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前,坚持敌后抗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能可贵,热心论坛。谢谢仙猫。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仙猫 是我前进的榜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问这里的电阻值有什么要求么?还是只要有R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这里的电阻值有什么要求么?还是只要有R就行?

电阻上的压降应满足后级电路的要求并且将电流限制在稳压管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具体根据后级电路的吸收电流和稳压管的工作电流极限进行选择,过小的R将使稳压管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