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642 编码器初始化

楼主:
 /*进行SAA7121H的初始化*/
 GPIO_RSET(GPVAL,0x0);
 addrI2C = 0xB8 >>1; /*选择第0路的I2C的地址*/
 /*将第0路的视频输入口的数据口设为高阻状态,
   使能SCLK,将第27脚设为输入*/
 _IIC_write(hSeeddm642i2c, addrI2C,0x03, 0x1);
 /*配置SAA7121H*/
 GPIO_RSET(GPVAL,0x1);
 /*初始化Video Port0*/
 /*将Vedio Port1设为encoder输出*/
 portNumber = 0;
 vpHchannel0 = bt656_8bit_ncfd(portNumber);

GPIO_RSET(GPVAL,0x0);
GPIO_RSET(GPVAL,0x1);
这两句应该是把GP0高输出低电平/高电平;

在配置编码器SAA7121中起什么作用呢?

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这个貌似是选择IIC总线的,合纵达板子IIC总线被分成IIC0与IIC1,配置7121与7113时IIC总线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