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和StellarisWare的inc库

楼主:
我在周立功代码的基础上改程序,去掉#include  "systemInit.h"之后,会出现C:\Keil\ARM\INC\Luminary\timer.h(105): error:  #20: identifier "tBoolean" is undefined,以前的程序都是引用StellarisWare的inc库的啊,这次怎么会引用keil安装文件里的inc库呢,那个tBoolean是在hw_types.h里定义的啊,我头文件里有hw_types.h的啊,还望高手解答,是我keil4设置的问题?

网友:
把周库统统放一个目录里,在工程中包含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要让程序检查没错,而是想知道为什么一般都是引用StellarisWare里面的库的,这次怎么引用keil里面的库,这两个库里面.h文件一般相似但很多不一样的,我没有在路径里面设置keil文件夹的啊,怎么会引用,郁闷中,各位大侠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