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仿真时钟信号的问题

楼主:
做仿真的时候,波形图里面的时钟信号一直持续为低,我以前仿真的时候也是用同样的方式编写时钟信号的,都没出现问题啊

always#50 clk=!clk;

刚开始学习这方面的东西,很多问题都不懂,

有没有高手指点,或是碰到过类似情况知道哪出问题的,不胜感激啊!!!

ps :我觉得应该不是测试文件的原因,测试信号是有的,但不知道什么原因没能给要测试模块加上,或是被测试模块有什么错误吗

网友:
reset信号和clk是一起编写的  但是仿真波形里有有效地reset信号

网友:
抱歉,已经解决了,很愚蠢的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把错误描述下吧,让大家也可以借鉴下

网友:
猜测可能是没有给clk初值

网友:
当时复制粘贴在另一个地方又写了一遍always#50 clk=!clk;这样就给抵消掉了,呵呵  相当愚蠢的错误,当时没敢网上写。

网友:
笔误! 这样的问题很难查找!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