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信号发生器频率值怎么计算

楼主:
我在做信号发生器时,一个周期取了256个点。然后通过调节TH0,TL0来调节频率。请问如果我设置初值为50HZ,要求输出频率为1~1000HZ之间,应该怎么设置TH0,TL0初值,怎么计算出频率值,怎么通过增加TH0,TL0或减小TH0,TL0来增大或减小频率能让频率在1~1000内变化?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定时器用法和程序结构,除定时器溢出时间外,相关程序的运行时间也要考虑进去,定时器本身的用法和时间常数的计算去看单片机教材或器件手册。

网友: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如果你解决了请帮帮我好吗  将不胜感激  这是我的qq号  780587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