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Altera常见问题

楼主:
hyh808问:如何获得完整的SOPC Builder和GNUPro
Bill Yuan答复:如果您购买了我们的开发板,我们随板提供这些软件,包括Quartus II

sdfwx1问:完全版的NIOS需要多少钱?
Horace答复:You can buy the Cyclone-Nios Kit or Stratix-Nios Kit, now has a
special offer ( USD 495 ) upto end of June, 2003 So that you can use Nios. IF
you have further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me horace@cytecht.com

sjq603问:What diffirence between 3000 and 7000
Edward答复:MAX3000A and MAX7000AE are pin-to-pin compilable,only but
MAX3000A have little 2 or 4 IO than MAX7000AE,these 2 or 4 IO must connect to
GND with MAX3000A.

phdb问:能不能用最简洁的语言谈谈cpld和fpga的区别?谢谢!
eric deng答复:FPGA is gate arry like architecture. It is SRAM base, rich
register, and timing depends on routing path.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more
complex, need register design like counter. CPLD is PAL like architecture. It
is EEPROM base, rich logic and fix timing.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glue logic
like decoder.

strongzhy问:我的设计板上没把象GCLK2这样的管脚接地,在max3000a用MAXPLUS2原理设
计中设计成内部接地可以吗?
Bill Yuan答复:GClk2是全局输入信号管脚,如果不用一定要接地,否则会引入噪声而是
的芯片工作不稳定

bighand问:signaltap通过JTAG口读数据,有没有相关参考资料
Edgar Wong答复:For information about SignalTap II, please refer to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softwareplddesignverificationsignaltap2sig-index.html

zoro问:可否提供样片?怎么申请样片?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location ( Shanghai, Beijing, ShenZhen
... ) After that, our engineer will contact you.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myq_2003问:如果在一FPGA中除了做一个NIOS的IP 以外,还有其他逻辑,那么在高层使用
这个NIOSIP就象使用其他的MEGAGFCTIONG 一样呢?
robin答复:Yes!

yangwu问:如何获得评估板
ivan Li答复:You can contact our distributor Cytech.

marktang问:excalibar产品是否有开发板用什么软件进行开发
ivan Li答复:We have Excalibur development board EPXA1 and EPXA10, with tools
of QII, ADS, GNUPRo.

tyoney问:如何获得更多的nios 资料?
Jing Kuo答复:Please check this page, which have all the nios documentations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nio.html

cuijunwu问:我的tel010-62301681,我想参加altera的定期免费培训
robin答复:You can contact with Cytech Beijing Office to get more imformation
010-82684280 Robin

bighand问::Altera provide Signaltap to help customer to make debug, through
JTAG port有没有相关资料参考
Edgar Wong答复:For information about SignalTap II, please refer to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softwareplddesignverificationsignaltap2sig-index.html

Edward答复:pls go to the website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dsdsbytemv.pdf

zxdony问: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PGA and CPLD
eric deng答复:FPGA is gate arry like architecture. It is SRAM base, register
rich, and its timing depends on the routing path.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more complex design like counter. For CPLD, it is PAL like architecture. It
is EEPROM, logic righ and the timing is fix.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glue
logic design like decoder.

likuanyu问:请问max3000a系列用什么下在电缆?
ivan Li答复:You can use both ByteblasterMV and ByteblasterII to programme
MAX3000.

sky_hook问:对于初学者来说是不是可以直接学习Quartus2而不用学习MP2,另外Q2支持哪
几种语言
Jing Kuo答复:Yes. We recommend engineers to switch to QuartusII for all
their designs, since QuartusII is much more powerful than Max+PlusII. Quartus
can support, Verilog, VHDL, AHDL, 3rd party netlists, and schematics.

lanhson问:nois是一个纯软件包,装入适当FPGA就可以实现CPU的功能,那么nois可以我
们自己拿过来根据我们的需要做一些修改吗?可以的话,有这方面的工具和一些技术资料
吗? 请回答,谢谢!
Bill Yuan答复:用我们提供的软件SOPC BUILDER你可以向搭积木一样方便的对NIOS进行配
置,修改。请在我们的网httpwww.altera.com夏在相关的资料,或和代理商联系

luet问:请问专家ALTERA公司能否提供一个应用NIOS开发一个具体的产品的过程(演示板),
让我们对如何运用NIOS有详细的了解
ivan Li答复:Yes, ALtera has provide that NIOS development system, including
Board and tools. You can contact our distributor for that.

hjh123问:max7128与3.3VCPU的IO连接,怎样选取MAX7128的型号
Bill Yuan答复:最适合的是7128AE

joreshe问:how can i get material about nios
Edgar Wong答复:You can refer to this link for information about NIOS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devicesniosnio-index.html

tgqtc问:请问贵公司有没有与ATF1508AS完全兼容(要求发热低)且价格相当的产品,我
公司用量较大且产品已成型不便立即更改
eric deng答复:Yes. You may consider Altera MAX 3128A device. You may contact
our distributor - Cytech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or go to our website
httpwww.altera.com to look for MAX family.

tangwood问:那我怎么向您索取关于“NOIS”的资料呢
Jing Kuo答复:You can find the info in this page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nio.html

lnlsn问:最低功耗是多少,最便宜的一种是多少钱?
Edgar Wong答复:If you refer to Cyclone, its standby current is about 10mA.
Regarding price, it is $1.51000LE at 250K volumn.

phdb问:altera公司的这两种器件的安全性如何?其解决方案又如何?如何保护器件的ip
!
Edgar Wong答复:When programming MAX, user can turn on a secuirty option
which prevents programming image from reading out of the device. Regarding
FPGA in general, such as Cyclone, because of its high density and routing
complexity, it is extremely difficult as they do not know exactly the
internal architecture of the device. Even if people can reverse the bit
stream to derive the LUT structure of the design, , to try to reverse it back
to the original gate level logic, not to talk about the RTL or architectural
level, it would be near to impossible. If they are concerned with people just
copying the FPGA content and reproduce the same board, they can put a small
portion of the design into a CPLD.

sdfwx1问:利用NIOS做图象压缩(JPEG)行的通吗?
robin答复:1,Nios in FPGA is Flexibility low cost Scalability SOPC solution.
2,With your specail application,you can use user logic as co-processor and
you can get a high performance and flexibility systme.

sdfwx1问:NIOS能否在7000中使用?
Bill Yuan答复:不能,只能用在FPGA中

lishuanghua问:3064里面的数据可以再读出来吗?
Bill Yuan答复:如果编程的时候加密了,就不能读出来了

fishren问:ALTERA的仿真软件,现在是不是只有MAXPLUSII和Quartus II呢?能否告诉我
目前两个软件的最新版本是多少吗??
Bill Yuan答复:这两个软件的最新版本maxplus II 10.22和Quartus II 2.2 + SP2 你也
可以使用第三方的仿真软件来仿真如modelsim,vcs等

21IC问:Mazz提问有人说MAXPLUSII编译时如果提示可用资源少于20%,可能会导致逻辑仿
真波形对,而实际运行可能会不稳定,是不是这样?
21IC答复:OK.

sean_wang问:您提到的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有没有实例?
Edward答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我们有很多,而且现在已经有很多客户已经成功应用在他们
的产品中.

wangjiwen问:max+plus II支持Tsunami吗?
eric deng答复:MAX+PLUS II supports the existing product families like MAX
70003000, FLEX, ACEX etc. For our future products, they will support by
Quartus software.

myq_2003问:什么样的fPGA适合做NIOS,除了飓风
Bill Yuan答复:Apex,ApexII,Flex10K,Flex10E,ACEX1K,Stratix,Mercury,StratixGX

fishren问:请问MAX系列的CPLD在仿真的时候是否最好按照软件自动分配的IO管脚来连线
呢?据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在很多逻辑时钟等地方那个会有问题?
eric deng答复:MAX+PLUS II software will choose the best placement for
design. Base on this placment, you can get most effecient performace. If you
are using manaul pin-locking, it may not be the best placement, so it may
cause the routing problem. So we suggest you let software to do auto pin
assignment to get best performace.

lishuanghua问:在成都有你们的办事结构吗?
Horace答复:Thanks for your enquiry. You can contact Cytech ChengDu office.
The phone number ( 028 ) 86527116, 86527226, 86527336

myq_2003问:冒昧的问:Excalibur device 是贵公司的什么样的产品
Edward答复:Excalibur device是嵌入ARM CPU 的一个系列,提供客户更高的SOPC方案,目
前嵌入的是ARM922T.

canda问:请问maxplus2支持c语言编程吗?如果不,什么支持?是专用c语言吗?有没相关
资料
Bill Yuan答复:不支持C语言,可以支持VHDL,AHDL,Verilog等硬件描述语言

sheepbaa问:NIOS 报价,我在哪里可以找到?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 Address, PHone
number ), so we can contact you and quote to you soon.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heros问:我可以用jtag口进行测试吗?(比如,我想吧一个输出管脚的信号采集到pc里(
我用的ep20k100e))
ivan Li答复:Altera provide Signaltap to help customer to make debug, through
JTAG port. You can use signaltap to adopt signal from board into QII to
analyse.

bus问:天津有代理吗?
Horace答复:Please contact Cytech Beijing office ( 010 ) 82684280 for further
details.

strongzhy问:象GCLK2等特殊管脚如不用也如您上面说的操作可以吗?
Bill Yuan答复:gclk2如果没有使用,一定要接地

iamlci问:我已经给你们发了E-MIAL,谢谢你们你们的演讲,希望能收到你们的资料
Horace答复:Yes, we receive, and our people is following your request.

picklezbg问:Nios可以设置成16bits的内核吗?我可以免费得到Demo板的原理图吗?
robin答复:Yes.You can set up a 16-bit data with NIOS for your applicaion.
other side,NIOS is support CC++. About your special problem,you can contact
with your loacal Cytech FAE to get more support.

XUHUI1106问:请问MAX3000和MAX7000有什么区别?
eric deng答复:Both 7000AE & 3000A are 3.3 V devices their density range are
from 32 MC to 512 MC. 7000AE is our high performace family. It offers more IO
(compare with same pacakge) and offers more package choices. 3000A is low
cost solution which offers very attractive pricing.

hjh123问:nios 价格如何,以前我用过类似的SOC,但由于价格高而不能产品化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then we will contact
you for further detail discussion.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jxlee问:请问byteblaster 并口 和 byteblaster MV 并口下载电缆的区别?是否通用?

Bill Yuan答复:byteblasterMV 可以支持3.3v的器件下载和编程,byteblaster只支持5v
器件 byteblasterMV可以替代byteblaster 5v

wxzhuhua问:价格低于1美元 那是什么芯片 有多少引脚
ivan Li答复:MAX3032A with smallest package.

sdfwx1问:用NOIS做一个具有网络接口的中断是否可以?
Edward答复:Yes,NIOS can do it,maybe you should have DMA for the IRQ function
to control the Ethernet interface.

mig29问:国内有用NIOS 的吗?
Horace答复:Yes, local China customers are using Nios o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hyh808问:max7000s 的pin支持inout吗?
Edward答复:支持,只要不是专用的输入腿.

marktang问:How can I get SOPC builder Freely Is it embeded in quartus ii now
ivan Li答复:SOPC builder has already embeded in QII from Version 2.X. You
can use it if you have install the QII.

lishuanghua问:3000和7000比较除了电压不同外还有什么不同?
eric deng答复:For 7000S is 5V device; 7000AE is 3.3V device; 7000B is 2.5V
device and 3000A is 3.3V device. 7000AE is our high performace family which
has more IO (compare with same package) and has more package choices. 3000A
is our low cost solution and its pricing is very attractive. The density for
both 7000AE & 3000A is from 32 MC to 512 MC.

sdfwx1问:nois是一个纯软件包,装入FPGA就可以实现CPU的功能,是这样吗?
Bill Yuan答复:是的,前提是选定的fpga要合适

lanhson问:推荐一些有关nois的开发技术资料? 可以吗?
robin答复:You can get more document from altera websit. httpwww.altera.com
or you can contact with local cytech FAE to get more support.

myq_2003问:既然飓风是一款好性能低成本的FPGA,那么也其他FPGA比较,他有如此低的
价格,那么他在技术上是否做了写回扣?
ivan Li答复:Cyclone之所以是这么低的价格, 主要是因为我们采用了最先进的工艺和技
术.

hjh123问:广州是否有代理altera代理
Horace答复:Cytech also support GuangZhou customer. Please contact our Cytech
office ( 0755 ) 83867431

myatmel问:程序下载电缆从网上下载的原理图和你们提供的下在电缆完全一样吗?
Bill Yuan答复:如果是从Altera网站上下载的,肯定是一个样

likelives问:请问北京是否还有定期的免费培训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We will send the
information to you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justwait问:nios是不是适用大型的系统设计?那到底多大能体现它的优势?
Bill Yuan答复:NIOS是一个使用非常灵活的软核CPU,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进行配置,你
可以将它配置成一个功能非常完备的,性能很好CPU,但是会占用多一点的资源,也可以配
置成一个很小的CPU,占用的逻辑单元最小的大概需要1000个

jerry_zzq问:我因为有事,未能听专家演讲,你们有没有计划刻演讲光盘。
Edgar Wong答复:You can come back to this site later for an archived
presentation.

zhanhuabin问:nois支持verilog hdl语言吗?
ivan Li答复:Nios can be implemented with Verilog HDL language, you just need
to select it during you open SOPC builder.

altera大量技术问题答复(1)

1su2ns3 发表于 2/6/2004 5:40:38 PM EDA 技术 ←返回版面

xiaoweihua问:ByteBlaster II下载电缆可以自己做吗?
ivan Li答复:Yes, Altera has released ByteblasterII schematic on web.

quguangn问:max3000a是在线可编程的吗?需要购买编程器?
Jing Kuo答复:Yes MAX3000A has in-system programmability. You can re-program
the device thru the JTAG port,using ByteBlaster, or using CPU to emmulate the
Byteblaster.

myq_2003问:听说ALTERA很多产品都不支持三态,是这样吗
Bill Yuan答复:我们的可编程器件都支持三态输出

jpangpeng问:MAXPLUSII和Quartus II能免费得到吗?
ivan Li答复:You can go to http://www.altera.com/ to download QII and MP2
Free version.

hibive问:基于SRAM的FPGA通过JTAG下载使用的次数是不是无限次的?EEPROM的有次数限
制是吗?
Bill Yuan答复:Yes

phdb问:为什么可用资源少于20%后,运行不稳定,我现在设计了一个产品,可用资源少于
10%,请问我能用所选器件吗?需要更换逻辑单元更多的器件吗?
Jing Kuo答复:As long as you can fit the design into the device and your
simulation is correct, you can use the device. Howver, if you find the
performance not stable, it is probably caused by other crutial factors, such
as signal integrity, test holes, asynchronous paths, ground bounce, etc., and
you should get them taken care of first.

hpr951511问:请问:怎么体现低成本呢?
robin答复:You can select low cost altera CPLD or FPGA for your application.
You can contact with local Cytech local FAE to help select detail type device
for your application.

youkely问:我是一个单片机应用都有,对CPLD是一个初学者,想知道在Lattice 和Xilinx
和 Altera 哪一家更适入门及应用,还有就是在语言上和逻辑图上哪一种用的更适合设计
。学哪一种更有前途。
eric deng答复:It needs longer time to discuss your question, we will contact
you regarding your question after the seminar.

jxlee问:器件的供货周期一般多长?谢谢!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 contact information with location, so we
can discuss with you and let you know exactly for your requested part.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bighand问::Altera provide Signaltap to help customer to make debug, through
JTAG port。有没有相关参考资料说明
Bill Yuan答复:Yes,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to get the document.Thanks

luet问:那么假如我要实现这样的功能:双串口\内带WATCHDOG\2K FLASH RAM\2K ROM\4个
定时器\8个中断源\USB接口.....用NIOS+PFGA都能实现吗?
ivan Li答复:Yes, you can customize the NIOS core as your own configuration,
within SOPC builder. But you need to take care to find a correct device to
fit your requirement, with enough resource.

jpangpeng问:如何免费得到quti2开发包或IDE环境
Bill Yuan答复:你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下载,地址是:
https://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download/sof-download_center.html

sdfwx1问:为何不把现有CPU内核潜入FPGA,这样成本和开发都好?
Edward答复:We have another Excalibur device which have ARM922T in it,and it
have gone to the marketing on 2001.

zhouzwei问:在深圳有你们的办事处吗?另外那里可以咨询到更多地介绍和使用帮助。
Horace答复:In Shenzhen, you can contact Cytech ShenZhen office, the phone
number ( 0755 ) 83867431

likuanyu问:max3000a支持3态输出,请问控制线是不是一定要用GOE呢?
Bill Yuan答复:不是一定要用GOE才能做三态控制信号,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其他IO也
可以,你可以先用maxplus II 或Quartus 跑一下

gybbh问:请问Stratix系列的EP1S40在综合的时候是否最好按照软件自动分配的IO管脚来
连线呢?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问题?
Jing Kuo答复:We actually recommend you plan the pcb layout, and make pin
assignments according to your pcb layout first. This would make your layout
easier and QuartusIIs fitter more efficient. However, during planning your
pcb, you should consider the constraints of each of the i/o banks. Please
refer to the I/O standard section and pin-out section from this page: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stx.html

yangwu问:开发板能安装linux 吗?
robin答复:Yes.You can

zheqiao问:turbo 译码Ip core 怎么获取
ivan Li答复:You can access to our web: http://www.altera.com/ ,and find it
in the IP core list.

hjh123问:刚才专家回复 价格低于1美元的MAX3032A with smallest package,是否有其他
附加条件,如果我公司想购买30片,是否这个价格?
ivan Li答复:You can contact our distributor for the detail price about this,
the price doed depend on the volume.

zhouzwei问:可否再多提供一些低成本解决方案?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so our engineer can
contact you for further discussion.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quguangn问:max3000a器件在5v系统中可以使用吗?
eric deng答复:For MAX 3000A, the core voltage must connect 3.3V. For its
I/O, it may connect to 5V device.

mig29问:我没有明白NIOS的DEBUG的方法?
robin答复:1,You can use mysupport in altera websit:
https://mysupport.altera.com/eservice/login.asp and provide your problem.
2,Pls contact with your local cytech FAE to get more support.

xiaoniu3问:我来晚了,希望收到演讲的资料。谢谢了
Horace答复:Please let us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Please send your
information to this email address: lisalo@cytecht.com

ningxiuwen问:我已经添写了调查表,我真的能收到你们的光盘资料吗?
Edgar Wong答复:Yes.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verify your address to be
correct.

低价转让Altera公司所有的 IP Core (正版)!!!
用ALTERA的IP Core 太容易做设计了!!!
仅ALTERA就有47个!!!
任何人都可以去http://www.altera.com/products/ip/ipm-index.html 下载,填个表格就
行了!(全功能,如编译、仿真等,但如果没有正版狗和LICENSE文件,Quartus II 就不能生
成下载文件*.pof和*.sof,用于购买前评估).

altera大量技术问题答复(3)
1su2ns3 发表于 2/6/2004 5:45:03 PM EDA 技术 ←返回版面

iamlci问:杭州的代理点在正常情况下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提供服务?谢谢
Horace答复:We will let you know, please let me know your email address, so
we can inform you once setup.

平凡的人问:我现在用3064AT100-10里面是用原理图方式集成了74系列的几个器件但是有
些问题,请问需要注意什么,它的引脚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Edward答复:EPLD和74系列会有区别,用EPLD不推荐用词74系列复制原来的设计,这样基本
上肯定有异步延时的问题.你的问题MAX3064设计应该不复杂,请联系骏龙科技工程师解决.

yfnint123问:cpld输入输出之间可以做到时延固定,而fpga却因设计不同而不同,对吗?

eric deng答复:Yes. Because CPLD is PAL architecture, the timing is fix. For
FPGA, the timing is depending the routing, so the timing is vary.

luet问:请问:如果用NIOS配置完FPGA/CPLD后,如果要实现具体的功能,如何进行编程?我以
前主要用C和汇编在KEIL下编程调试,如果用NIOS应该怎么做?
robin答复:luet:请问:如果用NIOS配置完FPGA/CPLD后,如果要实现具体的功能,如何进行
编程?我以前主要肅和汇编在KEIL下编程调试,如果用NIOS应该怎么做? You can use
GNUPro compile,link,and debug your software.other side,you can use serial
port or JTAG to degug your software or download your software image to flash.

tgqtc问:请问CPLD的发热问题怎样解决,我用的是ATF1508AS
Bill Yuan答复:ATF1508AS不是我公司的芯片

zzengx问:请问excalibur器件速度能否达到125Mbps?
ivan Li答复:Yes, Excalibur device can run at about 200Mbps.

wxqtjcom问:what difference among EPLD, PLD, PLA and FPGA ?
eric deng答复:PLD & PLA is the general term for all programmble deivce. PLD
is including FPGA & CPLD. For FPGA, is Gate Arry like architecture. It is
SRAM base, so you need to have a ROM to contain your data. Also its timing
depends on the rounting path. However, it has rich register, so it is more
suitale for more complex design like counter. For CPLD (EPLE), it is PAL like
architecture with fix timing. And it is EEPROM base device with rich logic.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glue logic design like decoder.

lishuanghua问:3064 44脚io口少了点,100脚又太大了,没有比较适中的封装?
ivan Li答复:Altera will have plan to release 84 pins package for this.

xddjd问:怎么样解决组合电路中的毛刺问题? 我看了一篇ALTERA的文章,说一些顺序变
化的码,可考虑格雷码,但是用格雷码之后,用MP2仿真还是有毛刺!
Bill Yuan答复:导致毛刺的原因有很多,简单的改变计数的编码不一定可以解决问题,最
主要的是要设计同步,毛刺基本不会影响同步的设计

muhtar0416问:能否提供一些资料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玉玟问:有没有可以免费的Nios资料?
Edgar Wong答复:Yes. You can find free information of NIOS with this link: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nio.html

zheqiao问:modsim仿真需要在Q2软件上进行编译连接吗
Edward答复:Modsim can do function simulator without the interface of
QuartusII output,and if you will do the time simulator,you must compile the
design by QuartusII,then you you can use the *.sdo file to simulate in
Modsim.

scanli问:怎样得到qutaru ii full 版?
ivan Li答复:You can both request for our web and contact our distributor to
get the QII full license.

wxqtjcom问:我现在也想学习PLD,是不是告诉你们联系地址就可以得到辅导资料啊?
Horace答复:Please send us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 company, address,
email, phone number )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hobodom问:请问专家,stratix系列芯片是否在各个代理处都有销售,骏龙有的卖么?需
要多少银子?多长时间可以拿货?
Horace答复:Yes, Cytech can sell Stratix 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 email, address, phone )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strongzhy问:请问max3000a系列未用到的管脚是否可以开路
Jing Kuo答复:Yes. You can reserve the unused i/o pins as tri-stated input.
But you first have to include the empty pins in your design, and give pin
assignments to them. If you have a lot of such pins, say, 100. You can create
an 100-to-1 mux, compile the design, and back-annotate the pins. Then remove
the mux logic and output, but keep the input pins in the design. Also
remember to remove the mux output from pin assignments. This way the 100 pins
would be reserved as tri-state inputs

tinazhu问:请问关于设计的功耗问题,不知道在仿真中的精确度是多少?
Edgar Wong答复:Dynamic power consumption of a device highly depends on the
toggling frequency and data pattern of its inputs. Therefore, if the
simluation stimulus are closer to the actual operation condition of the
device, the accuracy of power consumption estimation will increase.

holly问:cyclone是否能支持c语言的开发
robin答复:In fact,you can use C/C++ in Nios cpu.

玉玟问:Noice要有什么语言编程?
Bill Yuan答复:C 或 C++

sheepbaa问:建议在杭州设置代理点。
Horace答复:Yes, Cytech is planning and will setup soon.

xiaoweihua问:NIOS不能用汇编来开发吗?
ivan Li答复:Nios can be developed with assembly language, and altera provide
the assembly language description for customers.

zhouzhengf问:maxplusii对vhdl语言的支持有限,quartus在这方面有否加强?
Edward答复:QuartusII support better with VHDL,but we suggest the customer
use the 3rd EDA tools to synthesis the VHDL or Verilog,then use our QuartusII
to compile.

xch2000_1980问:下载时总是提示unrecognised device or socket is empty,请问是什么
原因(用ByteblasterMV,WINXP系统,EPM7512AEQC208-10)
Edgar Wong答复:MAX+PLUS II Help describes several causes for this error
message. The following are three additional possibilities that are not listed
in MAX+PLUS II Help: You may receive this error if you attempt to program a
device when the Altera download cable is not powered. These cables receive
power from the printed circuit board (PCB). Ensure that the PCB is powered
properly and that the Altera download cable is securely connected to the PCB.
This error may also appear if you are attempting to program or configure one
device when you actually have more than one device in a Joint Test Action
Group (JTAG) chain. Click on Select Programming File (JTAG menu ->
Multi-Device JTAG Setup). Choose your file and click OK. Click on Detect JTAG
Chain Info.

hbrave问:MAX3000大概什么在国内上市
ivan Li答复:Max3000 has already been used by China customers for more than 1
year.

shirial问:用nios开发一个具有89c51单片机功能的芯片需要多大容量的fpga芯片,价位
大概多少?
robin答复:用nios开发一个具有89c51单片机功能的芯片需要多大容量的fpga芯片,价位
大概多少? You can choose 16-bit data with NIOS in your application.(need
about 1600LE).How about your other Logic need except NIOS cpu?

lishuanghua问:艾睿公司也是你们的代理吗?我觉得他们还要好一些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point and case.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marktang问:有没有带AD/DA的FPGA?
Bill Yuan答复:目前还没有,需要外接

qanmingx问:在西安有没有经销商?
Horace答复:You can contact Cytech Xian office Phone number ( 029 ) 8378918
or 8378919

strongzhy问:请问MAX3000a系列没用到的管脚是否可以开路
Bill Yuan答复:如果定义为输出或没有定义,可以开路如果是输入脚并且没有使用,需要
接地

zhouzhengf问:sopc builder是自动生成引导程序引导硬件的自检和软件的运行?
ivan Li答复:SOPC builder can generate Hardware and software automatically,
you can follow SOPC builder wizard step by step.

mikezhang问:我看到专家推荐的CPLD是MAX3000A,这个不是很老了吗?容量确实很小呀!
为什么不讨论讨论用的更多的Max7000呢?我用的就是Max7000的
eric deng答复:Both MAX 7000AE & MAX 3000A are the popular families for CPLD.
The density for MAX 7000AE & MAX 3000A are the same - from 32 MC to 512 MC.
For our 7000AE, it is our high performace family which has more I/O (compare
with same package) & more package chioces. For MAX 3000A, it is low cost
soultion and its pricing is very attractive.

myq_2003问:quartus都有那些版本,如何得到?是free的吗
Bill Yuan答复:Quartus II Full Edition Quartus II Web Edition--Free,can
download from altera website

明空问:那些器件可以不用串接电阻即可支持5v pci
Edward答复:The device which have 5V tolerate I/O can support 5V
PCI,MAX7000AE,MAX7000S,FLEX,APEX20K.Pls check the datasheet of the device
with Mulit-Voltage I/O function.

ehuang999问:请问演讲资料如何下载?
Horace答复:Please send me your contact point.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lbkong2002问:altera公司为何不在武汉进行每月的技术培训
Horace答复:Please send your company name, address, and phone. Cytechwill
follow up this Altera Training.

zoro问:刚才听讲作的实例中提到建立一个UART的速率是。。。,可否建立一个速率可调
的UART?可以自动设置吗?
robin答复:You can chang parameter of UART in Nios application for you
special need.

strongzhy问:max3000a不用的管脚怎么处理?
ivan Li答复:You can assign unused IO pins as input, and connect it to
ground. That could reduce the risk of being influenced.

lishuanghua问:nios有c语言吗?
Bill Yuan答复:yes

scanli问:qutaru ii 正式版和网络版有何不同?
Edgar Wong答复:If you refer to Quartus II...Full version supports all
devices, while web edition supports selected devices. Please refer to this
link about devices supported by web edition: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software/pld/products/quartus2/sof-quarwebmain.h
tml?xy=ds2_quawe

lyghj问:FPGA内部的RAM速度最快是多少?
ivan Li答复:Embeded memory of different altera device families has different
performance. For example, Stratix internal memory can runnning at about
300MHz.

xiaoweihua问:nios有没有嵌入式操作系统的支持?
Bill Yuan答复:目前有以下一些嵌入式操作系统可以支持NIOS Nucleus Plus
μClinux μC/OS-II KROS visualSTATE

曹军义问:colony 和 flex家族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在Flex的逻辑可以移植到colony上吗?

robin答复:Cyclone is newest Altera FPGA. If you use Cyclone,you will get a
high performance and low cost. You can easy migrate your design to Cyclone.
If you have special problem about it,you can contact Local Cytech FAE to help
make clear your prolbem.

hjh123问:Max 3000A& Max7000的区别,指性能和价格或应用方面
eric deng答复:MAX 7000AE is our high performace solution & MAX 3000A is our
low cost solution. MAX 7000AE offers more I/O (compare with same package) &
more package selection. However, the pricing of MAX 3000A is very attractive.

玉玟问:VHDL和Verilog这两种语言,那一种更实用一些?
Edward答复:VHDL和VERILOG现在都比较通用,基本上VERILOG比VHDL语句更简洁一些,所以V
HDL也就更易懂.我们ALTERA支持多种语言嵌套使用.

sunxj问:How to get your free trial-version of Quartus II CD?
eric deng答复:You can get free Quartus II CD from our distributor - Cytech.
Or you can download from our website http;//www.altera.com/.

xddjd问:ALTERA很不注重小公司吗?用骏龙这种代理商是不是太烂了!!!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point, we will help you to follow

平凡的人问:有什么仿真方式吗?有类似仿真器的仿真工具吗?
Jing Kuo答复:There are a lot of Simulation tools in the market now, such as
ModelSim, VCS, VSS, Verilog-XL, Active-HDL etc. Altera also provide embedded
logic analyser, SignalTapII, for hard debug.

xddjd问:有一次从骏龙买MAX7128,过了好久还把我们的货给别人了?最后剩一片问我们
要RMB815,是不是太黑暗了?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point, we will help you to follow

tiger_ning问:请问专家:maxplus 是不是没有手布线功能?
ivan Li答复:MP2 will not support place Routing of interconnect manually, but
you can use place LE location to control Routing.

myq_2003问:nois用什么语言来写程序
Bill Yuan答复:使用C或C++语言

iamlci问:在杭州可有经销商?
Horace答复:Please contact Cytech Shanghai office. The phone number ( 021 )

iapnju问:好像也有flash工艺的cpld
eric deng答复:Yes. There is flash base CPLD. But EEPROM base is more popular
in the market, and we did not see any advantage for flash base CPLD.

luet问:用NIOS配置完PFGA/CPLD后是不是已经可以作为CPU使用,比如代替单片机?
Jing Kuo答复:NIOS can be designed into FPGA, but not CPLD yet. And yes it
can be used as a CPU. Please check the details in this page to know which
types of cpu it can replace.

beatxym问:cyclone需要的下载电缆是怎样的?与flex系列的是否可以通用?
Bill Yuan答复:可以使用通用的byteblasterMV来下载Cyclone器件,但是只有用ByteBlas
ter II才能编程用于配置Cyclone的配置芯片EPCS1,EPCS4.

tanghe2001问:请问你们在深圳有代理公司吗?能提供技术支持吗?
Edgar Wong答复:Yes, we have distributor in Shenzhen. You can find the
distributor contact information with this link:
http://www.altera.com/corporate/contact/sales/intl_distis/con-int_distis.html

lishuanghua问:nios有c语言吗?
ivan Li答复:Nios can support C language . And altera will support
development tools.

myq_2003问:如何得到sopc软件
Edgar Wong答复:One of the quickest way is to contact your nearest Altera
distributor for information of the software. You can find the distributor
contact information with this link:
http://www.altera.com/corporate/contact/sales/intl_distis/con-int_distis.html

lizhen7799问:nios是怎么类型的CPU,它是由ALTERA开发的吗!!我们可不可以了解的它
的结构及工作原理啊
ivan Li答复:Nios is a soft core designed by Altera, you can find more detail
information in our web: http://www.altera.com/ .

sunxj问:How to get your CD containing free trial version of the software
overseas?
Horace答复:You can download the trial version on Altera web, or you can give
me your contact point ( Address, phone number ), so we can send the trial
software to you also.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曹军义问:请问应用Flex器件可以进行NIOS开发吗?
Edward答复:不可以,我推荐你用CYCLONE系列开发NIOS.

xiaoweihua问:nios到底是什么核?是51的?还是ARM?还是另外别的类型?它的汇编指令跟谁
比较接近?
robin答复:Nios is a RISC Architecture CPU.

zcl1229问:MAX PLUS—ii怎么没有介绍呢!我一直在用这种软件,应该说也能完成10k芯
片设计
ivan Li答复:Both MP2 and QII can be used to implement Flex10K device, but
Altera recommend customer to use QII to make design, because QII will support
all the altera device and will have update version in future.

mazee问:5V DSP信号能直接和3.3V的EP1K30 的IO连接吗?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Bill Yuan答复:如果dsp的I/O口符合标准的TTL电平标准,可以直接相连

starlq问:低价的fpga适合用于什么场合?
Horace答复:You can use on different applications, such as communication,
consumer product, industrial product ... so on.

zhzhdao问:Can you tell m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PGA and CPLD except the
configure?
eric deng答复:CPLD is EEPROM base, PLD like architecture with fix delay
time.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glud logic design like decoder. FPGA is SRAM
base, small base with rich register and the timing is base on the
interconnect rounting. It is more suitable for more complex system design
like counter, pipline.

陶军辉问:我现在正在学习PLD,请问我应该怎么样学习,才能够在最段的时间内掌握。谢
谢!
Edgar Wong答复:One of the quickest way is to contact your nearest Altera
distributor and ask them to provide you some trainings. You can find the
distributor contact information with this link:
http://www.altera.com/corporate/contact/sales/intl_distis/con-int_distis.html

zzengx问:请问我如何在Excalibur 开发板中配置嵌入式linux? 谢谢
robin答复:可以。

altera大量技术问题答复(4)
1su2ns3 发表于 2/6/2004 5:46:58 PM EDA 技术 ←返回版面

guoyingwu问:您好,我想下载并口的电缆线能做多长?我们做过一个大于60公分就不行。

Bill Yuan答复:下载电缆的长度和工作的环境和下载电缆中的244芯片的驱动能力有关,
建议小于50公分,如果需要加长,可以使用并口延长线

玉玟问:审请到的MAX-PLUS的LICENSE为什么用不起来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we will arrange
engineer to contact you soon.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luet问:请问专家:是不是说用nios配置完FPGA后,就可以完全取代单片机的功能了?
robin答复:可以。另外在性能方面,如果配合用户逻辑部分,你可以在不提到cpu频率的
情况下到达很高的系统性能。

XUHUI1106问:请问在开发SOPC时,是不是需要用到的IP都需要另外购买?
Edgar Wong答复:SOPC builder includes free peripherals such as UART,
Timer,SPI, SDRAM controller, Tri-state bridge, AHB bridge, and more. After
you install SOPC builder (come with Quartus II software), free peripherals
and paid peripherals are marked differently.

lllll76问:通过qutaru ii 的实时仿真和实际有多少差别
Bill Yuan答复:我们的仿真软件给出的是最差的工作条件下的器件运行结果,实际的情况
会比仿真的结果好,不会比仿真的结果差

graybear问:Nios以及开发的应用程序所需的内存空间是否可以采用外部存储器,而不用F
PGA的on chip memory
robin答复:可以。你可以根据需要扩充外部地memory。

ningxiuwen问:作为一个初学者,如何得到你们的培训资料?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your contact point. My email address:
horace@cytecht.com Then will send you information

iamlci问:请问可否提供样片?我们公司现在正在选型
robin答复:你可以和当地骏龙FAE联系。

hehao问:如果图形输入和语言输入嵌套编程的话,怎么利用synplify或其他第3方工具进
行综合?
Jing Kuo答复:Schematic designs are not transferrable between different
Synthesis tools. So you can only use schematic design in QuartusII or
Max+PlusII. In a mix design methodology, you can use Synplify or other
synthesis tools to compile HDL designs, while compile schematic, HDL,and/or
netlists together in QuartusII or Max+PlusII.

wxp177问:cyclone支持ARM吗?
Edward答复:No,the cyclone can design our NIOS for CPU function,if you want
to use ARM,you can study and use our Excalibur device.you can go to the
website for more information.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devices/arm/arm-index.html

wangjiwen问:近期有“NOIS”培训吗?
Horace答复:Yes, we have the Nios Workshop recently. Please send your
information to me ( horace@cytecht.com ) then we will contact you.

graybear问:如果不采用IP核,Nios是否支持外部的接口芯片?例如USB2.0芯片、网口芯
片等。
Edgar Wong答复:Yes. NIOS can easily interface with external logics or custom
interfaces. You can easily specify the interface connection in our SOPC
builder software.

wwqq0121问:can nios work as a simple computer? how fast can it work?
robin答复: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NIOS系统中加入多个外围设备。结合用户逻辑部分,你
定制协处理单元,可以大大加速的系统性能。

iamlci问:MAX3000A在杭州市场的价格是多少?如果邮购呢?
Horace答复:Please contact Cytech Shanghai office. Phone number: ( 021 )

hehao问:现在FPGA的加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altera公司在这方面都对fpga做了什么样
的改进?
ivan Li答复:Altera provide FPGA encrypt solution with a white paper, you can
find the that from altera datasheet.

lishuanghua问:Q2好掌握吗?
Bill Yuan答复:如果您有可编程器件设计的基础,还是很容易掌握的

ningxiuwen问:你们在北京有代理公司吗?如何联系?可以免费试用版的quartus II 软件
光盘吗?
Horace答复:You can contact Beijing Cytech Tehnology Ltd The phone number is
( 010 ) - 82684280

wishfree问:Quartus中的并口下载电缆与maxplus的可以通用吗?可以自己制作吗?

seamas问:How many gates or LE a nios core need?
ivan Li答复:A standard NIOS core need about 1600 LEs, and the minimum nios
core only need about 900LEs.

sheepbaa问:请问我在哪里能得到max plus2的使用说明?
Horace答复:You can download the Maxplus II user guide from Altera web site,
or you can contact Cytech FAE.

yzhonghe问:请问专家,nios最快可以
robin答复:>110MHz fmax Typical(Nios in Stratix or Cyclone)

lizhen7799问:请问设计自己所期望的CPU后怎么与FPGA结合啊!若我用CPU来控制FPGA
ivan Li答复:Altera provide SOPC builder to help you design you CPU system,
which not only generate software source code, such as C head file, but also
generate HDL file for you. SOPC builder could generate good interface between
your CPU and LOGIC design.

qinzh问:5V的TTL器件是否可以直接驱动cyclone系列的芯片?
Bill Yuan答复:需要将Cyclone内部I/O的一个嵌位二极管打开,并在管脚上串接电阻,在
Cyclone上电配置完成之后,才可以接受5V的信号输入

zcl1229问:我只用过max_plus II。其他的软件的索取怎样完成
Horace答复:You can download the Web based software from Altera web site, and
of course you can purchase the full version software from Cytech.

zcl1229问:cpld和fpga的图形输入法的效果不是很理想!是否它只有效应用于简单的设计

Edward答复:图形输入法也可以应用于复杂的设计,我们ALTERA支持多种输入法嵌套输入,
所以我推荐你在顶层用图形,底层用语言的方法更有条理.这方面我们有专门的文档和培训
资料.

zb7401问:嵌入式的arm的调试特点!
robin答复:For your question: Hard Core Advantages Higher Performance Optimal
Die Area / Function Time-to-Market Lots of On-Chip Memory Leverage Large
Existing Code Base

平凡的人问:maxplusII支持3000系列吗?
ivan Li答复:Both MP2 and QII can support Max3000A device.

zheqiao问:请问贵公司的在有没有信道译码领域Ip Core,比如RS Turbo译码
Bill Yuan答复:我们提供很多的信道编码IP Core,包括您提到的RS, 和 Turbo我们都有

dian1231问:epic20,how much?
Horace答复:Please send your contact point to me.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fiendzzh问:cyclone 锁相环时钟输入是否可以为一正弦波?
ivan Li答复:锁相环时钟输入是数字式的时钟信号,不能接模拟的正弦波信号.

gdsxu问:这套demo的价格是多少
Horace答复:Please let me know which demo kit ???

quyangming问:请问应用MAX PLUS可以进行NIOS开发吗?
Bill Yuan答复:不行,需要Quartus II 软件

luet问:请问陈先生,作为初学者如何才能快速的掌握CPLD/FPGA的开发?
Edward答复:我们ALTERA的软件对于初学者来说很容易学习,另外我们ALTERA和骏龙科技公
司有很多的应用工程师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另外你还可以学习一些VHDL的设计知识.

yangwu问:开发板能按linux kernel吗?
robin答复:Yes!

zhouzhengf问:onchip-memory是配置在nios cpu中间还是指配置在所用的fpga中?
Bill Yuan答复:on-chip memory 是指用fpga内部的嵌入存储器块来实现nios软核数据或
程序存储器

ZYB00335问:如何得到你们的书面资料
Horace答复:Please send me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My email:
horace@cytecht.com

徐涛问:请问有无免费开发环境(试用版也可以),在哪下载?
Bill Yuan答复:您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http://www.altera.com/下载我们的开发软件maxpl
us II 和Quartus II免费版本,您使用的时候需要在我们的网站
http://www.altera.com/申请一个免费的license即可

qgfice问:在国内 CYlone芯片的价位大致在哪个档次,还有Quartus2.1软件开发工具是不
是具有完整的nois软硬件开发功能 谢谢
Horace答复:The price will be based on your quantity, and Cyclone should be
the lowest price FPGA in the world. For your develop Nios design, in addition
to Quartus II software, you should also have SOPC software, suggest you buy
the Cyclone-Nios Kit which have a special offer till to End of June, 2003.
The price is USD 495 per kit

zhouzhengf问:各位专家是怎么解决fpga中时延不确定对逻辑电路设计的影响的?
ivan Li答复:Altera recommend customer to make synchronal logic in the FPGA,
because you use synchronal logic design, all the application works with
trigger of clock rising edge, which could reduce the different timing skew
when you implement design in different device.

xujin47问:原系统使用MCS-51及Z80处理器,怎样将这些系统转换成“Nios”系统?性能
能否提高?
robin答复:Nios is support C/C++,and you can us GNUPro compile,link,and debug
your nios systme. Nios is RISC architecture CPU.It will run a high better
performance compare with MCS-51 and Z80.

zhouzhengf问:使用nios软核进行产品的批量生产需要申请版权吗?
Bill Yuan答复:如果您只需要将nios使用在Altera的FPGA产品内,不需要另外申请版权,
如果您想将nios移植到ASIC中,则需要另外申请版权

shjjsj问:what is the different between FPGA and CPLD?
Jing Kuo答复:The consensus now is that FPGA is Look-Up-Table based
architecture and CPLD is Product-Term based architecture.

sunhaihuan问:cyclone的明显优势是什么?
ivan Li答复:Cyclone is altera newest device designed with the world advanced
technology, 0.13um, full copper interconnect. The best advantage of cyclone
is low price.

xujin47问:Maxplus2学生版软件对用户有没有限制?能否开发已停产或即将停产的FPGA器
件,例如EPF10K20或EPM7128
Edward答复:对EPF10K20或EPM7128没有限制,而且我们的免费软件还支持全系列的最新MAX
3000A,CYCLONE系列(这次SEMINAR讲到的).

qanmingx问:请问avalon总线及其标准是什么
ivan Li答复:Avalon bus is design by Altera, which is internal bus which
interface to NIOS core. You can find the Avalon bus protocol in the
documentation folder after you install NIOS megafunction.

gxm771208问:how to maximized
Jing Kuo答复:Please let us know what do you want to maximize. Thanks.

fansr问:贵公司提供评估板电路原理图和印刷板图吗,ruhe
robin答复:nios is License & Royalty Free.

fansr问:计划出版Quartus软件相关书籍,公司可赞助吗?要求是什么?
Horace答复:Please send your contact information to us: horace@cytecht.com

lizhen7799问:请问怎么来确定PLD的延时啊
Bill Yuan答复:我们的设计软件Maxplus II 和Quartus II都可以进行时序分析,在分析
的结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pin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以及时钟信号的fmax,还有管脚倒管
脚地延时信息等,都可以看到

lizhen7799问:nios是什么样的处理器啊
ivan Li答复:Nios is a soft CPU core, 32-bits. Users can customize their own
CPU core with different peripheries as they like. And Nios core can be
implemented in all the altera device if it has enough resource.

sunnychao问:32 bit 的内核的峰值MIPS为多少?
robin答复:nios是一个嵌入在FPGA内部的softcpu,会因为你使用的Altera FPGA的性能有
所不同。在我们的cyclone FPGA器件中,可以到达50DMIPS。

wangyujuan问:开始了吗?
Jing Kuo答复:Yes.

macray问:请问专家,如果因为条件限制,短时间内不能购买贵公司硬件评估产品,能不
能先申请一套软件用于学习?
Edward答复:可以,请联系骏龙公司获取或上 http://www.altera.com/下载免费软件,具体
使用可寻求支持.

fyx123问:内部时延和所用时钟有关系吗?在允许频率范围内,是否所用时钟频率越高,
时钟延迟越小?还是固定延迟?
Jing Kuo答复:If I understood your question correctly, you are asking if
clock delay is fixed inside FPGA. The answer is Yes. The delay from a clock
input pin to an internal register is fixed, regardless what frequency it is
running.

quguangn问:需要使用配置信息的flex系列芯片如何加密?可否在线更改配置以实现新的
功能,如何操作?
Bill Yuan答复:flex系列芯片无法加密,不过用户可以在系统中在设计一个EPLD,将一部
分功能用epld来实现,并将此EPLD加密,可以实现整个系统的加密;可以在线更改配置以
实现新的功能,需要预先将所以功能设计好,并将配置文件存储在存储器中,在不断电的
情况下,用控制逻辑或微处理器重新配置新的数据就可以实现新的功能

quguangn问:quartus II 与 max+plus II 有何区别?为何要分成两个开发系统?
ivan Li答复:QII 和MP2最大的区别是对支持的器件的不同.当然在做设计时,QII和MP2的
功能基本上都能完成任务, 只是在界面上有一些不一样. 不过ALTERA主要会向QII 发展,
现在所有的MP2 PROJECT 已经可以在QII中完全兼容.

kevin_li79问:您好!请问CPLD和FPGA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Edward答复:CPLD和FPGA的主要区别是:EPLD是EEPROM的工艺,FPGA是SRAM的工艺,也就是说
EPLD内的程序掉电后不会丢失而FPGA掉电后会丢失每次上电需重新配置.但SRAM工艺使FPGA
容量越来越大.

fuzhuang问:nios 开发软件价格如何?
Horace答复:You can buy the Cyclone-Nios kit or Stratix-Nios kit, and we have
the special offer before end of June, 2003 Price = USD 495

xujin47问:对于初学者来说,怎样取得QUARTUS2完整版及“Nios”试验板(Demo board)

Bill Yuan答复:Quartus II 完整版本和NIOS试验板都需要购买,请和我们的代理商联系

holly问:cyclone支持vhdl吗?
robin答复:能够支持。

macray问:请问专家,一套标准的NIOS的评估套件要几个银子?
Horace答复:Cyclone-Nios Kit or Stratix-Nios Kit have a special offer before
End of June, 2003 Price = USD 495 per Kit

gmk54205问:在MAXPLUS 中怎样作才能对EPM7032S编程
Bill Yuan答复:在maxplus中可以用下载电缆直接对EPM7032S编程,只需要打开programme
r窗口,调入需要编程的文件即可

cxiang2001问:当前最热门用到的CPLD是什么?
ivan Li答复:Max 3000A& Max7000

fansr问:怎样能得到评估板的电原理图和印刷板图??????
Bill Yuan答复:我的会随评估板一起提供给客户电路原理图很印刷版图,所有的资料都在
配套的光盘中

Altera疑难问答
一. PLD/FPGA基本使用问题

1.PLD,CPLD,FPGA有何不同?

不同厂家的叫法不尽相同,PLD(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是可编程逻辑器件的总称,
早期多EEPROM工艺,基于乘积项(Product Term)结构。 FPGA (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y)是指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最早由Xilinx公司发明。多为SRAM 工艺,基于查找表
(Look Up Table)结构,要外挂配置用的EPROM。 Xilinx把SRAM工艺,要外挂配置用的EPR
OM的PLD叫FPGA,把Flash工艺(类似EEPROM工艺),乘积项结构的PLD叫CPLD; Altera把自己
的PLD产品:MAX系列(EEPROM工艺),FLEX/ACEX/APEX系列(SRAM工艺)都叫作CPLD,即复杂
PLD(Complex PLD),由于FLEX/ACEX/APEX系列也是SRAM工艺,要外挂配置用的EPROM,用法和X
ilinx的FPGA一样,所以很多人把Altera的FELX/ACEX/APEX系列产品也叫做FPGA.

2. 我原来有一个74系列设计的电路,工作很正常,为什么原封不动集成到PLD中以后却不
能正常工作,是芯片有问题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设计PLD/FPGA内部电路与设计74的分立电路是有区别的。
这个问题是由于电路中的毛刺造成的。电路布线长短不同造成延时不一致,有竞争冒险,
会产生毛刺。分立元件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和电感可以滤掉这些毛刺,所以用分立元件设计
电路时,很少考虑竞争冒险和毛刺问题,但PLD/FPGA内部没有分布电容和电感,不可以滤
掉任何毛刺(哪怕只有1ns)。有些毛刺是可以忽略的,有些是致命的(如D触发器的clk,cl
r,PRN端)、。这些致命的毛刺将导致电路不能正常工作。这是设计FPGA和设计分立元件最
大的不同。可以通过修改电路减少有害毛刺。参见: 培训中心>培训资料> PLD设计技巧—
—消除组合逻辑产生的毛刺  和 PLD设计技巧——采用同步电路设计 ,根据经验,几乎所
有稳定性或可靠性问题都是由PLD内部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这一点要千万小心。

3. 如何将信号做一定延时?

当需要对某一信号作一段延时时,初学者往往在此信号后串接一些非门或其它门电路,此
方法在分离电路中是可行的。但在FPGA中,开发软件在综合设计时会将这些门当作冗
余逻辑去掉,达不到延时的效果。用ALTERA公司的MaxplusII开发FPGA时,可以通过插
入一些LCELL原语来产生一定的延时,但这样形成的延时在FPGA芯片中并不稳定
,会随温度等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并不提倡这样做。在此,可以用高频时钟来驱
动一移位寄存器,待延时信号作数据输入,按所需延时正确设置移位寄存器的级数,移位
寄存器的输出即为延时后的信号。此方法产生的延时信号与原信号比有误差,误差大小由
高频时钟的周期来决定。对于数据信号的延时,在输出端用数据时钟对延时后信号重新采
样,就可以消除误差。

4.什么是IP核或IP库? 有那些种类?

IP核是指:将一些在数字电路中常用但比较复杂的功能块,如FIR滤波器,SDRAM控制器,P
CI接口等等设计成可修改参数的模块,让其他用户可以直接调用这些模块,这样就大大减
轻了工程师的负担,避免重复劳动。随着CPLD/FPGA的规模越来越大,设计越来越复杂,使
用IP核是一个发展趋势。 不过目前大多数库是收费的,如您希望一个免费方案,请到本站
参考设计栏目里找一找。

5.如何设计3.3v,2.5v 等低电压PLD/FPGA的电源?

多用低压差线形稳压器(LDO)或采用开关电源,详细内容参见低电压PLD/FPGA的供电设计

6.CPLD/FPGA的宏单元是怎么定义?一个宏单元对应多少门?

宏单元(或逻辑单元)是PLD/FPGA的最基本单元,不同产品对这种基本单元的叫法不同,
如LE,MC,CLB,Slices等,但每个基本单元一般都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实现组合逻辑,另一
部分实现时序逻辑。各个厂家的定义可能不一样。对ALTERA的芯片,每个基本单元含一个
触发器;对Xilinx的部分芯片,每个基本单元单元含两个触发器。一般不用“门”的数量
衡量PLD/FPGA的大小,因为各家对门数的算法不一样,象ALTERA和Xilinx对门的计算结果
就差了一倍,推荐用触发器的多少来衡量芯片的大小。如10万门的Xilinx的XC2S100有1200
个slices,即含2400个触发器;5万门的ALTERA的1K50则含2880个LE,即2880个触发器。更
详细资料请浏览PLD/FPGA原理栏目

———————————————————————————————————————
————

以下内容目前基本以Altera产品的应用为主,我们欢迎使用过其他PLD/FPGA的朋友来信发
表自己的使用心得

二. ALTERA PLD软件使用问题:

1.能得到免费的PLD开发软件吗?

Altera提供免费试用软件Maxplus10.1 Baseline版,用硬盘号在http://www.altera.com/
上申请license ,可试用6个月,在DOS模式下敲入 dir c: /w 即可看到serial number。 支
持30,000门以下所有设计,支持原理图,AHDL语言和波形输入,支持波形仿真,时间分析,编程
下载. 或使用Altera提供免费另一种试用软件:MaxplusII的E+MAX版,目前的最高版本是1
0.1,可以编译VHDL文件,但只支持MAX系列。但建议用第三方软件编译VHDL,如FPGA
Express,Leonard Spectrum,这些软件(不是全功能开放的版本)可以从Altera的网上下
载(Baseline约40M,E+MAX约20M)。也可以向代理商:骏龙科技公司各地办事处索取。

2. 有网友发信问第一次运行BaseLine该怎样登记申请License文件,因此向第一次运行的
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注册的过程:

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网卡号或硬盘序列号。最简单的方法是运行 max+plusII。在“Option”
菜单中点“License Setup”这一项,会弹出个对话框,点击下面的“System Info”就可
以看到网卡号(NIC)和硬盘序列号了。如果你有网卡就只需记下NIC,若没有网卡只有硬
盘就记硬盘序列号。然后就上Altera的主页去登记,可以试试这个地址:http://www.alte
ra.com/cgi-bin/authcode91.pl   还是那个原则,有网卡就填NIC,没有就填硬盘序列号
,写完后点“Continue”,然后就要填一个表格,注意,Email地址不要写错了。写完了按
“Continue”。注册完后Altera会向你的信箱发一封信,信里应该有个“License.dat”的
文件(一般是作为附件),这就是注册文件了,把它保存到硬盘里。最后再运行max+plusI
I,还是在“Option”菜单中点“License Setup”这一项,点第一行的“Browse”,找到
刚才保存的那个“License.dat”文件,现在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小猫提供)

3.如何安装Altera绑定的第三方软件?

如要安装Altera绑定的第三方EDA软件,如:FPGAexpress,modelsim,Leonard Spectrum最
好先装FLEXLM管理(许多EDA软件自带FLEXLM管理安装)例如:安装MAX+PLUSII时,如选fu
ll setup 或者 选custom setup 选择要安装的组件时,将FLEXLM manager选中,都可将FL
EXLM管理装好.安装好以后,在控制面板中会多一个FLEXLM License manager的图标,双击
图标,选setup:找到lmgrd.exe和license的位置(lmgrd.exe在许多EDA软件中都有,例如
:\maxplus2\lmgrd.exe) 通常在Auotoexec.bat中要加一句话:SET
LM_LICENSE_FILE=C:\FLEXLM\license.dat 重启动机器即可。(如用全功能版,必需有软
件狗)

4.为什么有些按照标准VHDL语法编写的程序在MaxplusII下编译通不过?

MaxplusII支持大部分VHDL语法,但也有一些标准的VHDL语句不能支持(要参阅相关资料)
,最好的方法是采用专用VHDL语言综合工具综合,生成*.edif文件后再给MaxplusII做布线
。参见:培训中心>培训资料>Maxplus与第三方EDA工具的接口。 2000.5月起Altera与Syno
psys和Mentor公司达成合作协议,所有Altera用户均可按协议可免费使用以下专用的VHDL
工具:1.Synopsys公司 FPGA Express(HDL综合工具)2.Mentor公司
Graphics'Leonard Spectrum(HDL综合工具),3.Mentor公司   ModelSim(HDL仿真工具
),这些软件可以从Altera的网上下载,也可以从代理商处获得。

5.为什么在用菜单Assign>device选择器件的时候找不到我想要的速度等级的芯片?

把菜单Assign>device中的:Show Only Fastest Speed Grages 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6.什么是Setup/hold time ?

Setup/hold time 是测试芯片对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之间的时间要求。建立时间是指触发
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前,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输入信号应提前时钟上升沿(如上
升沿有效)T时间到达芯片,这个T就是建立时间-Setup time.如不满足setup time,这个数
据就不能被这一时钟打入触发器,只有在下一个时钟上升沿,数据才能被打入触发器。保
持时间是指触发器的时钟信号上升沿到来以后,数据稳定不变的时间。时hold time不够,
数据同样不能被打入触发器。

7.在仿真时,如何设置时钟周期和总的仿真时间?

在出现仿真窗口后,要把菜单: Option>snap to the grid 的勾去掉,才可任意设置时钟
频率,在菜单 File>End time 中可修改仿真时间。仿真时间越长,对内存和CPU要求也越
大。

8.FLEX10K/ACEX系列器件中可以做各种RAM和ROM,那么如何初始化ROM?

调入ROM元件时(可用LPM_ROM或用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调入) 软件会问初始化文
件的名字,如你还没有做好这个文件,可以先填一个文件名,如: test.mif 或
test.hex (test这个文件现在并不存在),完成设计后编译,再建立波形文件*.SCF,打开
仿真窗口simulator,此时可在菜单中找到Initialize>Initialize Memory (这个选项只有
在仿真窗口出现后才会出现)此时你可以编辑初始化文件并输出成*.mif或*.hex文件(如t
est.mif 或 test.hex),要再次编译。这样才算完成。

9. 在VHDL或Verilog中如何调用LPM库?

VHDL: 参阅 培训中心>在VHDL中如何调用LPM库;Verilog:

三. ALTERA PLD硬件使用问题:

1.如何计算功耗和供电电流问题?

对QuartusII的用户可以直接用QuartusII计算功耗。对MaxplusII的用户可以用这里的几个
Excel小程序来自动计算功耗和电流,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下载一试,如对有些参数不清楚,可
查阅Altera Date BooK 或 光盘:

1.MAX7000   (13K)     2.FLEX10K/6K  (15K)   3. 最新自动计算功耗文件(包括APEX20
K/10K/6K/7K)

2.3.3V或2.5V器件能用在5V系统中吗?

在Altera的器件中有两种电源管脚:VCCINT(内部电源)和VCCIO(I/O口电源)。对于MAX
7000S,其内部电源只能接5V,MAX7000A/AE其内部电源只能接待3.3V;对于MAX7000S,其I
/O口电源电源可采用5V和3.3V,MAX7000A/AE其外部I/O口电源可采用2.5V和3.3V ;对FLEX1
0K/6K 同7000S, 10KA/6KA/3000A同7000A/AE;对FLEX10KE VCCINT=2.5V,其I/O口电源电源
可采用2.5V和3.3V; 总而言之,Vccio接上合适的电压,3.3v和2.5v器件完全可以使用在5v
系统中。

表一:

VCCINT MAX7000S MAX7000AE MAX3000A MAX7000B FLEX6K FLEX6KA FLEX10K FLEX10KA
FLEX10KE ACEX1K
5V ★     ★   ★
3.3V   ★     ★   ★
2.5V     ★         ★

表二:

VCCIO 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驱动能力
5V 3.3V 2.5V 5V 3.3V 2.5V
5V ★ ★ ▲ ★ ☆ ☆
3.3V ★ ★ ★ ★ ★ ☆
2.5V ★ ★ ★ ▲ ▲ ★

★表示可以直接连接      ☆表示可以连接,但要求信号接收端能承受对应的VCCIO电压
   ▲表示信号不兼容,不可连接     *请注意:除了2.5V器件外(7000B,10KE等),Vccio
不能大于Vccint。

*APEX20K内核是2.5V,I/O可接3.3V,兼容5V信号。对于内核1.8V的APEX20KE产品,有两种型
号,以V结尾的型号I/O脚可以兼容5V,如EP20K400EBC652-3V;没有V的型号I/O脚不兼容5V

3.如何解决下载电缆(Byteblaster)不能下载的问题?

1。检查Maxplus2菜单Assign>device中芯片型号与实际使用的芯片型号是否一致.出现编程
窗口后,菜单option> hardware中要选择Byteblaster.
2。检查PC的CMOS设置中并口是否是ECP模式,如是WindowsNT或Windows2000,应先装Bytebl
aster驱动程序(NT的控制面板>多媒体>添加硬件,或Win2000的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多媒
体, Byteblaster的driver在你的安装目录 \maxplus2\driver下
3。检查Byteblaster是否插反,换一条电缆试一试。
4。检查芯片是否发烫,芯片各边VCC,GND是否正常,有没有按Databook要求加1K上拉或下拉
电阻,与Byteblaster连线是否正确。对FLEX系列的MSEL0/MSEL1和nCE管脚是否处理正确,
没有使用的全局信号是否已接地。
5。参照数据手册或光盘,检查下载波形,(FLEX/APEX器件的下载波形见光盘中的AN116)

6。换一台计算机(极少数PC的主板并口不适合使用ISP)
7。最后一招:与Altera各地办事机构联系,获得技术支持.
注意:如用户使用自制的下载电缆,长度不应太长,30cm即可,过长会带来干扰,反射及信
号过冲问题,引起数据传输错误,导致下载失败。如用户要求加长电缆,应购买并口电缆
(打印机电缆)加长。(电子市场10元一根)

4.如何选择ALTERA的型号?

尽可能选用速度等级最低的芯片。尽可能选用电压比较低的芯片(性价比较好)。尽可能选
用贴片封装的芯片。如果设计中不需要使用容量较大的内嵌存储器,或超过256个宏单元的
设计尽量选用FLEX6000系列的芯片,否则要用FLEX10K或1K。如果设计中需要较大的存储器
和比较简单的外围逻辑电路,而且对速度、总线宽度和PCB板面积无特殊要求的情况下,尽
量选用一片MAX7000或3000系列的芯片和外接存储器。在速度较高的双向总线上尽量采用MA
X7000或3000系列的芯片。如需要>10万门或需要PLL,LVDS,CAM等新技术,则可以选择APEX2
0KE。为保证及时供货和性价比,新设计应优先选择以下型号: MAX7032SLC44-10
7064SLC44-10 7128SLC84-15 7128STC100-15   7128AETC100-10  7128AETC144-10
FLEX6016AQC208-3 6016ATC144-3,10K20TC144-4  10K30EQC208-3 10K50EQC240-3以及刚刚
推出的MAX3032ALC44-10,3064STC100-10, APEX20KE,ACEX1K等.. 最好是先和代理商沟通
,再确认所需型号。

5.Altera公司最新推出的MAX3000A和ACEX系列是什么样的产品?

MAX3000A是MAX7000的低价格版本,3.3V内核,如EPM3032SLC44-10的零售价格低于$1.8
EP1K是10KE的低价格版本,网上号称1K10 250K的价格为$3.5,部分产品带PLL。

6.3.3V/2.5V FLEX/ACEX系列器件的配置EEPROM和下载电缆接几伏电压?

推荐都接3.3V,但由于ALTERA的3.3V/2.5V芯片I/O脚兼容5V,

7.不用的管脚如何处理?

不用的全局信号和专用输入管脚,应接地,如:Global clk,Global clear ,Ded input.  其
他不用的管脚一般悬空. Maxplus2 中的报告文件(*.rpt) 详细说明了管脚的接法. 如不用
的管脚与外电路相连,为保证不影响外电路,应将此管脚定义为输入脚,但不接逻辑.

8. EPM7000S的几个全局输入脚GCLK1,OE2(GCLK2),OE1,GLCRn都是干什么的?怎么在编程中
使用?

GCLK:全局时钟脚,这个脚的驱动能力最强,到所有逻辑单元的延时基本相同,所以如系
统有外部时钟输入,建议定义此脚为时钟脚。如想用其他脚为时钟输入,必须在在菜单:A
ssign>Global project logic synthesis>Automatic global>把GCLK前面的勾去掉。这样
任意一个I/O脚均可做时钟输入脚。
OE1:全局输出使能,如有三态输出,建议由此脚来控制(也可由内部逻辑产生输出使能信
号),优点和用法同上。
OE2/GCLK2:全局输出使能/全局时钟脚,两者皆可。
GCLRn:全局清零,如有寄存器清零,建议由此脚来控制(也可由内部逻辑产生清零信号)
,优点和用法同上。
分配这些脚和分配普通I/O脚是一样的, 先在Assign>device中选好器件型号,再在Assign
>pin中填入你想分配的管脚号和类型,或直接在原理图中选中input或output,点鼠标右键
,选>assign pin,填入你想分配的管脚号,编译一遍即可。但要注意菜单:Assign>Global
project logic synthesis>Automatic global>中的设置。

10K/6K/3K的全局脚的意义与此相同。

9. 为什么Altera提供的下载电缆很短? 对3.3v器件下载时,下载电缆的电源接几伏?

由于Altera的下载电缆是并行电缆,长度太长会导致信号的反射,毛刺和过冲,影响数据传
输的正确性,所以下载电缆一般在30cm左右。如要加长,应该用并口电缆(打印机电缆)加
长。 对3.3v器件下载时,下载电缆可以接5v (因为Altera3.3v芯片I/O可以最大容忍5.7v
的信号输入),如下载电缆中使用的是74HC244或用户使用原装MVbyteblaster,则下载电缆
也可以接3.3v.

10. 为什么有时用通用编程器烧EPC1或EPC1441会出错?

通用编程器基本上都支持Altera的芯片,如:ALL07/ALL11, SuperIII , Labtools,Leap
等,但Altera芯片的工艺在改进,所以要求使用编程器厂家提供的最新版本软件。并保证
试配头清洁。在大批量烧录EPC1或EPC1441时,Altera公司只推荐使用三家公司的编程器:
1。Altera公司生产的专用编程器 2。DATA I/O公司编程器 3。BP公司编程器。使用以上三
家公司的编程器可以保证烧录的质量和极低的坏片率,(编程器价格也不菲,如Altera的MP
U编程器在¥20,000左右)小批烧录EPC1或EPC1441时,一般的通用编程器都可,但烧录的质
量和坏片率要差一些,会出现烧录出错的情况,但编程器价格较低(¥1,000-10,000),适
合一般中小客户。用户应在编程器价格和烧录质量之间做出选择。

altera在线座谈技术问答
1. 进行FPGA设计,经常需要向其它芯片提供时钟,这时将涉及提供时钟反馈的问题,具体
有没有高一点的好方法?
During FPGA design, both the PLD itself and other device need clock signal
from outside. Our FPGA has PLL which can receive clock and output it, which
has several feedback circuit. These circuit will help you to adjust the phase
and frequency. You can also get the clock from clock chip directly and don"t
need to go through the FPGA as you like.
2. 请介绍FPGA和CPLD的适用范围和入门开发工具。
fpga/cpld 的应用范围比较广,只要是数字信号出现的地方都可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可以覆
盖通信,医疗电子,消费类......运用可编程器件可以灵活的方便我们的设计,同时可以大幅
度提高系统设计的性能.采用ALTERA MAX3000A(CPLD)和Cyclone(FPGA)同时可以获得低成本
的解决方案.开发工具有Maxplus(容易上手) 和Quartus(功能强大).
3. 贵公司的EPF10K30E手册上说,可以用它来构造双端口RAM但,我在实际的使用时发现,
它并不能支持标准的端口,用它构建的双断口延时长达3个时钟周期,请问我应该怎么用它
来构建标准的双端口RAM。 谢谢!
EPF10K30E的EAB(专门的存储单元)能支持简单的双端口的RAM(分开的读写地址和读写使能
控制),如要实现真双端口的RAM,它会用多个EAB组合实现.CYCLONE器件具有我们最先进的RA
M功能,能很好的支持真双端口功能.
4.FPGA设计低电压集成电路时应注意什么?
There are quite a few things to be considered when doing an FPGA design. For
example, physic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the the i/o standards(lvttl, lvds,
lvcmos, etc), core voltgae of your board. Logically, you should consider what
fmax your design should be, how many resources you would use (e.g. Logic
Elements, RAM blocks, I/O"s), how many clock domains you would have and how
you should design your clock scheme, etc. In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guidelines, you should avoid asynchronous paths in FPGA design; well name
your design modules according to their functionaly as well as their clock
scheme. This is very helpful in the design optimization stage, since you can
easily find the nodes and add logic assignments. One key thing is FPGA design
is you should be familiar with timing calculations, e.g. Fmax, Tsu, Tco,
Thold. You should also be aware that timing is both affected by logic levels
and place&route. These are only some of the considerations for your
reference. There are much more that cannot simply be answered here.
5. 请问对于Cyclone系列来说,供电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VCCIIO、VCCINT有上电顺序要求吗
?
The answer is No. All Altera FPGA"s, including Cyclone, are
hot-socketable,which means you can plug and unplug device while the power is
ON, without damaging the device, and there"s no requirement on the order
power-up for VCCIO and VCCINT.
6. 什么是Cyclone 器件系列?
Altera's new Cyclone device family is the world's lowest-cost FPGA. Designed
to make the benefits of programmable logic more accessible to a broader
market, Altera developed Cyclone devices specifically for high-volume
applications that previously were driven by cost pressures to standard
products or ASICs. The Cyclone device family has the perfect mix of features,
density, and performance at less than $1.50 per 1,000 logic elements
(LEs)-half the cost of competing FPGAs. Finally, system designers building
high-volume applications in the consumer, communications, computer
peripheral, industrial, and automotive markets now have access to the
flexibility, economic efficiencies, and time-to-market advantages of
programmable logic. With densities ranging from 2,910 to 20,060 logic
elements (LEs), Cyclone devices are optimized for maximum logic capacity at
the lowest cost. Cyclone devices feature up to 288-Kbits of embedded memory,
phase-locked loops (PLLs), and support for 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and
differe
7. 设计Cyclone器件系列有什么准则?
Altera included hundreds of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market segments in the
product definition process to identify price threshold, features, and
performance required to address high-volume applications. In addition, Altera
used a ground-up approach to design the Cyclone device family, using the same
methodology that was used to define the Stratix? device family. The result is
Cyclone: the lowest cost FPGA ever with right mix of device capabilities.
8. 请问:如何在调试中察看EAB(例如用做FIFO或RAM时)中的大量数据,什么软件能做到
这一点?
You can view the data in EAB by using SignalTapII, which is an embedded Logic
Analyzer. Our software QuartusII could automatically add SignalTapII circuit
into the device and output interal data to the QuartusII GUI for easy
debugging
9.为什么说,Cyclone器件系列很适合代替ASIC?
Cyclone devices enabl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rogrammable solutions in
volume-driven applications where FPGAs were once considered too expensive.
ASICs have high non-recurring engineering (NRE) costs, expensive design
tools, and significant overall risk in bringing products to market in a
timely manner. The historical price gap between a FPGA and an ASIC meant that
a customer could recover the ASIC NRE charges at volumes near 10,000 units.
The crossover point is anywhere from 100,000 units to 5 million units. Now
system designers have access to the benefits of programmable logic-at ASIC
prices.
10.在选择和DSP搭配使用时,什么时候用CPLD,什么时候用FPGA比较合适?
For low density DSP processor control signals distribution, address decoding,
use CPLD. For complex DSP processor interfacing with external ASSP, use FPGA.
Or if you need to implement DSP coprocessing function, FPGA is more suitable
as it can implement more DSP related fucntions such as mulitplier,
accumulator, shift-register, etc.
11.在quartus中,是否可以在一个project总同时使用EDF(比如说产生Nios模块)和VQM(一个
顶层模块,包括其他的一些功能模块)两种方式,如果可以的化,那在compile 设置是怎样制
定其工具呢(edf和vqm是由不同的第三方工具产生的).
Actually, the compiler setting is for top level module. For lower level
modules, Quartus can automatically detect the synthesis tools. If you open
edf and vqm file, you can find synthesis tool"s information (such as synplify
and leonardo spectrum), Quartus can automatically read this information and
compile the netlist appropriately.
12.在用到Cyclone器件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register-to-regiser Fmax中,如果两
个寄存器的时钟是由同一个时钟不同分频得到的,他就会提示clock skew>data delay,怎
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再多时钟设计中,要在软件中做相应设置.在你的设计中,你首先要设置base clock(分频前
的时钟)和derived clock(分频后).具体设置见:assignmeng->timing settings->clock.对
于一个绝对时钟,quartus会在timing analysis 中报告他的Fmax,但两个不同时钟源的regi
ster 之间有path,在timing analysis 中就会报告skew,而没有Fmax.关于skew的意义,你可
以从2rd register 的tsu 和th 参数入手.
13.对多通道多任务的信息,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及相应的缓冲存储器是很重要的,Nios 嵌
入处理器在这方面的能力如何?
Nios has provided customer instruction for customer to balance performance
between hardware and software. It can implement some comlicated function with
hardware to accelerate the performance. And Nios provide many register and
buffer for you. we have already provided the example in our web for your
evaluating.
14.对MAX7000系列与ACEX系列,ACEX系列要用EPC,在可编程接线JTAG上有什么不同
Since JTAG is a standard, therefore, there are not much differences.
Regarding EPC, since MAX is built by EEPROM technology, and ACEX is built by
SRAM technology. MAX will not lose its contents after power down, but ACEX
will lose its contents after power down. EPC is a flash-like device to store
the contents for ACEX during power-down and EPC will configure the ACEX after
power-up.
15.请问:Nios软嵌入RISC处理器在功能和开发上与一般的RISC处理器相比有那些优势,真
的能吸引开发人员转向它吗?
NIOS has the following advantages compare to standalone processor: 1. NIOS is
a soft core, can be ported to future FPGA architectures and will not stop
production (other standalone will stop production). 2. NIOS provides wide
variety of periphrals and customer can pick and choose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types of peripherals they really needed. e.g. 1 customer wants 20 UARTs,
1 MAC and a SDRAM controller, standalone processor cannot provide this. NIOS
is much more FLEXIBLE. 3. NIOS can use FPGA logics for hardware acceleration.
i.e. user can built hardware acceleration with FPGA core logics and these
logics can be called by the NIOS processor as a "Custom Instruction", hence
dramatically increase the overal system performance. 4. System designer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software / hardware partition early in the cycle.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design cycle, if system designer discovered that the
software / hardware combination cannot meet performance, they can re-arrange
some proessing using FPGA hardware easily (such as using NIOS "Custom
Instruction" hardware acceleration). Or if a system designer discovered that
that the software / hardware combination is an overkill of the current
requirement, they can lower cost system cost by assigning some hardware
processing using software instead. In summary, NIOS has much more flexibility
than standalone processor.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with NIOS, in terms of
software, it is much the same as standalone processor. In terms of its
hardware architecture, Altera provide an easy to use SOPC builder where
customer can pick and choose different options in an easy-to-use interface
and the SOPC builder will generate the NIOS hardware in the FPGA for you.
16.在编译的过程中,经常出现我所定制的管脚与编译的结果不一样请问怎样避免?
You may need to notice the pin you assigned has the IO standard support which
you want to use. The software should have the same result as you assignment.
17.我有一个要求200M实时采样系统设计,希望用FPGA或CPLD作高速存储管理和简单的数据
过滤计算,通过仿真发现FPGA的速度有一定的问题,没有CPLD的仿真结果理想,希望能够
提一些设计和选型方面的指点,还有仿真系统和仿真软件的选择。
Our latest and greatest FPGA"s are Stratix and Cyclone. They all have
different speed grades, C5, C6 and C7 for Stratix, and C6, C7 and C8 for
Cyclone. Lower number means a faster device. Please try compile your design
with these two devices to see if your fmax can be met. To achieve the best
result, a key guideline, is you should specify all your timing requirments in
QuartusII. The timing requirements should be precise and specific.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2 clock domains, one at 100Mhz, the other 200Mhz, then
you should make tell QuartusII which clock is running @100Mhz, and which is
@200Mhz. Avoid just specify 200Mhz for both clocks. Also, it"s the same for
i/o timings, e.g. tsu and tco. If you don"t have i/o timing requirement, then
don"t specify any, if you have i/o timing requirement, then specify
specifically. You could also use LogicLock feature in QuartusII to bundle
critical paths or critical module together so that their delay would be
minimized. Please refer to this document for further details: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an/an297.pdf For simulation software, I can
only tell you that what software we"ve seen engineers using, since they all
have their strengths and weakness. Some of this softwares are: For PC,
ModelSim and ActiveHDL; for UNIX, VCS, VSS, and VerilogXL. Please also check
the following URL, where I believe you can find a lot useful documents.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qts.html
18.用户能不能,用pll进行时钟倍频?如果能,怎么用;如果,不行,我们想在fpga内部实现高
频信号如300兆的怎么办?
Yes, customer can use the PLL to multiply the frequency, you can implement
that funcation in QII, and the software also provide the check rule for you.
19.什么是软核处理器?它的速度有通常的处理器快吗?软件许可证费用多少?
The soft processor is different from hard core, which implement with a couple
of HDL file, and can be used in any device of altera families. And the
performance depends on the device families you select. The customer doesn"t
need ot be charged for the core license, it"s free core.
20.Cyclone器件支持什么类型的外接存储器接口?数据速度如何?
Cyclone devices, similar to the Stratix device family, can interface with
single data rate (SDR) and double data rate (DDR) SDRAM devices, as well as
fast cycle memory devices (FCRAM) using a dedicated, speed-optimized
interface. Cyclone devices can seamlessly access these devices at speeds up
to 266 megabits per second (Mbps) using a 133-MHz clock.
21.请介绍一下CPLD和FPGA的优点和缺点。它们的应用范围有何不同?可以互相替代吗?
?
CPLD is eeprom structure, and FPGA is sram structure. The former doesn"t need
the configured device, and FPGA needs. Commanly, FPGA has more logic element
than CPLD, which is used for large and complicated logic function.
22.Cyclone 器件提供什么样的系统时钟管理解决方案?
Cyclone devices provide a global clock network and phase-locked loops (PLLs)
with on-and-off-chip capabilities for a complete system clock management
solution.
23.使用MUXPLUS 软件。自己带的VHDL编译器和外部的第三方编译器相比有什么区别。
Both MPII and third party tools can synthesis VHDL and have good performance,
the customer can use it as one like.
24.有办法对FPGA的电路进行调试吗?FPGA中的设计不像程序,可以进行调试,比如单部调
试、设置断点等等。如果发现FPGA的设计不能满足要求,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发现其中
的问题呢?谢谢
You can simulate the logic function you have made, both altera software and
third party tools can provide simulate function. Timing simulation can test
all the question of your design, that"s to say, if your design passed the
timing simulation, the logic fuction should work fine on board.
25.现在的CPLD/FPGA可以支持I2C总线技术吗?应该如何开发?
cpld/fpga 可以作为I2C 协议的一个平台或载体,因此你可以据i2c协议进行cpld/fpga .流
程如下:根据协议编写源代码(原理图或VHDL或verilog HDL)->进行功能仿真(在Altera 的M
AXPLUX2 或Quartus2软件里)->编译,布局布线->时序分析,时序仿真->下载,板级验证.
26.如何针对具体的应用选择cpld还是fpga,比如单片机与图形点阵lcd的接口,包含字模和
控制?
The basic difference between cpld and fpga are: 1. cpld is eeprom based, so
it doesn"t loose programming file upon power-off, while fpga needs to be
programmed at each power-up2. cpld is usually small in logic density and
simple features, typically used for simple control logic, power management or
i/o expansion. Fpga can reach very high logic density, and supple advanced
features such as pll, rams, dsp, advanced i/o"s such as differential and
referenced-voltaged i/o"s, so they can carry heavy and complicated logic
designs.
27.能否在MAXPLUSII里调用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怎么进行呢?
MAXPLUSII cannot call modelsim automatical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Quartus
II can do. However, you can ask MAXPLUS II to generate a netlist for Modelsim
simulation. Please turn on the Netlist-Writer in MAXPLUS II for netlist
generation.
28.在设计中,为了少用芯片,有时不得已要在一个芯片中用到多时钟,或行波时钟,这将带来
系统的不稳定,请问有无好办法解决?
the most popular FPGA like Cycone have adequate clok resorce to meet you
demand.it has up to 8 global colk and 4 dedicate clock input plus some dual
purpose clock input in.So,in muti-clock design,Cyclone can help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your design.
29.CPLD中是否所有触发器的时钟输入都必须使全局时钟信号?一般综合的电路可以占用到
总容量的百分之多少?
Not necessarily, normal logics can drive DFF in the CPLD, however, user has
to be carefully with the extra clock skew induced by normal logics routing.
Global clock is still the best to ensure minimum amount of clock skew. Recent
survey from customer (we have > 14000 customer worldwide) is that most
circuities can occupy over 90% of the chip"s resouces.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our software routing algorithm in our Quartus II
software.
30.如何实现FPGA的双向口?内部是否有可以直接使用的双向口?
each io of ALTERA FPGA have internal bidirectional buffer.However,you need to
configure it in your souce design correctly.or you can directly call ALTERA
lpm.
31.能否介绍一下HardCopy?如何实现?成本和Cyclone相比如何?
HardCopy is the convertion of FPGA to ASIC chip, unused routings in the FPGA
are taken out to reduce the chip die size, hence lower the chip cost. Altera
will handle the whole convertion process. Customer just need to finish the
design of the selected FPGA that support HardCopy and give Altera the netlist
for the conversion. For more info:
http://www.altera.com/products/devices/hardcopy/hrd-index.html HardCopy is
more for high-density FPGA such as Stratix. Cyclone is already at the price
point and density level that can directly compete with wide range of ASIC
density hence no HardCopy is needed for Cyclone. In summary, HardCopy
addresses high-density, middle-to-high volumn applications, whereas, Cyclone
addresses middle-to-low density, high volumn applications.

Altera今天(2004-5-27)举行的在线座谈专家问答记录

niuniuo问:fpga里的pll是模拟的吗?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Altera的FPGA内PLL是模拟的

yinzhe问:OpenCore都是免费的吗?他们的稳定性有保证吗?谢谢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OpenCore可以免费下载,但是编译后不能产生下载文件,
如果仿真成功后,可以考虑购买此IP。  稳定性没有问题,这是Altera针对自己的器件设
计优化的。

aphilo问:RTL Viewer具体的作用是什么
专家(altera)答复:RTL 作用是提供一个在你仿真前可视的检查工具,在调试源码时,
提供详细的实现原理,找出感兴趣的节点,去优化它

xiekunxian问:QUARTUS内部是不是有做好的模块来减轻工程师的工作量
专家(altera)答复:是的,Quartus II中提供了一些library,客户可以通过megawizard
来生成,在生成的过程中可以进行参数的配置。

iamnie99问:QUARTUSII教程和用户手册的下载地址是什么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qts.jsp

m193212问:FPGA的计算单位即平常说的门是指的什么单元?
专家(altera)答复:FPGA中的基本单元是LE,一个LE包含一个四输入查找表(即Look
up Table)和一个触发器。

liuchuangc问:byteblaster2是否可以下载所有类型的altera的cpld?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可以

wofansile问:请问消除毛刺的方法都有哪些?
专家(altera)答复:大量采用同步设计,避免毛刺出现在数据的建立和保持时间上, 以
上方法可以大大减少毛刺,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毛刺,有时,我们必须手工修改电路来去
除我们通常使用"采样"的方法。 一般说来,冒险出现在信号发生电平转换的时刻,也就是
说在输出信号的建立时间内会发生冒险,在输出信号的保持时间内是不会有毛刺信号出现
的。如果在输出信号的保持时间内对其进行"采样",就可以消除毛刺信号的影响。

myvanilla问:max2芯片可现场编程吗??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可以

zhiboxie问:我目前用的还是FLEX10K100E,环境是MAXPLUSII,感觉对于底层的LAB等资源
不太懂,你们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可以参考这种器件的数据手册,从Altera网站上可以下载
。建议使用较新的器件,如Cyclone,性价比会更好

birds_man问:如果我的机器上没有网卡是不是就不能用QII了?
专家(altera)答复:也可以通过Drive Serial Number申请license。Drive Serial
Number可以在QII中,license setup窗口中看到。

jimmyguang问:PLL只能实现分频吗?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Altera的PLL是模拟锁相环,可以实现倍频和分频

jbb8888问:quartusII支不支持简单的数模混合电路的设计?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FPGA内只能实现数字电路的设计

lyghj问:已经供货的EPM1270是哪种封装?TQFP144还是BGA256?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现在两种封装的都可以订货了,是FBGA256

eastcome问:MAXII cpld掉电后内容还在吗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maxII cpld具有非易失性,掉电后逻辑还在

yinzhe问:用maxplusII可以支持maxII器件吗?
专家(altera)答复:MAXPLUS II中不支持MAX II器件,只有在Quartus II中才支持!

maccaboy问:Q2支持EPM7128S吗?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支持

niuniuo问:我在网上下载到了altera提供的sdram控制器的原码,此控制器有用到了pll,
可是芯片上的pll已被其他设计用去了,不知道sdram控制器的pll是不是可以不用,直接使
用外部输入的clk。
专家(altera)答复:如果你的设计中占用了pll的资源,那么sdram controller中的pll
是可以不用的,可以直接使用外部给的clock,这就需要你自己修改source code。

eexuefly问:哪里有qutus 2 4.0版本的中文帮助手册?软件使用手册?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qts.jsp 这个页
面可以下载中文版QuartusII的介绍和应用手册

sagi问:听说目前的DSP解决方案还可以通过matlab和FPGa的方法,各位专家能不能简单介
绍一下?
专家(altera)答复:ALTERA的STRATIX 系列具有DSP BLOCK  , 需要在MATLAB 去建立数
学模型,然后使用DSP BUILDER 去产生HDL 模块,最后综合到FPGA

thocr问:能够给出使用stratix设计Dsp的例程,以方便客户应用到其开发领域中去?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你可以和当地的代理FAE联系可以得到更多的应用实例。

wqdeshi问:PLD可否代替单片机进行硬件电路的开发?或者能否相兼容?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在很多情况下pld可以代替单片机并实现比单片机更强大的
功能

zhang99999问:QUARTUS2会自动调用MODELSIM ,但不会加载波形?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modelsim是用的矢量仿真,不是波形仿真,您需要先些好
测试矢量

fzq21ic问:要实现数字下变频器,altera有什么IP吗?一般推荐什么系列的FPGA?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Altera提供DDC的参考设计,其中包含ALtera提供的NCO和F
IR的IP

hxdzjk问:请问nios与niosII 都可以免费下载吗?nios的开发板可以用作niosII开发吗?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你可以从altea网站下载NIOS的试用版本。NIOS 到NIOS
II只是一个软件方面的升级,你可以把NIOS II 移植到你的开发板上。

LZW_717问:我是初学者,您认为先用MAX PLUS II 好,还是用QuartusII 好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学quartusII 要好些,支持面广,您可在http://www.alte
ra.com/literature/lit-qts.jsp上找到学习资料

zhangyi79问:when I get the quartusii software license, the wizzard want me
to input the nic(network interface card), how can I get the NIC?
专家(altera)答复:安装了Quartus II之后,打开QII,点击Tools菜单,打开license
setup,然后在该窗口的最底下可以看到NIC number!

buttern问:quartus ii 对FLEX 6000 完全支持吗?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QuartusII 4.0支持Flex6000,但是建议使用Altera新的Cy
clone系列fpga,性价比会更好

yuhw问:如果我要用cpu通过jtag直接去下载fgpa的程序,不知是否容易实现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可以。

tom_tom问:您认为使用MAXII系列设计描述采用VHDL好还是VERILOG好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都是可以的,根据个人习惯。

yj_sky问:请问Altera的CPLD器件能否编程作为双口SRAM使用,能够编程作为FIFO缓存,
其容量如何计算?谢谢!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如过小容量的RAM可以用CPLD内的宏单元实现,但是很浪费
资源。大一些的可以用FPGA中的RAM块实现

niuniuo问:lpm库中的设计器件和用megawizard生成的器件是否一样?
专家(altera)答复:是一样的,用megawizard生成的库,最终还是调用的lpm的库文件!

m193212问:对于较复杂的系统,开发时使用语言容易些还是使用原理图容易些?谢谢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建议使用硬件描述语言实现你的设计。

chinafly问:fpga 可以作为DSP使用吗?我在以前的提问看到的。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当然可以

tangsx问:请问什么是nios核?
专家(altera)答复:简单的说,nios是一个16bit or 32bit的软核微处理器(是由alter
a开发的,免费的),nios中提供的所有外设都是由HDL语言描述的,并且可以在Quartus
II中进行综合,可以用GNUPro tool作为软件调试平台。

maccaboy问:请问用quartusII软件到底可否对EMP7128进行仿真和编程,你们的回答矛盾

专家(altera)答复:QUARTUS2可以对MAX7000进行仿真和编程,

bright1111问:———续刚才问题————:既然M4K是掉电内容消失的,那么我就不能用
M4k来代替外部的flash存储器了?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你可以把内部的RAM模拟成ROM用,那样你就可以存储一定
量的数据在的FPGA内部,使用时可以读取。

zjw1231问:如何获得OpenCore?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你可以从altera网站得到更多的opencore或从altera
AMPP IP 合作伙伴处得到。

wqdeshi问:请问:QustusII免费版的下载地址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https://www.altera.com/support/software/download/so
f-download_center.html 选择 Quartus II Web Edition

shengliw_3问:请问哪里有pll的软件包?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你是说如何利用FPGA中的PLL吗?你可以通过GUI界面的向
导参数化你的PLL就可以使用PLL了。

xiaorong_f问:请问在Active HDL 上怎么实现Altera器件的仿真、综合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您可在Active HDL 的Design Flow Manager中设置

cbxue问:在MAXII中,有8Kbit的user flash,它就可以作为rom使用,这8Kbit的user
flash是CPLD自带的吗?哪些型号中有?如何编程?
专家(altera)答复:在MAX2系列中都有8192 BITS的ROM ,可以在QUARTUS2的MEGAWIZAD
PLUS_IN MANAGER 中的PLASH MEMORY 去定义它的形式

zszhang问:王先生你好,我想问一个有关sopc builder的问题,在quartusII4.0中是不是
必须装上nios核后才能用?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在quartusII4.0中sopc builder作为一个system on a
chip 的开发工具是嵌入在Q II中的,它是不仅仅用来NIOS的。如果你要开发NIOS的,你必
须安装NIOS相关软件开发包的。

thmz问:我现在使用ep1c6t,外围电路的配置应注意什么,pll必须要1.5v输入电压吗?那
么,clk0-3要接外围电路吗?
专家(altera)答复:外围配置电路可以参考cyclone handbook,其中提供了多种配置方
式(PS,JTAG,AS)。pll的电压必须是1.5V,时钟管脚不需要外围电路。

wowow问:cyclone的PLL是下载后确定不变的,还是能动态更新频率?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Cyclone的PLL频率不能改变,可以用Stratix器件的PLL 具
有这个功能

xue_ting问:QuartusⅡ又免费的软件吗?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可以从Altera网上下载QuartusII的网络版

sealhu问:cpld或FPGA如何作为DSP的外部RAM进行操作?即FPGA和dSP如何通讯?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不同的DSP厂商可能提供不同外围接口方式到其他芯片,FP
GA可以灵活的根据不同的DSP接口要求与DSP进行通讯。

tom_tom问:MAXII是否支持三态功能
专家(altera)答复:MAX II器件支持管脚三态!

laixu007问:我通过什么方式才能买到QUARTUS 2 软件呢?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可联系Altera的代理商

huajinz问:如何才能使原理图输入的所有逻辑不会被综合优化掉?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在Qii中,可以将不想被优化掉的结点和逻辑增加keep
Combinational Node或者Preserve Registers约束(AssignmentEditor)。

zluo问:在简单的CPLD设计中,用原理图输入是否比用VHDL更加方便?
专家(altera)答复:用原理图输入和用语言输入各有各的优势,原理图会比较直观,而
语言的设计比较方便存档,客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当然,如果只是非常简单的
设计,原理图可能会更方便些!

第一关问:我想再用的是lattice的m4系列,我想问一下贵公司的产品中有没有和它相对应
的器件。如果有的话,io地推动能力如何?我的设计应用要求高速、低功耗,如果选用贵
公司的产品能否推荐一下?
专家(altera)答复:你可以使用ALTERA 的MAX2系列, 它是低功耗 ,高速的CPLD,逻辑
单元比LATTICE 多

cbxue问:请问如何使用CPLD实现8×8键盘输入接口,防抖如何实现,谢谢?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内部逻辑使用case语句实现,防抖使用延迟检测方法实现

iamnie99问:使用lpm和各种语言设计项目时,哪一种占用的容量小?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LPM库是Altera根据自己的器件设计优化的专用模块,资源
和性能等应该是最好的,最适合ALtera器件的

m193212问:Actel的设计可以移置到MAXII上吗?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可以。

buttern问:开发nios ,是否需要专门的开发软件如nios 3.0,如果需要,从哪儿可以得到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需要安装SOPC Builder,购买NIOS开发板可以得到软件光
盘,或者从Altera的代理商处联系

ghyzll问:请问使用MAXPLUS II仿真ALTERA有没有前途,有没有什么好用的工具
专家(altera)答复:如果只是简单的设计完全可以用MAXPLUS II进行仿真,当然也可以
用Quartus II。如果想要使用第三方的仿真工具,目前常用的是MODELSIM, VCS 等!

wan_jian99问:altera公司的开发工具,安装时很麻烦,需要下载Licence,很讨厌.为什么不
简化安装过程呢? 这是个败笔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请问您是指免费的网络版软件吗?因为要和完全版软件保
持一致,以及Altera希望了解客户的需求,才需要客户使用时必须下载licence。您的建议
我们会考虑。谢谢

succeeding问:MAX器件相对于其他的CPLD器件来说,有哪些突出的特点?谢谢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全新的架构,更低的价格,更高的性能,和更多的功能集
成方便开发。你可以从altera的网站下载更多MAX II 的资料以了解它的具体优点和如何应
用。

bluedzy问:请问用quartusII软件是否可以对EMP7128进行仿真和编程?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可以

guorock问:想问一下,一片epm1270价格大概多少?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现在可以定购工程师样品 约200元rmb

huajinz问:原理图输入经综合后的可以用quartusii的RTL查看器看到么?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可以

eexuefly问:在altera的fpga中,哪些芯片具有sdram的控制器,怎样方便的使用sdram控
制器
专家(guest_radEC5BF)答复:Here is no hardware sdram controler in Altera
general FPGA,and you can use sdram IP core in FPGA for sdram interface.

niuniuo问:fpga在没有配置之前各个管脚的初始状态是什么?在配置完成后,没有定义的
管脚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
专家(altera)答复:在FPGA上电时,它的状态是三态的以保护其他电路,在配置完成后
未用的IO你可以自定义 (三态或接地)

huajinz问:如何用RTL查看器,原理图输入经综合后的可以用RTL查看器看到么?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QuartusII4.0可以使用RTL Viewer,原理图输入的也可以

shuiyin问:QuatusII与MAXplusII软件使用的时候是不是功能一样?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QII比MaxplusII 具有更多的功能,及更强的编译综合性能

aismin问:请问:公司如果想采购CPLD开发工具,用于显示屏方面开发,可有相关开发工
具建议?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相对不太复杂的CPLD设计,建议只需购买Altera的Quartus
II开发平台,它囊括了从设计输入、综合、布局布线、仿真、时序分析、下载验证等所有
设计流程,是一个完整的开发平台,不需购买其他任何工具。

hart问:MAXII的IO因为不能直接输入5V信号,所以需要接一个限流电阻,同时打开PCI钳位
二极管。“同时打开PCI钳位二极管”这句话我不知道实际怎么操作,能否帮我解释简单易
懂点?
专家(guest_radCF4EA)答复:在quartusII 4.0版本可以使用RTL Viewer, 原理图输入的
也可以

maji_999问:在MAX 3000系列的EPLD(具体是EPM3064ATC44-10,34个I/O全部用上)中我
要用到用于JTAG下载的引脚,所以我要将器件配置中的JTAG BST SUPPORT 去掉,但当我用
QUARTUS II的byteblasterMV下载时却因为所生成的POF文件中除了JTAG而不能完成,我怎
样才能完成下载?
专家(altera)答复:如果你在设计的时候占用了JTAG的编程管脚,那么就无法用JTAG方
法进行下载,只能用编程器编程!

eastcome问:max2 cpld中门数及内存单元最大的为多大
专家(altera)答复:max2 的最大LE是2210 ,等效宏单元是1700, 它的嵌入ROM 是8K
BITS

denghuake问:quartus || 与max+plus ||有什么区别?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这两个软件的编译算法不一样,得出的结果也会有差异,
目前Altera主推QuartusII,而后者的版本不会再更新,支持的器件也很有限,建议新设计
都使用Quartusii

sxj56问:Quartus II2.0是否支持MAX II?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您需要使用QII 4.0以上软件版本

SHAN_LONG问:有时侯程序错误也让生成,有时候程序正确却不能生成,是什么原因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请将此问题发到mysupport.altera.com上来,我们的工程
师将很快解决您的问题。

zhcui8899问:在哪里可以下载到用户手册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lit-max2.jsp

sealhu问:那些系列的CPLD或FPGA支持三态门的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目前ALtera应用的MAX3k,MAX7k系列CPLD和所有FPGA都支
持三态输出

huqcd问:Cyclone的I/O兼容5V电压吗?
专家(altera)答复:cyclone 的I/O 可以支持5V TTL , 3.3V VCCIO 输入可以支持5V 信
号

zszhang问:请问我的quartus sopcbuilder中没有nios核,是不是需要另外购买?
专家(altera)答复:如果只安装了QuartusII,是没有nios核的。Nios是需要另外安装的
,可以到altera的网站上下载,无需另外付费!

wyqfirefox问:请问:用vhdl设计的电路在maxplus中能够通过,而在quartus中却不能,
这是什么原因阿,该如何解决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可能是VHDL标准不一样,Qii支持VHDL87和93标准,可以在
setting对话框中设置,默认是93标准。

wxb10000问:ArchSyn综合工具与quartusII4.0综合工具能综合的语法区别大么?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Quartus II支持VHDL93、87标准,Verilog1995、2001标准
,合法的语言代码都能综合。

rong wang问:quartus ii对verilog hdl语言完全支持吗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QuartusII 支持 Verilog-1995 (IEEE Std. 1394-1995)
Constructs

sealhu问:在仿真的时候毛刺很多,如何消除这些毛刺呢?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您在设计时尽量使用同步逻辑设计,避免异步逻辑设计就
行了

梦想2000问:我用的是Verilog HDL,可是贵公司的maxplus2支持的不是很完善,有解决的
方法吗?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您可将您的设计平台转到QuartusII下,

fireheart问:MAXII的LE也是非易失性的吗?跟MAX3000,MAX7000比,相同宏单元的器件价
格差有多大
专家(altera)答复:MAX2采用FALSH工艺,是非易失性的,在与其他CPLD比较它的LE的单
价更低,

哈多多问:网络版设计软件功能上与非网络版区别?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网络版支持的器件较少,支持下载的器件也较少,其他没
什么区别

a12345678问:Altera公司的CPLD运行功耗如何计算? 例如MAX7128S 或是新的MAX II产品

专家(altera)答复:要估算功耗可以到altera网站上下载power calculator(不同器件
的power calculator是不同的Excle表格),然后在该表格中填入相应的信息,即可计算出
你的设计的功耗!

srclys问:延时除了计数器还有什么方法?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除了计数器您还可使用移位的方法或加逻辑级数的方法来
进行延时

succeeding问:Quartus网络版支持哪几种设计输入??谢谢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支持VHDL和Verilog,AHDl文本输入,原理图输入以及EDIF
网表输入

aismin问:CPLD在LED显示屏方面应用请问有些什么优势
专家(altera)答复:LED 显示的驱动电流大,ALTERA的CPLD 的性能可以满足LED 驱动的
需求,使用CPLD去取代LOGIC 74595 ,CPLD 的I/O 直接驱动LED ,可以节省PCB面积和系统
功耗

eexuefly问:如何用magewizard设计电路?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您可在magewizard中生成您所需要的core然后在您的设计
中使用调用模块的方法调用

lty_2000问: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CPLD/FPGA的人,该如何入门?需要什么开发环境?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建议先学习一种语言比如Verilog,然后可以采用我们的免
费软件QuartusII网络版,尝试开发一个简单的设计,该软件安装后的目录下有一个教程。

bright1111问:cyclone中的M4k掉电后内容会消失么?
专家(guest_rad10937)答复:会丢失,掉电后fpga需要重新配置

shuiyin问:QustusII免费版的功能是不是很少?
专家(guest_radF1654)答复:QuartusII 免费版软件功能和完全版一样,只是支持的器
件比较少,支持下载的器件也比较少

zhiboxie问:quartusii为什么不能在WINDOWS98中运行?我装过了,不行。还有你们网络
版的QII的LISCENCE需用另外生成,很不方便。
专家(altera)答复:Quartus II已经不支持win98的操作系统了。另外,由于license文
件针对于每一台机器都是不同的,所以需要根据你的机器的NIC另外生成。

hxdzjk问:请问如何在quartusII中配置modelsim从而可以自动调用modelsim进行仿真?
专家(altera)答复:你可以在QUARTUS2的ASSIGNMENTS 菜单下的EDA TOOLS SETTING 去
设置SIMULATION 工具 ,这样QUARTUS2会自动调用MODELSIM ,同样你需要设置WINDOWS的环
境变量

srclys问:我的系统工作频率在30MHz,请介绍一下ALTERA带PLL的CPLD及其性能如何?
专家(guest_rad01788)答复:在CPLD中没有嵌入的PLL,如果你需要使用PLL,你可选用
我们的Cyclone系列

lyghj问:下载电缆现在是并口的,有计划推出USB接口的吗?现在有一些笔记本上已经开
始取消并口了。
专家(altera)答复:altera公司是有USB接口的下载电缆的,MasterBlaster(USB).

zhiboxie问:传统的数字信号处理用DSP芯片,现在的数字信号处理则可用FPGA芯片,(去
年去上海参加XINLINX公司的会),用ALTERA公司的FPGA能实现吗?
专家(guest_rad01788)答复:我们的FPGA能很好的胜任DSP处理功能,特别在我们的stra
tix,stratixII系列中的嵌入的专有dsp block给大大加强你的dsp设计的性能

junj18问:贵公司的产品似乎功耗比较大,我用的是EMP7128SQC184和EMP7256等,感觉都
烫手,有没有更好的产品啊,请给予推荐!
专家(altera)答复:你可以使用MAX II这个系列的器件,它的功耗是max系列的1/10。

198147li问:如何解决器件的延时问题保证时序的正确阿
专家(guest_rad01788)答复:这主要取决于你的设计,请用同步设计

junj18问:有没有详细讲解AHLD语言的资料啊,市场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我听说用VHL
D语言对贵公司的CPLD编程有的时候通不过
专家(altera)答复:AHDL是altera自己的硬件描述语言,只在altera的设计中可以使用
,所以比较少有客户使用AHDL语言。VHDL语言如果在MAXPLUS II 中编译的话,由于该软件
对语言的支持不是特别好,所以会出现编译通不过的情况。建议使用QuartusII软件或者使
用EDA 工具(例如synplify 等)。

xue_ting问:请问如何在CPLD中开辟一块用户专用的ROM?
专家(guest_rad01788)答复:在MAXII中,有8Kbit的user flash,它就可以作为rom使用

huajinz问:Cyclone的配置片EPCS1,EPCS4使用的下载电缆线ByteBlasterII与ByteBlaster
MV在电路上有什么区别?可有ByteBlasterII下载电缆的原理图可供参考?谢谢!(http:/
/www.altera.com/literature/ds/ds_byteblasterII.pdf没有原理图。)
专家(altera)答复:byteblaster2 可以下载AS模式,而MV不行,你可联系我们ARROW索
要原理图,

srclys问:实现占空比为50%的3.5分频有什么好方法吗?
专家(altera)答复:要作3.5分频的时钟,可以是用cyclone or stratix 器件,这两个
系列的器件中有PLL,可以实现分数倍的分频!

lyghj问:max2 大约什么时候能正常供货?
专家(guest_rad01788)答复:现在已可定购其中的epm1270

同步和异步
   异步逻辑主要用组合逻辑来实现控制,容易因时钟传递延时不一致而产生毛刺。如果可
能尽量改成同步逻辑。当输出信号用于RESET,CLEAR,PRESET时最好改成同步的!同步逻辑
用的门数比异步逻辑多,但对Altera芯片来说同步和异步用的是同样多的LC或MC。
CLIQUE的应用
CLIQUE有利于高速设计,应用于有相关性的逻辑,把设计分成小模块更容易实施CLIQUE。
但是Apply CLIQUE at the whole design = No CIQUE at all !!!
组合逻辑设计
组合逻辑容易设计,但要注意处理好毛刺,不要用加固定延时的方式来处理毛刺,最好分
析出毛刺产生的原因,然后重新设计新的电路。
编译
为节省时间,可以选择模块,不必所有的都的过程都使用。Smart Recompile可以缩短重新
编译的时间。也可以选择WYSIWYG综合方式。并去掉只有定时仿真时需要的SNF Timing
Extractor部分。
Setup/Hold Time
仿真时可以检查Setup/Hold Time,如果发现有问题,要调整输入的时钟频率,特别要注意
实际电路的频率不能导致该问题!
设计高速电路
当电路的频率比较低时,可以查其Delay Path,查处较大延迟的地方,在可能的地方加入DF
F,移动DFF等。纯组合逻辑时延会比较大。
三态门
Altera 只提供I/O引脚的三态门,不提供内部的三态门。内部三态门被转化成多路选择器

Altera指出:其实内部三态门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