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知识

楼主:
问题:在答案中为什么说“使输出的正方向电压有可能高于电源电压”,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还能高于电源电压很费解,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还有两个问题:反馈的电流方向是不是由T2管的基极经R3到C2再到输出端呀?从而降低R3中的电流,拉动T2管基极电势,达到正反馈的作用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好是自己动手解决的好。
设一下输入信号的极性,按照教科书上的办法,一步步分析下去,把分析的结果记在本上,不要怕慢,不要嫌费事。基础要靠自己打好,在草纸上钩钩画画,问题就分析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有道理。我支持!有句古话叫:欲速则不达。搞电子更是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输入为正,即T1基极为正,T1管的集电极为负  T2,T3构成互补输出级,T2管的发射极为负,即输出端为负。下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反馈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输出能大于电源电压。还请老师不厌其烦帮忙释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