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12V电路烧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请帮忙看一下图中DC/DC 24V转12V电路图有什么问题吗?可在实际焊接板子的时候,倒是能正常输出12V电压,并且可调。但是电路运行一段时间后,电位器发热严重,后来整个电路都不能启动了,应该是烧毁了。

      不知道是何原因?是因为R1和R2阻值太小,还是电阻功率不够,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电路是自己做着玩还是用于产品,如果做着玩就算了,如果用于产品我建议你最好重新设计。上图电路存在以下问题。
1、该电路是LM317组成的LDO线性电压转换电路,输入电压24V比输出电压12V高一倍,这样消耗在LDO上的功率较多,发热量大容易烧坏芯片。
2、你的电位器调整值是多大?功率是多少?需要你认真计算后选择。否则会由于加在这个电阻上的电压、电流过大而烧坏。
3、这个电路的效率太低了。也不符合现在的低碳生活理念啊!呵呵

建议你使用开关型的DCDC,这样不仅效率高,而且输入电压范围宽,除了电源文波会比LDO稍大些,其它的应该都比你上面的设计好!楼主考虑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我是不太懂这个电路,只是为了将24V简单转化位12V,就找了LM317。然后根据它的Typical Application来做的一个电路。

我现在电路里面要用±15V和12V的电压,那我是不是可以用金升阳的DC/DC模块,先将24V电压转化为±15V,然后用15V的电压利用简单的分压或者LM317转化为12V?

请您指导,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直接使用一个LM2596-ADJ或者ACT4060都可以,不要电源模块了。详细的你可以参考那两个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LM317要求流过分压电阻的电流为5mA,照此计算,电位器最大功耗为10.75*5=54mW,并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
过大的压差确实应该使用开关电源,但电位器烧毁应该是楼主操作的原因,比如接错线、阻值调的太低什么的,该电位器应该串一个电阻,R1也要适当加大,否则当电位器的阻值很低时电流就比较大了,超出电位器承受的范围就难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