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组用CCS设置PWM的问题

楼主:
用16F690做一个PWM信号的项目,但是总是不出来PWM信号,程序如下

#include <16F690.h>

#use delay(clock = 12000000)
#fuses HS,NOWDT,NOPROTECT,PUT,NOBROWNOUT,MCLR
#use fixed_io(c_outputs = PIN_C4,PIN_C6, PIN_C7)

void main(void)
setup_timer_2(T2_DIV_BY_1,59,1);    //50KHz

setup_ccp1(ccp_pwm);                       //设置PWM模式】
  while(1)
  {
    set_pwm1_duty(70);                   //设置pwm 占空比

   }
}

这个程序对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PWM信号是从CCP1这个口出来吗?

小弟是菜鸟,不怎么懂,请高手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虽然我没用16F690,但PWM肯定是从CCP1口出来的,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方波。
只要设置好pwm相关寄存器就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