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62 连路由器后不能无线登录

楼主:
自己做的板子,把板子连到路由器上,然后用PC机访问板子,

如果PC机是用网线和路由器连接的,那么可以正常访问,但是如果用无线连的就访问不了,纠结了,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请注意下 MAC地址的某个位(好像是第40位)

网友:
怎么注意呢?不能为1?请具体说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