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M78P259N输出端口问题

楼主:
我最近用义隆 EM78P259N的芯片开发程序。使用c语言实现的,开发环境为官方提供的集成开发环境eUIDE。
在仿真器上把程序写好后,然后烧录到芯片中。加点运行后没有任何反应。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疑问:
1.这个c程序编译完成后就直接用他们官方提供的烧写器烧录到芯片中,没有其他多余的程序。 是不是需要额外的引导程序?
2.我的电路插到了面包板上,只接了vdd,vss以及reset,采用五号电池供电,用led将p50-57,p60-67的管脚连接起来,led另一段通过一个2k的电阻连接vss。这样的电路是否正确?晶振那块不要外部电路么(这块我不懂。。。)?
3.自己程序初始化是否正确?

我把管脚的程序抽出来如下:

unsigned int r5 @0x05: rpage 0;
unsigned int r6 @0x06: rpage 0;
unsigned int PSW @0x03: rpage 0;
unsigned int AISR @0x08: rpage 0;

io unsigned int IOC50 @0x05: iopage 0;
io unsigned int IOC60 @0x06: iopage 0;
io unsigned int IOC80 @0x08: iopage 0;
io unsigned int IOC90 @0x09: iopage 0;
io unsigned int IOCA0 @0x0a: iopage 0;
io unsigned int IOCE0 @0x0e: iopage 0;

void sleep(unsigned short ticks)
{
    unsigned short i;
    while(ticks != 0)
    {
        ticks--;
        for(i=0;i<1000;i++);
    }
}

void main()
{
    IOCE0 = 0x0;    // disable all interrupt.
    IOCF0 = 0x0;
    _asm
         mov a,@0
        contw
    }
     AISR = 0x0;
     IOC50 = 0x0;
     IOC60 = 0x0;
     IOC80 = 0x0;
     IOC90 = 0x0;
     IOCA0 = 0x0;
     while(1)
     {
           r5 = 0x0;
           r6=0x0;
           sleep(1000);       // sleep 1s
           r5=0xff;
           r6=0xff;
           sleep(1000);
     }
}

【采用IRC(internal RC oscillator), 频率配置成1M。电源用的是普通电池串联成4.5v,reset接高电平。没有其他外部电路。】
然后对所有的管脚接上LED进行测试。加电后只有p56,p57亮着,其他均不亮,并且没有变化。

EM78P259N手册

网友:
GA8P220M

可以考虑下我公司的  GA8P220M ,它相当于义隆的EM78P259N,EM78P258N,EM78P260N,松翰的SON8P2711,SON8P2722,和泰的和泰HOLTEK的HT46R064、HT46R065、HT46R46/47芯片。封装有  14脚,16脚,18脚,20脚,它的价格比这三个品牌的都有优势,   详情请咨询  袁R:15814444322
                             QQ:1123486523                    谢谢!    这个GA8P220M 用义隆的芯片烧录都不要转换 都可以直接烧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最低功耗能做到多少。1uA能做到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义隆EM78P259能做的GA8P220M都能做!    你可以试着尝试下我们这款芯片,你要是义隆EM78P259的软件,就可以直接烧录,不用重新开发软件,  免费提供样品,袁15814444322  QQ:1126486523

网友:
管脚能直接对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