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消除高频干扰??

楼主:
我在做放大器的时候发现在放大倍数大的时候有高频干扰,但又不能用低通滤波器滤除,因为题目要求的频带宽度为10K~6M,不知如何是好,希望知道的人说一下,谢谢

网友:
放大器电路有屏蔽罩吗,输入输出采取措施了吗?

网友:
你查找到高频干扰的来源了么?是电路自身产生的(自己电路的时钟倍频等)还是受外界的辐射干扰。你的滤波器最高设计到6M,已经会受到外界辐射干扰了,除了楼上说的保护措施外还需要你检查一下你的电路自身是否有潜在干扰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屏蔽罩,输出和输入一般要采取哪些措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做了两级放大,在两级放大之间加了一个射随器,在测试前一级放大的时候其波形是非常稳定的,就是在第二级的时候有干扰,第二级是程控放大电路,使用的是AD603,在放大倍数一大的时候波形就变粗,上下是波浪线形,调节输入的频率,波浪形也就跟着变,还有当用手靠近的时候其波形也会变..

网友:
你的高频干扰可否测量到具体的频率,或者是那个频率范围?看看电源和地的串扰

网友:
第一一定要加屏蔽,减少外界对电路的干扰。第二输出输入要用高频电缆(因为它的外皮有屏蔽层),否则的话,因为放大倍数的关系,外界的影响就会侵入。一般而言这种实验应该是在屏蔽室(用一定密度的铜网搭建的小屋子),没有这个条件的话,也就只好给电路加屏蔽罩。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干扰的频率有几个M,可能是自激引起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但是没这条件诶

网友:
怎么样判断干扰的信号是来自于自身信号自激产生的还是外界的干扰信号所致?
当我调节输入信号频率的时候发现干扰信号的频率不变,这时候能否断定该干扰信号不是自激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喜欢看老师回复 可以学到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判断是对的,请你检查一下电路中的去耦电路,另外电源部分最好也检查一下。加强一下去耦电路部分。搞电子的人都希望自己有个好电源,问题是这个基本上是个奢望。原因很简单,就是纹波。还有开关电源的辐射。看来好像需要在这方面下功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指点

网友:
首先注意PCB设计,特别是电源和地回路的处理,数字和模拟部份要分开单独走线,其次注意布局,敏感电路要远离电路中的噪声源,然后注意合理的安排高频去耦,去耦电容要靠近器件,其连线尽量不要使用T型连接而是要使用L型连接,特别敏感的电路则需要加屏蔽罩。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是自激产生的,那一定是幅度大于1,且相位180°,你只要破坏一个条件就可以消除自激。
个人认为自激时一定只有一个频率被激发,能量大时会激发谐频(THD失真)。如果有两个频率不成倍数的频率上的能量相当那应该不只是(或不是)自激造成的。
你不妨试着把增益减小试试看,如果那个单频消除了,很可能就是自激。
另外,你输入端若是单端的,可以把信号端和地短接再看一下输出。

网友:
有点看不懂这个

网友:
放大倍数过大,产生的振荡是自激振荡,不则外部干扰。

要从电源和布线,及改善反馈着手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于你说的我基本考虑到了,问一下T型走线和L型走线对电路影响的区别在哪里?
谢谢指点

网友:
T型就是存在线路分叉,L型不存在分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