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AD603的问题

楼主:
AD603的接法是按其厂家资料上的其中一种接法接的,就是5脚和7脚之间接一个2.15K 的电阻,使得其增益范围为0~40dB,在测试AD603放大倍数的时候发现其并不是按40Vg+20(dB){Vg为1脚和2脚之间的电压差,在-500mV~500mV之间是线性变化的,也就是按那个公式变化的}这个规律的,而且在放大倍数为10倍的时候就不再放大了,虽然改变了1脚和2脚之间的电压,但放大倍数还是不变,不知道为啥?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不?是我测试错啦?但我测了几次都这样。。。

网友:
你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供电电压是5V那么输入500mV的情况下已经放大倍数是10倍时已经饱和了,当然就无法放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电压是8脚是5V,6脚是-5V,这是AD603的英文资料,我英语水品有限,看不大懂,如果您有时间,麻烦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得用 单电源供电。8脚接10V,6脚接地?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输入不是500mV,-500mV~500mV只是控制端的电压

网友:
我同学以前做过,手册中的有一个图怎么做也出不来,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开时候会出错,不知道是我的pdf阅读器的问题还是你的文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5脚和7脚之间加一个2.15K电阻的那个图,也就是增益范围为0dB~40dB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文件应该没问题,我这都可以打开

网友:
你要小信号进去,10mV试试,还有输入频率是否超过30MHZ。

网友:
回复 网友D:

输入频率没有超过30MHZ,测的时候有时候正确,有时候错误,可能是带宽太宽,受外界电磁波影响太大

网友:
可是怎么消除自激的问题呢

网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单电源供电,输出最大也是VCC-1.5V左右,当超过这个值时便饱和啦!即使你用双电源也不能超过这个值,只是输出可以反向放大一定的倍数。

网友:
用很小的输入信号看看 能不能放大到你想要的倍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谢谢指点
这三月份的帖子咋被翻出来了?

网友:
请教

ad603问题解决了?万能板焊接时电路测试应注意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