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个DIY高频Q表的电路

楼主:
在矿石收音机论坛的子版块《矿石收音机》专栏,有位坛友为了定性定量的分析元件的特性,自己研制了一台高频Q表,收到了许多坛友的追捧。因为它比较有新意(本人没用过正规制品的Q表),所以在征求作者本人的意见后,转发到坛子里,希望大家喜欢。这里是这个Q表的帖子:50k至10MHzQ表(带电压监视、自动关机电路) - 〓矿石机技术区〓 - 矿石收音机论坛-专注、精准、极致!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149130&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网友:
看来对此感兴趣的人不多呀。

网友:
這東西想仿製有點難度啊

网友:
的确没有点测量手段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叔我弱弱的问一下,Q表是什么东东啊

网友:
主要是测量电感的仪器,Q也叫优值。他等于电感值比上损耗电阻。在实际电路中,电感,电容都会有损耗的,为了衡量元件质量好坏,所以研制出了Q表。以测量元件的质量。
同样的材料,不同的工艺,结果是不会一样的。换句话讲,所谓名品名牌,就是在每个元件的质量上下功夫,有些产品的结构很简单,而且不保密。但是别人仿制却很难达到原产品的效果,例如威廉逊放大器(电子管功率放大器),电路即如此。而原厂的产品售价是一般人无法接受的。
如果你对此感兴趣的话,我的帖子里有网址,在那里有非常详尽的讨论和制作工艺。不妨去看看吧。

网友:
一台国产的Q表也要几千块大洋,而且不好买。用的人实在太少了。就是因为如此原因,这位作者耗费很长时间,下了很大力气,终于搞出来了这个东西。
我在这里推荐这个电路的原因很简单,在那个论坛里对此电路的讨论,大家可以看看热烈到什么程度。而且那个元件应当如何安装等的细节,那里都有。
因为无线技术是很难离开电感元件的,或者说选频回路是无线技术的有机构成,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仪器一般情况下DIY很难搞,现在人家已经搞成功了,也已经有团购了。这样的经验借鉴一下不是很好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现在搞模拟电路的人相对与玩数字电路来说是太少了一点。

网友:
呵呵,其实不是不感兴趣

只是有时候,不太敢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到测量连接用的接插件
其实接插件对测量影响很大的,不知道这个设备怎么处理的这一块

网友:
以我的功底,分析吃透这个电路非常困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叔你是回复我的吗???真是受教了,哈哈哈谢谢大叔,东西很好不错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那么回事。这个东西对测试电感和选频回路,还有天线的阻抗匹配等等用处多多。其实说穿了就是对一个元件的品质进行实际状态下的分析。一个电感元件用同样的导线,不同的骨架材质,再加上不同的绕制方法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比如在选频回路中电感的Q值高低,直接影响选频回路的通带带宽。就是那个选频回路的可通过的频带宽度。有的时候选频回路的Q值高了,还得在选频回路并联一个电阻,人为地降低Q值。以加大选频回路的通频带宽。
这一点在调频和电视机线路经常可以看到。
如果不是人老眼花,我还真想动把手玩玩。我现在看见贴片元件得绕着走,要是有DIP封装的DDS片子玩玩还真行,可惜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把它切开看。比如DDS,还有毫伏表电路。实际电路的动作就是选定一个频率,用大功率管输出一个信号,经过降压变压器,加到待测元件上,如果元件的Q值高的话(换句话就是对信号的衰减小),那么毫伏表的读数就高。这个元件就是好的。(实际上测量的是一个比值,因为输出量是已知的,规定好的)。
因为是复数运算,经过程序处理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他这个电路是数码管显示的,因为矿石收音机论坛的坛友大部分都是老顽童。虽然许多人是有高级职称(这个不是花钱买来的哟),但毕竟知识老化是现实,这个电路设计的目的就是简单实用。
这位原作者不但电路开源,程序也提供了,还有在制作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都是一一加以详细的讲解,所以,已经有多人在原作者的指导下DIY成功了。
在这个坛子里的讨论,已经有人把它收集到了一起,看起来很方便的。具体位置在矿坛的子栏目--矿石收音机里已经加亮置顶了。很好找的。

网友:
有点兴趣

到楼主推荐的地方看看去

网友:
在那里有比较详尽讨论和交流,尤其是工艺方面的注意事项。

网友D:
原来的帖子找不到更多资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帖子找不到更多资料了

不知你想要看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想要看什么?

好久不见

网友A:
是呀,谢谢您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谢谢您的关注。

矿石的帖子丢了,无线电世界的也没了,前辈有收藏这个Q表的资料吗?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这是矿坛的网址,进入后再进入矿石版。因为帖子很多,最好点击精华,就能看见这个Q表有关的帖子了。

网友:
问一句,用LCR电桥可以测Q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