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0接蜂鸣器该怎么接?

楼主:
怎么接呢?给个图吧,谢谢。

网友:
上拉IO口,使用三极管驱动蜂鸣器

网友:
网上很多的 三极管驱动

网友:
如果需要的声音不大,用P0口可以直接驱动,注意蜂鸣器要接在IO和电源之间,采用负逻辑驱动。嫌声音小需通过外扩晶体管驱动,对于P0口,还需要外加上拉电阻,选10K,晶体管用PNP管,如9015等即可,同时基极串一个1K的限流电阻。

网友:
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即可,不妨试试,我记得是基极接io即可,那两段和蜂鸣器串联然后两段接电源正负极既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网找个三极管分立开关电路好了。
不过这玩意未必好找。要找有直流偏置的。
----------------
其实这东西挺简单,找本模电的书看看,虽然上面的图未必能照搬,但看懂两条特性曲线,你就能自己随心所欲地设计一般要求的开关电路了。

当成一个任务去做,等你做通了,就是一个收获。

网友:
见图
注意我这用的直流的,声音的大小自己更改阻值,别调过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