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输出端可以直接接动态数码管吗?

楼主:
有的地方说驱动电流不够,需要加锁存器进行驱动,是吗?

网友:
是的  或者三极管也可以

网友:
是的,驱动能力小,可以考虑用avr,那个驱动能力打多了,51尤其是拉高电平,能力不够强

网友: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要看手册的DC特性部分。建议用片74LS164就搞定了,这个输出加个电阻限流就可以直接连数码管了。

补充:74LS164-> 1串转8并。

网友:
回复 楼主:

跟具体的器件指标和设计目标、电路有关,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的! 先把芯片datasheet 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