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C好几年了发现个严重问题

楼主:
谁能说说C语言中:

       !和 ~ 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逻辑非与按位取反
int  a=5;
!a 为0
~a 为 -6

网友:
回复 网友A:

~0x7 不是各位取反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斑竹所言极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还有一种:对位取反。
比如说 P1.0 = !P2.0;
(假如可以这样写。)

网友:
~逐位取反,!非也

~逐位取反,!非也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什么呢       LPC_GPIO0->DATA |= BEEP;
        myDelay(400);
        LPC_GPIO0->DATA &= (~BEEP);
        myDelay(400);

网友:
学习的细节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就像我们每天走的台阶。虽然每天都在走但是很少知道他有多少台阶。原因是我们都不会走错,所以才忽视。有时候突然需要给台阶铺地板需要计算地板的块数时发现原来经常用的东西却又有所不知。呵呵。

网友:
嗯,细节很重要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点像ARM的写法。
GPIO相当于IO口。
-》这个符号,因为它们对应的寄存器一般没有特别的名字,
GPIOC->DATA
相当于对编号为C的GPIO口的DATA寄存器或者什么相应的东西操作

网友:
嗯,在ARM中常用的写法,一般都是定义为结构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hehe 呵呵 你理解错了 这个我知道 我是说 (~BEEP);  探讨这个 前面DAICHENG说是~A 是-6 而这个实例里~BEEP是关蜂鸣器 也就是0变1

网友:
回复 网友E:

浅显的话,很有寓意啊哈哈哈,不过我寝室多少节楼梯 我知道到寝室120个哈哈哈,因为我数过,我是7楼阁楼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以为鑫海给我答疑呢

网友:
想提高嵌入式 C语言水平的 建议看一下东大 凌明的《嵌入式C语言应用》 忘了书名是不是这个了 哈哈

网友:
我还以为是有Bug了

网友:
dai老板正解!~

网友:
呵呵,受教了,我也没注意到~~~~

网友:
说的相当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