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 inout 测试问题

楼主:
verilog 的代码:
module bi4b(q,dout,din,ctr1);

parameter wide = 3;
inout[wide:0] q;
input ctr1;
input[wide:0] din;
output[wide:0] dout;

wire[3:0] q,dout;

assign dout = (!ctr1) ? q : 4'bz;
assign q = (ctr1) ? din : 4'bz;

endmodule

modelsim中的测试代码:
`timescale 1 ns/ 1 ns
module test();

reg ctr1;
reg [3:0] din;
reg [3:0] q_reg;

// wires
wire [3:0] dout;
wire [3:0] q;

assign q = q_reg;

bi4b i1 (
// port map - connection between master ports and signals/registers
        .ctr1(ctr1),
        .din(din),
        .dout(dout),
        .q(q)
);
initial
begin
  q_reg <= 1111;
  #20 q_reg <= 0000;
  #40 q_reg <= 0011;
end

initial
begin
  ctr1 <= 0;
  #0  din <= 1011;
  #8  din <= 1001;
  #13 din <= 0101;
  #20 din <= 1010;

  #100 $finish;
end

always
// optional sensitivity list
// @(event1 or event2 or .... eventn)
begin
  #10 ctr1 <= ~ctr1;
end
endmodule

仿真 的 输入输出都 不正确 求大牛帮助

仿真波形图

仿真波形图

网友:
可以试试这种:

 module bi4b(q,ctr1);

parameter wide = 4;

inout[wide-1 : 0] q;

input ctr1;

wire [wide-1 : 0] qin, qout;

assign qin = q;

assign q = (ctr1) ? qout : 4'hz;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原本的功能就不行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本要实现的功能是

网友:
主要解决INOUT仿真测试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