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
今天挺郁闷 昨天调的好好的S08板 今天一不小心用个外热式的便宜烙铁补一枪 结果就down不进去程序了 接线检查了好几遍也没发现啥 拿自己做的逻辑笔一上 居然芯片开始发热 实在搞不懂測电平以前用的好好的没烧过啊 今天一上芯片就热了 我用的电源是7805搭的 再上电发现有短路迹象 芯片彻底废了 想是不是逻辑笔电路的事 大家帮看看实在想不出来为啥了

网友:
电烙铁是漏电的吧? 改一下习惯吧,静电或是漏电都是可怕的。原来我在的单位有个研究所,一个项目马上就要完工了,一位先生为了完善方案,想改进一下硬件电路,结果没想到就是因为电烙铁漏电,把几年的心血都葬送了。几十万的投资和数年来耗费的心血打水漂了(这个方案是在486机器加了插卡形成的)。不过还在那时还是铁饭碗时代,不过是少长了一两级工资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教训很深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早上用的是普通烙铁 焊完就写不了程序了 不过芯片发而是在我用那个逻辑笔测AD 电源之后 有点不能理解 不过以后贴片再也不用普通烙铁了

网友:
一定是普通烙铁上边的静电搞的

网友:
原来电烙铁这么有讲究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要用什么电烙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台或隔离式的烙铁

网友:
回复 楼主:

接受教训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听说过 不过没用过 会很贵吧 以后毕业了工作也得注意了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焊led的时候发现led点亮了,赤裸裸的焊台漏电;
安泰信936,969都这样

网友:
哈哈哈受教了真是,到处都是学问啊哈哈哈学习了呼呼呼 原来还真是没有考虑过烙铁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没法采取措施的话,在焊接元件前电烙铁先断电,在焊接元件。方便的话,烙铁外壳接地。最理想的是接个隔离变压器。

网友:
十再没好烙铁时,焊时可先把烙铁触下大地

更保险是拨下后触下大地,当然防静电的不用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焊台还漏电 那要焊台啥用啊。。。安泰信不地道了 我一般用宝工的一款陶瓷恒温还行 拿高工25W焊led一焊一个亮 这次就是一不小心用这个烙铁搞坏的。。。

网友:
烙铁头一定要接地

烙铁头一定要接地,尤其是焊MOS或激光二极管漏电的话焊好就米西了。有时你焊接贴片LED发现还会亮。

网友:
我的焊台后边带个小尾巴,是留干什么用的?请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