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机的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
一、激光头不发光

    1、按操作面板测试键观查电流表状态:①没电流:检查激光电源电源是否接通、高压线是否松动或脱落,信号线是否松动;②有电流:检查镜片是否破碎、光路是否严重偏移;2、检查水循环系统是否正常:①不通水:检查水泵是否损坏或没通电;②通水:检查进水口、出水口是否接反或水管破裂;3、能点射,能自检,发送数据不发光(检查电脑设置是否正确)

    二、雕刻深浅不一或刻不深

    1、检查水循环系统水流是否流畅(水管弯折或水管破裂);2、检查焦距是否正常(重新校正);3、检查光路是否正常(重新校正);4、检查版材上铺纸是否过厚,水量是否过多(重新更正);5、检查横梁是否平行(调节两边皮带);6、检查镜片是否破碎(更换);7、检查镜片或激光管发射端是否受污染(重新清洗);8、检查水温是否高于30℃(更换循环水);9、检查激光头或聚焦镜是否松动(加紧);

    10、激光电流光强须达到8mA;11、激光管老化(更换:保修期不收费);

    三、复位不正常

    1、检查传感器是否沾灰、接触不良或受损(擦净传感器上的灰尘或更换);2、检查柔性导带数据线是否接触不良或损坏(修剪数据线重新拔插或更换数据线);3、检查地线接触是否可靠或高压线是否受损(重新接地或更换高压线);4、电机线接触不良。

    四、漏刻

    1、初始化不正确,已发送数据(更正);2、操作顺序颠倒(重新输出);3、静电干扰(检查地线是否脱落);

    五、清扫勾边错位、不闭合

    1、编辑好的文件是否正确(重新编辑);2、所选目标是否超出版面(重新选取);3、检查软件参数设置是否正确(重新设置);4、电脑系统有误(重新安装操系统及软件);5、检查左右皮带松紧是否一致或后端皮带是否太松(皮带加紧);6、检查皮带或同步轮是否打滑、跳齿(加紧同步轮或皮带);7、检查横梁是否平行(重新调节左右皮带);

    六、电脑不能输出

    1、检查软件参数设置是否正常(重新设置);2、雕刻机是否先按定位起动再输出(重新输出);3、检查机器是否事先没复位(重新更正);4、检查输出串口是否与软件设置串口一致(重新设置);5、检查地线是否可靠,静电是否干扰数据线(重新接地);6、更换电脑串口输出测试;7、重新安装软件并重新设置测试;8、格式化电脑系统盘重新安装软件测试;9、主板串口损坏需维修或更换。

    七、不能计算路径

    1、检查设置路径的计算方法是否正确;2、检查图形文件格式是否正确(重新更正);3、卸除软件重新安装并设置;

    八、电脑常见问题

    1、字体逐渐减少(重新安装操作系统);2、数据量太大不能计算激光路径(等待一段时间或加大电脑内存);3、计算路径长时间没响应,重新启动电脑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