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无法读取串口数据

楼主:
用proteus仿真的时候,CPU无法读取串口数据集,即使没有打开串口调试工具,P1口灯仍然被点亮(不论把SBUF给P1口还是直接定义P1=0xfe);

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我的硬接线有问题?

可以用我压缩包的里虚拟端口软件跟PROTEUS一起用才能达到仿真功能;

Virtual可以虚拟两个连接的端口,一个给串口调试工具使用,一个给proteus里的232接口使用。

网友:
楼主用KEIL本身带的仿真能看到串口有数据呢

网友:
能看到,如果把
void  ter ()  interrupt  4
{
  if (RI==1)
     {
     RI=0;
     P1=SBUF;
     }
}
但是一用仿真,还没开串口助手时,P1的灯就已经亮了?

程序SBUF初始值位0x00,P1初始值为0xff,当RI置一的时候把0X00直接给P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