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学STM32进展&求救二

楼主:
上周五也就是第三天中午,老板拿来一个新板子,是万利的,附带的资料都挺完整的,,在IAR上也跑通了。

虽然在调试时费了不少心思。但总算可以做到在SRAM里仿真。

就是奇怪,一是没办法用FLASH仿真。

还有就是我们没办法通过它生成BIN 和HEX文件,按照网上说的方法,设置了OPTION,生成的也是伪的BIN和HEX,用烧写软件打开,就显示该文件不是可执行文件。

看样子是带上了调试信息的。

刚才看了之前的一个回复,说IAR新手不太好上手,KEIL 会好点,可是下了个KEIL 4,却没留意是给51的,但是想想,总不能换来换去,所以,在这里还是想请教一下,IAR上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IAR EWARM5.30版本,我同事用的是4.42版本,都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BIN 和HEX文件的区别是在烧写的时候bin文件需要指定FLASH地址,而HEX是不需要的。
没办法用FLASH仿真:这个问题也不太好回答,工程中应该是能选择是在哪里面运行的,如果是你自己建的工程那么把FLASH地址确认正确就没有问题,FLASH地址在0x8000000开始

网友:
选择在FLASH或者RAM里面仿真,
在Option——Linker——Override default选择加载stm32f10x_flash.icf文件则将在FLASH内部仿真,选择加载stm32f10x_ram.icf文件将在RAM里面仿真,至于stm32f10x_ram.icf和stm32f10x_flash.icf文件,固件库里面可以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帅哥,或者美女,,,,
(这论坛,头像太不可信,像哥这样诚实的孩子真少啊~~)
貌似你很熟。
我可以弱弱地问你一个问题么?
一般弄一个简单的,只需要操作GPIO的项目文件,需要加那些头文件,要最少的哦,,然后可以直接操作GPIO的那种

网友:
我有keil for arm的软件,你要不?keil 4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stm32的库文件都添加进来,然后在main。c 中  加这个:#include "stm32f10x.h" 》。。然后就

/**********************   STM32F10x_CONF_H 文件当中 **********************/

是/* Includes ------------------------------------------------------------------*/
/* Uncomment the line below to enable peripheral header file inclusion */
/* #include "stm32f10x_adc.h" */
/* #include "stm32f10x_bkp.h" */
/* #include "stm32f10x_can.h" */
/* #include "stm32f10x_cec.h" */
/* #include "stm32f10x_crc.h" */
/* #include "stm32f10x_dac.h" */
/* #include "stm32f10x_dbgmcu.h" */
/* #include "stm32f10x_dma.h" */
#include "stm32f10x_exti.h"
/* #include "stm32f10x_flash.h" */
/* #include "stm32f10x_fsmc.h" */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stm32f10x_i2c.h"
/* #include "stm32f10x_iwdg.h" */
/* #include "stm32f10x_pwr.h" */
#include "stm32f10x_rcc.h"
/* #include "stm32f10x_rtc.h" */
/* #include "stm32f10x_sdio.h" */
#include "stm32f10x_spi.h"
//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_usart.h"
/* #include "stm32f10x_wwdg.h" */

把用到的外设之类的注释删掉 选择添加就可以了》。。。。gpio的话,至少要选rcc和gpio这两个。
我用到了gpio  iic  usart spi nvic exti 所以选择的较多。。。当然多选了也是没关系的。

网友:
恩恩,你说的很对。
今天找个了很干净的例程,就是GPIO RCC NVID。。。。
谢谢你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NVIC.那个应该不用.我有不用库的例程,MDK的 你要么?很简单.只配置几个寄存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撒,诶,看来真的考虑用MDK?放弃IAR?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觉得,也许,,我真的应该备用一个MDK,不然我会很惨。
兄弟,谢谢了。。

我要~~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就去网上搜吧.我网速稳定10k...上上自己写的程序都费劲...

网友:
MDK 用的比较多吧 我一直MD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情,我曾经也有过那样的岁月。
那一年,网页是不指望打开的。
那一年,下载能看到两位数出现,比如10K,那就已经激动得要加餐了......

网友:
MDK真不如IRA易用性做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现在我深刻理解你的话,让我选择,我也首选I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