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wnloadable project下载问题

楼主:
用的是workbench 3.0 VxWorks6.6,板子已启动并通过ftp下载映像,然后也通过ftp connecter连接上了,但下载应用程序的时候显示error,format错误,应用程序可以在vxsim中执行的...

网友:
应该是你downloadable 的文件与你的开发板的CPU型号不匹配,如果是要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的话,一定要确定你的bulid spec选项中的参数跟你开发板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