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的合成问题

楼主:
夏老师、范老师、各位大侠好!我这几天在研究DDS,有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我觉得DDS的输出信号的频率最终还是被DA转化速度限制住了,比如DAC0832的转化一个数据的时间是1us,如果一个周期采128个点的话,周期也不过是8KHz左右,要采的点数多的话输出频率就更小了。怎有的设计能输出上兆的频率呢?

网友:
DDS的输出信号的频率最终还是被DA转化速度限制住了,这个是没有错的,而且工程上一般是Fs-DA/2.5,就是说DDS的输出信号的频率是DAC的转化频率的1/2.5,至于为什么会有输出上兆的频率?那是因为有上兆上吉的转化频率的DAC。

网友:
可以用专门的DDS芯片或者用FPGA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说的太好, 鼓掌!!!!!!!!!!!!!!!!!!

网友:
2-3个点就行了,有时候不需要100多个点

输出后还需要滤波。

其实还可以用带通滤波得到第二第三莱特盎司区的波。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