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时钟问题 PLL和直接使用的信号质量差别

楼主:
现在需要用FPGA产生一个时钟,我现在的做法是直接在代码里 assign clk_out=clk

也就是把PIN_28的时钟直接引到需要的I/O PIN上了,这样我在那个I/O PIN上

测得的是20MHz,但已经不是方波了,是个类似正弦曲线的波,上升沿时间

和下降沿时间都需要30nS左右,20MHz的时候周期就只有50nS。
1. 如果现在我用PLL实现20M的时钟输出,输入PLL的时钟是PIN_28,

   输出时那些Dedicated PIN?
2. 这样做是否会提高时钟的质量,也就是上升和下降的时间是否会减小?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测得的是20MHz,但已经不是方波了,是个类似正弦曲线的波,我觉得跟你CLOCK 的LOAD有关系,后面的电路 估计是一个等效20~30M带宽的滤波器,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FPGA引起的。用PLL的话,不推荐使用assign clk_out=clk输出,推荐用40M时钟对DFF进行01翻转输出,或者用DDR形式。

网友A:
其实从IO口输出的时钟上升和下降沿没问题, 主要可能是示波器的探头寄生电容影响你的20MHZ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从IO口输出的时钟上升和下降沿没问题, 主要可能是示波器的探头寄生电容影响你的20MHZ上升沿或下降沿.

嗯,可以在示波器输入探头和20MHz输出点之间串一个33欧的小电阻,波形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很对,这样可以改善你的测量波形!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