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105 DHT11 无线温湿度采集

楼主:
帮朋友做的这个  朋友以为是NRF24L01就买了  结果死活不能用 后面仔细看数据手册,原来发送和接收的通道频率差500khz,在此发出这个程序 希望有用到这款芯片的人能少走点弯路,程序写的不好 见谅

测试发现这个模块在空旷场地能够在50米内通信 觉得蛮不错的

网友:
“发送和接收的通道频率差500khz”,是软件设置的原因;还是本身硬件不是在通信不在一个频点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频率都是软件设置的 但是接收端和发送端的频率差500khz 可以设置寄存器自动修改频率的

网友:
谢谢分享,最近也在调,就是不能接收

网友:
手上正在弄这个IC,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