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3软解码

楼主:
ti的i2s_demo例程可以播放wav的,我想弄得也能播mp3,弄得播放声音有杂音,而且节奏有点快。谁弄过这个,交流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SoundBufferPlay(outBuf,outputSamps*?,BufferCallback);
这个函数中间参数是字节长度,我现在得到frame_info.outputSamps,有多少帧,怎么转换为字节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情况,抓狂ing......

网友B:
应该解码和播放的间隙的问题,可以试试边解码边播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解码和播放的间隙的问题,可以试试边解码边播放看看

是边解码,遍播放啊,估计还是数据有问题吧

网友:
你怎么测试你的解码后的数据?

网友:
uDMA最大只能传送1024 unit,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