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驱动4.3寸的彩屏,能实现吗?

楼主:
想用1114驱动4。3寸的屏,显示自己写的一个检测程序,外挂DDR和Nand Flash 。不知道效果会怎么样?请了解的给个判断!谢谢

网友:
不现实

4.3的彩屏还有可能,看什么接口的。DDR……这个没办法。Flash只有spi接口的能用,最大只有4~8MB。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错了,不是DDR,应该是寄存器! 屏是什么接口,我看不出来,就是现在市场上面通用的4。3寸的屏,淘宝上面卖的,接口都是一样的.我把屏的PDF文档发在顶楼了,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没有这么用的,

方案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应该怎么用呢?LPC1114+FLASH+寄存器  因为我的程序有点大,1M多

网友:
不行!

你买的这个屏是RGB接口的,必须用带有LCD控制器的单片机才能驱动起来。

网友:
http://www.rationmc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