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时序仿真

楼主:
用modelsim进行时序仿真的时候,没有结果,而且出现了n多下面这种错误提示:

# ** Error: netgen/translate/pre_huf_all_translate.v(23405): Module 'X_LUT2' is not defined.

提示的引号里面的内容有很多,我只贴出来这一个。

我觉得是xilinx库的问题(编译用的ISE),但我不知道确切的原因,而且我已经用了网上介绍的很多方法把xilinx库加到modelsim里了。

有谁知道什么原因以及该怎么解决么?

非常感谢!

能顺便说一下怎么进行时序仿真就更好了,第一次用这个功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

网友:
最近刚好在研究modelsim,只不过用的是quartus,有点爱莫能助啊

网友:
我的altera ,时序仿真还要加上:
.vo文件,好像网表文件;
.sdo文件,时序延迟文件;
还需要一个器件库文件

基本原理应该一样的啦

网友:
爱莫能助

网友:
应该是库没编译和添加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网上找了几个添加库的方法,都试过了,仿真还是出现这种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些文件是怎么来的?第一次都还不会用,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vo .sdo文件是在工程目录下simulation文件夹里。编译后quartus自动产生的。器件库在**altera\91sp2\quartus\eda\sim_lib文件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有点悲剧了,我用的是ISE,刚刚看了下没找到,还是很谢谢你啊

网友:
编译了xilinx的库也不是所有器件都有

LZ是不是把源代码添加到modelsim工程里边进行仿真的?

试试从ISE里边启动modelsim,应该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吧?

如果没问题,你再看看这时modelsim下的器件和你用源代码在modelsim里边创建仿真工程时的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 谢谢啊   我试一下

网友:
等待你的测试结果!并希望分享!

网友:
ise调用后仿得时候要把那些名字叫**********simulation model的操作都执行一次(这样生成的那些***_timsim.v和***.sdf文件),然后modelsim的调用xilinx库就可以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