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rosstool-ng在ubuntu下构建交叉编译环境

楼主:
这个整的比较郁闷,公司的电脑太菜了,虚拟机一开,电脑连QQ都不敢开。编译一次耗费大量时间,在虚拟机下,还容易出问题。搞了几天,后来在家里的电脑上,28分钟就弄好了。下面记录流程:
1.下载工具crosstool-ng 最新版本是1.93。主机环境为ubuntu 10.04.开始我以为编译过程与主机上的GCC版本和GDB版本以及BINUTILS版本有关。后来发现没有关系。
2.切换到root用户下,安装相关工具。
apt-get install bison flex texinfo automake libtool cvs patch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5* 这里怕安装不全,直接用*
apt-get install aria2 curl gcj g++ subversion  cvsd gawk有几个软件系统中原本就有。
apt-get install glibc*.我编译到native gdb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我怀疑是这个地方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是其它原因,保险起见,还是安装这个东东,反正装好后,重新编译成功了,至于是不是这个原因,不去追究了。
下载:

binutils-2.19.1.tar.bz2

dmalloc-5.5.2.tgz

gcc-4.3.2.tar.bz2

gdb-6.8.tar.bz2

glibc-2.9.tar.bz2

glibc-ports-2.9.tar.bz2

gmp-4.3.2.tar.bz2

linux-2.6.33.7.tar.bz2 //源码自己下载,一般只要是33.7版本以下都可以。我用的是26.32.17,补丁也下载下来。不过我觉得最好用26.32.25的版本,因为在ct-ng menuconfig的时候,发现上面多了一句话。Long-term 什么的。

mpfr-2.4.2.tar.bz2

Sstrip.c

strace-4.5.19.tar.bz2

一定要全部下载好,要不然以后的编译过程中,速度很慢还存在潜在的危险,说不定哪个包自动下载不下来,编译错误,那连原因也找不到

3.cd  /usr/bin
mv mawk mawk.bak
ln -s gawk mawk
4.cd /home
mkdir crosstool-ng
cd crosstool-ng
mkdir src
将上面下载的源码包全部复制到 src目录下。
解压crosstool-ng-1.9.3到当前目录下。
cd crosstool-ng-1.9.3
./configure --prefix=/opt/crosstool-ng 后面的参数是安装目录,不用自己建立,她自动会建立。
会有两个No,没关系。继续。
make
make install
make clean

$ echo "PATH=$PATH:/opt/crosstool-ng/bin" >> ~/.bashrc  #  为后面调用ct-ng命令增加环境变量

$ source ~/.bashrc下班了,明天继续写。

网友:
LZ为什么选择Ubuntu?我觉得它越来越背离LINUX的理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