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大赛试题分类分析【仪器仪表类】

楼主:
很久之前承诺过要给大家做电子大赛试题的分类分析的,现在终于要兑现了。此次分析主要针对没有什么基础的同学们,目的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故只做入门级的分析,其中的具体资料都是可以在论坛里找到的。 安装我上次对试题总体的分类,仪器仪表类又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有效值测量;2、频率测量;3、频谱分析;4、示波器类。这样的分类是按试题的形式分的,今天做分析,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即从信号采集的角度分析。从信号采集的角度看,电信号可分为电压信号和电流信号,而从信号相对地的电位来说又分为单极性和双极性信号,而从需求类型来说,又可以分为幅值信号和相位信号。 但是,所有的信号处理都有通过AD转换后变成数字信息交给处理器(单片机、DSP、ARM等)处理的,因此,我们从AD为突破口,开始进行具体分析。 一、信号的采集 几乎所有的AD转换器的输入都是对电压信号进行转换的,因此对于电流信号也需要先转换成电压信号了。那么怎么转换呢,方法当然很简单了,串电阻。但这个电阻怎么串,却有点学问。由于电流测量的理想状态是内阻为0,因此串进电路中的电阻应该很小,即不能对原电路产生影响。大家也许看到过开关电源中用于检测电流的采样电阻,一般为毫欧级的,如果电流较大,为了保证电阻不被烧毁,一般采用锰铜丝或者康铜丝作为采样电阻。上面说的只是采集电流的一种情况,采集电流信号可以用另一种形式,就是使用互感器,采用互感器时一是做到了输入输出的隔离,提高安全性,同时由于互感器的内阻很小,可以减小对原电路的影响。对于直流电流,采用的是霍尔电流传感器,一般直接输出是的电压信号,可以直接输入AD芯片。对于交流电流,一般采用的是变压器式的互感器,这样的互感器输出仍为电流信号,只是在幅值上有些变化。这时候仍需在互感器输入串联电阻,但这种互感器的输出电压会受到限制,输出电压过高时互感器磁芯将会饱和,严重影响测量精度,因此可采用运放对电流进行变化,详见下图 对于这几种情况,一般小电流情况下均使用串接电阻方式,如果由于串接的电阻太小而导致电压幅值过小时,可对后一级的电压进行放大。互感器一般应用在大电流测量情况,或者安全要求较高的场合。 知道了如何将电流变成成电压信号,下面我们介绍如何采集电压信号,对于幅值超出AD芯片允许范围的电压值,一般采取电阻分压的方式,取其中的合适电压输入AD芯片,对于较小电压,一般采用运放对其进行放大即可。同交流电流信号一样,交流电压信号也可以使用互感器采集。 二、信号的调理 对于信号的调理涉及到一个单极性还是双极性信号的概念,单极性信号是指相对于参考地,永远是正值的信号,双极性信号指的是相对于参考地可正可负的信号。一般来说,我们采集的电池电压等信号均为单极性信号,市电一般为双极性信号。信号的极性直接影响AD芯片的选取,一般来说,单极性信号选择单极性输入的AD芯片。双极性信号选择双极性输入的AD芯片。当然,双极性芯片也可以接收单极性信号,但单极性输入的AD芯片无法接收双极性信号的输入,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把双极性信号变成单极性信号。那就是使用加法器,把信号整体加上一个值,使其永远为正值即可。加法器是运放的基本解法,有很多资料可以参考,故不再给出电路图片。 信号调理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分压或者放大把信号调整到合适的大小,超过AD芯片允许范围的信号可能造成芯片的永久损坏,太小的信号又无法保证要求的精度。一般情况应该是使信号处于AD芯片输入最大的10%-90%的范围。 三 AD转换 AD转换由专门的AD芯片完成,无需人为干预,但选取一个合适的AD芯片尤为重要。AD芯片的选取首先要根据要求的精度选取合适的位数,比如8位AD的分辨率为1/256,使用这样的AD怎么也不可能达到超过1/256的精度。再一个就是输入信号的类型,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的,有时候为了使用单片机内部AD(内部AD一般都是单极性输入的)或者考虑价格因素为使用单极性AD进行转换双极性信号,这时候就要考虑好前端的处理电路,避免器件的损坏。除此之外,还要考虑的就是AD的接口类型,并口还是串口等。 四、结果处理 结果处理的目的是为使转换后的数字有实际意义,与实际结果相对应。一般的流程是从原始信号开始计算每一个分压或放大的倍数,再根据AD的位数计算AD转换出来的值与实际值的关系。 一般说来,我们往往采用采集多个点求平均值的方法取得最终结果,也可以使用均方根,即把每个点的值平方后求和再开方,对于双极性信号的计算必须使用均方根,因为对于一个正弦信号来说,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值为0,对于非正弦信号也会有类似的影响,导致计算错误。当然,对于记过的处理,尤其的双极性信号有一种更好的算法,那就是傅里叶变换,一般用于计算机计算的时候都采用快速傅里叶算法,即FFT。一定点数的数据经过傅里叶变换后,其结果为对应频率下的幅值和相位信息,即频谱特性,频谱分析仪即是采用傅里叶变换取得信号的频域特征的。FFT的具体介绍可参考一个名为傅里叶变换的物理意义的帖子,网上有,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了。 五、频率的测量 因为频率的测量与幅值测量信号处理及算法均有很大差别,这里做一下单独介绍。 对于频率测量,对于信号的前期处理与测量幅值不同,一般先把周期性信号转换成方波,再由单片机进行测量。测量频率的方法一般有两种,即测周法和计数法。测周法是指测量一个方波的周期,即两个上升沿或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通过f=1/T计算出周期,计数法是先指定一个时间,然后对这一段时间内的方波进行计数,直接测量频率。频率测量一般使用单片机的定时器进行时间计量,由于定时器可以定时的最大值是固定的,因此要根据估计的频率选择合适的方法,一般说来,对于较低的频率采用测周法,较高频率采用计数法。为了减小时间测量的误差,所以对单片机的频率稳定度要求较高,一般都使用有源的外部晶振。至于具体实现方式,测周法可采用单片机定时器的捕获功能,而计数法则是把测量频率作为定时器的时钟进行计数,时间由另一个定时器计算。 六、示波器类 示波器的测量功能和上述测量幅值的类似,不同的时候示波器的实时性要求,即要求示波器的采集的频率范围较宽,因此需要使用高速的AD。由于屏幕分辨率有限,示波器用的AD的位数不需要太高,一般的8位即可。示波器的另一个关键在于测量数据和显示的点之间的转换,这样才能如实的表示中波形信息。论坛里有做示波器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去请教他。 关于仪器仪表类的介绍我先说这么多,其中的细节请参考各个模块的资料。希望能为菜鸟们提供点儿思路。 [ 本帖最后由 jishuaihu 于 2011-3-23 09:10 编辑 ]

网友:
互感器用光耦不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耦一般用于传输数字信号,传送模拟信号必须用线性光耦,比较复杂了,不如互感器简单。

网友:
好文章 正要用到这个东西 终于找到了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分析。
那怎么用单片机区分你输入的信号是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好分啦,实在要分的话得用AD了。不过为什么要区分呢?说说你的想法也许有其他的办法

网友:
楼主继续加油哟,呵呵。。我会一直关注着!

网友:
我会一直关注着!

网友:
都不会啊

网友: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帖子就那么多人回复

网友: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帖子就那么多人回复 这是人缘
还是基于什么策划   概念操作 ?

网友:
受益匪浅,谢谢楼主分享 ,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立即挑灯夜读!

网友:
要是当年参加了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觉得楼主说的有点泛。。。不如就某一方面深入的探讨和论述更加吸引人。。
但还是谢谢楼主的总结和分析。乐与分享

网友:
对于入门的小虾米还是有一定用的吧,,,谢谢楼主滴分析。。。

网友:
入门级,非常感谢!

网友:
呃 请问传输门传输模拟信号会失真么??有什么好的传输门介绍么?

网友:
感觉把整个信号处理的过程简单谈了下,有收获,谢谢楼主。

网友:
我记得测频还有比较能兼顾高频和低频的一种方法,好像是拿待测信号和一直方波上升沿触发计数的,不知道楼主知不知道具体的实施方法啊?

网友:
很好啊    我这种菜鸟竟然读懂了   但是记不住   无语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网友:
分析的很中肯

网友:
分析的太好了,特别是电压电流的采样,正好用到

网友:
看了之后很有收获。。。

网友:
很好。对我有所启示!

网友:
采集电流时,采用变压器式的互感器,输出电流幅值为什么有些变化?不知道问的问题会不会太、、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我不懂,但看起来很高深的样子

网友C(2013-09-02):
看到的会不会有点晚了……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呢,两根线,直接串联?

网友D:
你给的图是电流型电压互感器,还有电流互感器呢

网友E(2014-07-11):
过几天就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