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进行时

楼主:
我想坐下来好好梳理最近的生活状况。

最近忙得乱七八糟。

大概是因为开始实习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事要做。

51DIY的跟进,我自己还有个毕业设计,单单一个DS18B20,单单一个初始化就弄得我头晕脑胀。

下午的时候,还没下班,我就觉得晚上回去后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些事。

是的,书写是我思考的方式,或者没有书写,我已经很难静下心去想东西。

首先说说 习惯 这件事。

STM32说起。实习第一天,老板拿来一个用STM32做的一个东东,看起来是个很简单的东西,一块12232屏和一个矩阵键盘。

老板让我们熟悉它。

从来没打算过碰ARM的哥就这样,开始了32位机之路。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虽然我一直对我爸妈说,如果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想怎样,那我怎么能怎样呢?

不管如何,哥还是硬着头皮去搞。

还真没想到,第二个万利的板子,最后还就是让我乱试试通了最后的FLASH仿真的。

这是一件诡异的事情,一会说~~

和习惯相关的另一件事:

第二天上班我就在网上看到关于STM32固件库的文章。

使我明白,搞STM32真的跟搞51,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昨天跑通例程后,我们终于基本掌握了在IAR EWARM下完整的操作。

这第四天之所以能玩通,就是因为有这个好的例程。

我们开始的时候,那个板子没啥资料,我们都是自己建立项目文件。

这个也是我今天下午最郁闷的事情。

我发现自己不会添置适用的加载文件。

于是,上午看完12232的驱动方法后,我开始折腾这个东西。

到后来还是搞不出,只好决定先跟阿彬一样,先把网上找的12232参考一下,写我们自己的12232驱动程序,然后在跑通的例程里运行了再说。

完全跟原计划两回事,倒是基本上说了实习这五天里都干了些什么。

说点跟上班有关,但跟编程无关的东西。

第一天上班,累得要死。在公车站等车的时候看着川流不息的公路,忽然觉得,原来小说里写的上班族的奔波一点也不好玩,而是真的很累。

记得上周五,才上了三天,第一次明白了周末是一种怎样的兴奋点。

对于一直为我所追求的电子和编程,我期待它带给我稀缺的成就感和成功感。

然而我早该知道,任何事情,当它变成一种daily的事情,就会难逃厌烦的,就像曾经多么深爱的情人,如果放到枕边,也难免会变得乏味。

所以周五那个下雨的晚上,我在公车站里,看着对面,想着,人活着到底要些什么,确切来说,我要什么?

或者说,当时我更关心的是,在这些编程以外,如果我想找点别的东西来舒缓自己的脑袋,我该做什么?

还真没想到。

我没有一个亲密的情人,我也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对人说一些什么。

冷暖自知的感觉很好,淡如水的感觉很好很安全。

所以,,,,

玩游戏么?那不是我要的。

倒是一直一直想去一个什么地方旅行,就自己一个人。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名胜,就像上次来这个叫星河湾的地方,我觉得,在有人的地方,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行走,看看一方的市井,就很好。

我倒是一直想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我想要见的人,想要看的东西。

可是,我现在在解决温饱问题。

连珠江夜游,看看那浪漫的海心沙,就670快我想我也得等到第一个月发工资再说。

还有呢,还有呢?

倒是想起了借了放在宿舍的那本 大卫科波菲尔。

我一直不是个好的读者。

过去我也从来对这类神马神马名著没一点兴趣,也没那个耐心。

然而,如果有一天,当你发现你对某个故事,某段生活产生兴趣的时候,你会爱上它。

那不像过去为了写一篇什么读书笔记而狂读,也不是为了完成一个什么父母老师布置的任务。你可能每天只是看上那么一两页,或者是忙活了一阵子,忽然想起就拿起来翻几页……

然而,你总是在某些时候想起它,想起那个虚构的人,你在故事里看到了一些东西,是哪些东西让你在平淡的生活里,宛如穿梭时空了一般,去到另一个世界,每次你只是在那里呆坐一会……

生活需要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就写到这里吧,12点半了,睡觉。上眼皮和下眼皮打了好久的架,该歇会了,明天再打~~我是说它们明天再打架。

网友:
回复 楼主:

认认真真每一字都看了,觉得兄弟讲的都是真心话。很多感觉都很相似,啥也不说了,哥顶你。

网友:
在你这个年龄,能有这么多思考体会,你是优秀的!加油!

网友:
呵呵,这就是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生活的改变吧,我个人觉得你这么想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包括我在去年实习的时候,回到学校才发现,学校什么变得这么亲切了。每段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环境和想法吧,这或许就是造成长吧。加油哦。

网友:
看到你写的,我几乎想笑出来

其实ARM也没那么恐怖,STM32的固件库都已经搞好了
你直接调用接口就是了,真的没什么很难的东西要搞.

说说我现在的情况吧,每天早7点起床,要是7:20起床,基本上挤不上公交.
晚上8点到家,几乎每天都在在公交上站上4个小时.
关于编码,我是我公司唯一的软体的,没有人带我入门,所以我只能自学成材,哈哈,我入这个行业才1年,我经理在这行工作了20多年.但是,每次同客户开会,他都想拉我去回答技术上的问题,毕竟我最清楚这个产品的情况,
在开发部,我开发的产品,其他工程师都不会用.

关于加班加点.这是很正常的事.还好,饿肚子的时候,我的经理会给我递上一碗热腾腾的"真工夫".

STM32的程式,顶多也就512KB,还真的不多,
我这里通常都是32MB的nand falsh,不够的还可以再加
没有仿真器,直接烧录进去,看UART输出信息.

一个产品做下来,差不多七八百个bugs, 单独死机的问题有几十条,不停地打补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送给你一句话:这就是工作,没什么,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
俺有固件库说明手册,俺也有固件库,,俺就是不太知道到底咋个直接调用接口。
昨天下午我干过一件蠢事:我纯粹把所有库文件扔到文件夹里,然后在程序里写了一个包含,然后只是纯粹调用了一个GPIO口的置位和复位,设置OPTION,一大堆错误,甚至,,俺都没找到例程里那个选择FLASH调试的按钮......
俺今天好好看看GPIO CONFIGURATION 吧......

网友:
你最好下个能够用的范例试下,先跑GPIO,跑起来了再在这个基础上改,,,
做事情一步一步来,你刚接手一个新工作,很可能犯很多低级错误,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从最容易入门的做起,在一步一步修改成你想要的东西.
出了问题,你可以追根蒴源,总结问题,分析原因,才有所提高.
不要一口吃个大胖子,慢慢磨就是了.

网友:
恩恩。
今天果断把QQ不挂了,好很多了......
刚才同事找了个很干净很干净的例程,爽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说怎么没有看你上QQ!那个banner,还准备找你最后核一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明天上午我会挂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点评的很到位 学习

网友:
我也刚在实习,刚开始弄avr,那个头大啊,开始不知道debugwire,结果以为芯片锁死了,慢慢折腾了好久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没有退出debugwire

网友:
我个人觉得CORTEX-M3比比AVR都要容易上手!~

网友:
我们用的就是CORTEX-M3。。。一开始都是拖过来的,我也学的很慢。。 加油咯,一起加油!

网友:
昨天没说正经事,今天补上(一)

先简单说说今天干了些啥。
今天算是真正正儿八经弄那个12232的驱动。
没弄出啥名堂。
阿彬在网上找到一个很赞的例程,干净的可以。
我看了后,渐渐发现,我已经基本能掌握如何简单从零配置只用到GPIO的项目文件了。

今天因为决定把该死的QQ关了,不再挂在那,时不时看看,所以就没分神了。
但是想想,自己还是没能集中精神做事。仔细想想,倒也不是自己是个懒虫,原因还是那个,分神,浮躁,心神不定。
早上温习了昨天下午看的12232的指令和控制方法。然后就开始研究昨天下午阿彬找到的那个例程(例程总是他找到的,因为我总是在想着怎么折腾STM32本身。)

下午,阿彬找到了后来在调的那个干净的例程。然后我们就开始调,最后我们死活搞不定。也不知道到底行不行,总之就是干干净净啥都没有,貌似清屏,,好象是清了。就是感觉有点儿影子。
后来老板来了,带着我们一起调程序,说实话,跟着老板弄,学到了不少东西,领悟到一些方法。
但是一直没调试成功。连老板也惊奇了,直呼“牛逼”,这是老板的口头禅。
其间我们对比了两份不同资料,实在想不通什么地方不对劲。
临下班时,吃完盒饭,我突然动了心思,把之前老板做的那个程序烧进去看看。本来纯粹是一时的念头。老板当时在查什么,轻轻说,对啊,要不搞了半天,液晶屏坏了,那不是爽死。
我们真的试了,在阿彬那里操作。然后阿彬又不死心把刚才调的程序扔了进去。我们惊讶地发现,哇塞,,,,老板的程序显示的几行字还在,可是,因为我们的例程,整个屏幕花了好多。而且,最高三行居然出现了一点一点在变黑.......
看到这情形,我们报告给老板,老板说,那是因为RAM里的数据是随机的嘛,还保存在里头。
我忽然想,如果是这么说,那我想,问题是出在复位上。
因为,我们明明把程序烧进去了,可是,奇怪的是,老板的程序中的显示数据还在,这说明,复位不成功,不然,即便我们的写不进去,老板的那几行字也应该被我们搞掉了。
既然复位不成功,,,既然复位都没复好,那,那还有啥好说的。
想起我的DS18B20,我果断决定,明天一定跟他们提出这个想法,然后一起调好时序。

然后,就是感觉自己一直都很浮躁。
下班后,走到电梯后,看到时间是40分,最近一班公车是50分左右,如果错过了就要等半个小时,都等了好几天了
突然有点抓狂,大步流星,到了后来居然跟阿彬道别,自个跑了起来。
无奈刚吃完饭,肚子饱,感觉很大压力。
跑着跑着,忽然想,其实就是等多那半小时又怎样呢?
又很神经质地想到既然跑了,胃已经被折腾了,如果现在不跑,那么.....后来想想,有病,难道你丢了10块钱,还要把身上剩下的10块钱全丢了才彻底啊。
然后开始停下来,好好走。
在公车站上,在公车上,一直在告诫自己要淡定。
就像前几天我忽然想到的那样:也许,相比于解决问题,相比于做出一件漂亮的事情出来相比而言,不为这其实不算啥压力的压力,只是因为读了十几年书却只上了几天班,而引起的不习惯而畏惧,而退缩,而逃避.......
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总是想起实习以前几天的情景:
考研成绩出来后,哥以绝对挂定的成绩很蛋疼地开始跑招聘会找工作。
就在前几天,那时候,我老爹老娘可折腾得我够蛋疼:
我那边,卷烟机械厂,是我那边的税收大户,效益什么的都不错,在我那边,它是金饭碗,该死的恰好今天公开网上招聘考试,我爸妈让我去,我没干,这事寒假在家就在说了,没想到听说我考研失败了后又来,还一个劲说我 笨蛋。我解释得很累很累。
后来,又突然让我考公务员,我更觉得这是扯淡了,又一次解释得很累很累。
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加只能硬着头皮肯定自己的选择和未来的规划。
别的不知道,我只知道,电子电路是我永远不可能放弃的。
当时,我也以为,只要尽快上班,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就能独立,我也相信,做这一行,必定会很满足,虽然可能很忙很辛苦........
很多事情,都证明我真的是个少不更事的人。
我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其实坐在电脑前看例程,自己琢磨写程序,其实我也会感到腻的。人都这样吧。我也会经常开小差,上上论坛。
就算今天这样,我把QQ关了,甚少上论坛,我也时不时分神......
本来,这些应该是正常的。因为我用了十几年做学生,却只做了5天的上班族。
但是,有时候还是觉得挺什么的,但是,无从说起,更无从对人说起,比如父母。前面说了,我在他们面前,用坚定的承诺和理由为代价,换来了我的自由。也就决定了我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
想想也是,男人吗。本就该如同山一样沉默。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该面对风暴和海浪。
就像昨晚,我跟一个曾经喜欢的女孩子聊天那样:
我说,我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喜欢对别人说什么了。
她问我,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说,有时我希望自己像石头或者草木一样,在空天旷地里,比如我们的大西北戈壁那样的天地里静默不语。不管风吹雨打.......
好吧,我表示,我扯了那么多,还是没说正事。
先洗澡,,,我一会一定补上,I SWARE。(我发誓)

网友:
发现你们老板真的很好,居然会和你们一起调试程序、这个待遇真不赖、

网友:
接着说正经事(二)

1  关于C语言
   学51以前,我自学了C语言,只学到最基础的函数。最近折腾STM32,看例程,特别是固件库,各种奇奇怪怪的写法让我恶补了C。
   这些天老跟自己说要借一本老外的C语言教程往深处学。可是一直拖着。浮躁啊。刚才果断去图书馆借了一本,虽然不是那本Ivor Horton的,但这本貌似也很不错,我是凭目录条目判断的。

2  关于STM32的种种
    一直觉得自己很不是个干活的人,而更像一个喜欢钻研一时半会用不上的细节的东西。因为我觉得没有那些,自己就像站在空中楼阁,无论完成了多漂亮的动作,心里都是空落落的。
     这些天,无论是调通仿真,还是根据例程写12232的驱动显示程序,基本都是心里没底。
因此也就多了一点分神的借口。
     按照老板的说法,根据例程来其实很爽。这个老板倒不是那种贪方便的人,他本身也挺技术流的。后来想想其实他说的也对。我到这是来干活来的,总不是来这自个研究学习的。
     就像很多年前听说的那些故事。做广告的,只想着拿奖,而不把常规活当一回事。这算啥。
     于是,蛋疼地折腾一会后,我也会老老实实地要例程,然后自个分析,修改。

    而且很多时候,没有那个基础,没有那个根基,你还真建不了这万丈高楼的地基,所以,与其原地停留,不如先上楼看看风景,一定时间后再下楼研究怎么建楼。俺不是那号贪图省事之人,但也不希望做个食古不化的笨蛋。
    关于STM32,其实目前我们最多就是操作GPIO,这事要在51里,那简单得很。可是,51跟STM32那是两回事,一个是下里巴人,那另一个就是阳春白雪了,各种麻烦。
     多谢今天下午阿彬找到那个很干净利索的例程。我基本可以从中获得建立纯粹GPIO口操作的设置函数。
     加上这些天,发帖求救,一些朋友的经验之谈,我相信我已经能够做到这一步了。
     心总算可以放下来了。

3 至于现在,眼前最头疼的事情,就是12232,我很是认为,问题就出在复位上。
   理由我在 一 里简单说了。因为我烧FLASH仿真的时候,前一个程序遗留下来的信息居然还在。而且出现了乱点,但是我们自己跑却跑不动。什么都没有。
这一切只能把人的思路引导复位上。
    液晶屏的控制我这还是头一回。(先前倒是在玩5110,可是还没玩出个所以然,就实习了。)但是,我知道,这一类外部数据存储器类型的外围,复位如果不正确那么什么都不可能对。
因为RAM是随机的。谁知道它会闹出什么乱子。
  我在一张纸上告诫自己,不要再蛋疼什么STM32的地基(事实上,我已经大概知道怎么搭建了。)我要集中精神攻击这个点。我要用今天的方法测试一下那个例程里那些该死的延时程序实际上到底延长多久的时间,我要在复位操作后,延长一定的时间,直到我能够发现我已经准确复位了。(嘻嘻,哪怕我自己写进去的数据无法正确也问题不大,因为我可以先烧老板的程序,只要我突然发现老板的字不见了,那我至少就成功复位了。。。。。。。)

网友:
哥们挺辛苦的,支持写心得

网友C:
我想辛昕的经历至少可以告诉现在在校的学生,尽可能多接触一点儿东西,都是用得着的。学校里老师教51那是课程设置图省事的问题,只学51是绝对错误的。楼主可以教育一下学弟学妹们。
今天才发现辛昕是如此细腻而又能将自己表达出来的人,道歉哈。
工作中的人除了钱比学校多些,其他看不出比学生好。但是人长大了,就必须出去为稻粱谋。
巨大的反差的确需要时间适应,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过程。
加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学里老师号召51,是为了普及大纵化的需要,也并不是老师的错.
如果一开始就搞DSP,很多学生都在那里云里雾里,

80C51本身的意义并不大,并且以后占有的市场越来越少,
但是80C51是好的入门,
有了这个门槛,为向高的层次发展的提供了基础.

但是,大学并不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的都是人才的毛坯.

得在企业里磨练个3-5年,就定刑了.

网友:
遥想当年!

网友:
简单说说,下午去图书馆安静想事情

关于那个复位的问题,我说一下:事实证明不是那个问题。
忘了是谁,反正不是我,老板或者阿彬,他们俩不知怎么试着试着把那个例程里的字和图样跑通了。
好像就是我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当时我还在折腾时序的问题。
后来他们一阵欢呼,我跑过去一看。真成了。
我突然像白痴一样猛问咋弄的,咋弄的。
老板说,释放总线,我当时一听基本就懂了,就是类似于以前数码管的消影。
老板之前没想到这个,是因为他以为STM32这类的高级单片机,其IO口是可以自动释放的。

然后就接着弄矩阵键盘识别了。
这个东西,在51上我早就跑通了。
无奈,直到昨天下班前我还没搞定,而我是在关电脑前想通了为什么,都怪那个该死的判断条件。
于是我忽然总结出:
对于一个程序,必须流程图先行,不然你一点一点改,乱七八糟,就像WINDOWS的漏洞越补越麻烦,所以我从来不打补丁。
而对于流程图,其实不必过于细节,像我以前的51程序那样。
对于流程,最关键的是 循环 和 条件,循环而言,就像数学归纳法,三要素,起点,终点,递归方式。
条件,哈哈,关键就是条件——我那个该死的程序就死在这里。

另外就是,其实心里挺担心,因为老板跟我说,到时候让我弄简单点的系统,我想他说的是51,弄51倒好,符合我的规划,但是,我不想因为能力不足而离开STM32.说到C语言,其实我觉得,我在语法上的了解比阿彬要好,但是,好像我的进度总是比不上他。
后来想想,也许老板的看法就是对的,我的C就是要加强。
我想,这重点不在于语法,而在于解决问题的方式。
比如我刚解决的DS18B20的初始化问题。
上周末我是那么傻呼呼的,过去我一直都这样,总是把调试放在对时间的拿捏上,直到刚才,我停下来,用上班学来的一星半点经验,哈哈,真没想到,真让我发现了问题的关键,并利用预处理的方式解决了。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学会怎样找出问题的关键,在这几天老板带我们调例程的过程中,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好些很有用的方法和思维方式。
比如说,发现一个地方跟你学到底的基础知识相违背,一般情况下先怀疑你的理解对错是第一反应,但是,与其在原程序上修改,还不如找一个非常简单的同类程序段验证你的怀疑,从而排除一系列怀疑,直达问题所在。

今天又有招聘会,我没去,同学说我好淡定。其实这几天我心里都在想,这的确是一家小公司,前途未明,工资不多,能否转正未知。但至少,我觉得,在这个岗位上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学,我现在的能力连这个岗位都无法胜任,我还添什么乱,老老实实干一阵再说。
该吃饭了,下午到图书馆静静想点东西。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辛昕的经历至少可以告诉现在在校的学生,尽可能多接触一点儿东西,都是用得着的。学校里老师教51那是课程设置图省事的问题,只学51是绝对错误的。楼主可以教育一下学弟学妹们。
今天才发现辛昕是如此细腻而又能 ...

好端端,为啥道歉,老大?
钱?我现在还真没想这个问题,只要能经济独立就成。

学校跟外面最大的区别是,我说个简单的例子:
昨天下班跟阿彬聊毕业设计,他跟我同届同学院,不过我机械,他信工。
他说其实以前也有很多毕业设计最终做不出实物,只是交了论文,分数低点而已,而我跟他都不想这样混过去。

这就是学校。

如果是在公司——那就没那么便宜了,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这就是区别,而我一直觉得,做电路的人,少扯废话,把自己想到的东西部分或者全部实现,真正跑起来,那才是真本事,硬道理。

所以,我选择到外面去。

网友:
"今天又有招聘会,我没去,同学说我好淡定。其实这几天我心里都在想,这的确是一家小公司,前途未明,工资不多,能否转正未知。但至少,我觉得,在这个岗位上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学,我现在的能力连这个岗位都无法胜任,我还添什么乱,老老实实干一阵再说。"

你真的很强!
总觉得现在的学生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自知之明、心比天高,清楚自己、清楚外界,你已经比大多数同龄人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一种情况比较危险:
假如我不幸活不过实习期,假如我找工作还是找不到。
假如毕业了,学校把我撵出宿舍,假如,,假如我那剩下的几百块花光之前拿不到工资,那我就惨了~~~

网友:
你很有主见!

但是哥还是建议你,能进大公司还是进大公司的好
很多东西在小公司是学不来的,比如制度,流程,规范等
===================================

网友:
诡异,除了诡异,我还是只能说诡异

那个,是这样的。
先不说程序问题。
我拿同事弄好的程序,在他那边一切好好的。
途中我试过换用我用的开发板,但是只要在他那边,一切都很好,到了我这边,就不行了。

LCD上就是显示不出东西来。
应该是压根没反应。不知道为啥,我试图检测硬件,可惜这唯一的一个万用表电量不够——而且,既然在人家那边行,我就不该怀疑硬件啊。

然后,我想那我是中毒了吧。是的是的,早上我就在一键还原。
那事情就更诡异了,估计是跟我的U盘有关。
我们在一个例程基础上修改,诡异的是,我把我修改好的拿到另一台电脑上去,额滴神,居然它自己恢复到我原来没改的原例程,后来又很神奇地在U盘原存的那个例程里找到了我修改好的程序

再后来,回到我自己这边的电脑,额滴神,居然刚好反了过来,原来在那台电脑上覆盖了的恢复了,原来没事的又覆盖了......
我能说什么呢?
一键还原。途中因为这里是无线路由,加上没光驱,各种折腾......

然后我再不敢用U盘,各种PDF阅读器,QQ(没U了,只好用它传文件了)
等等等等,还有360浏览器,总算装好了。
试了我自己的,还是不行,那就算我的程序不行吧。
我又要了同事做好的程序来,额滴神,还是不行啊.......

我在这里坦白一下我都干了什么。。。。
坦白说,我是偷偷开着QQ,不过这几天基本不扯淡了。。。。
然后我偷偷上咱论坛求救或者查看自己的版块。
再然后,恩恩,我一键恢复后没有立马装360.

除此以外,我没干别的事情,咱就那么倒霉,中了这么犀利的毒呢?

还是说,,天啊,我真的不想说是设置或者程序有问题。
因为那就做好现成的,,,而且!!它不是U盘传的,是QQ。。是在太平洋下的,,对方是WEB QQ。。。可是,为什么就是不行呢?
--------------
不过有时,饿,想起我刚买笔记本那会的倒霉事,....算,,,我继续百度,看看万能的百度上有没这种事

网友:
刚才,老板来了,说还有一种可能
只是项目文件一模一样,可能整个IAR的设置文件不一致,但这个上哪找啊?
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jxb01033016言之有理!如果一开始就什么ARM、DSP。。。。这些根本不靠谱,纯粹的炒概念的,到头来什么是ARM、DSP都不知道,根本就拿不出什么实物出来!
另:我觉得“向农”貌似有点瞧不起应届生!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一开始是没什么经验,但他们在学校里学的是一种学习方法,知道如何获取知识,到企业后很快会上手!个人感觉您(向农)老人家总喜欢瞧不起应届生,之前也说什么坚绝不招应届生。。。。。(仅个人感觉您老人家有这么一点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啥,向农不用加引号的,那她老人家就叫 向农。。。。。
另外,其实乃没理解她的意思。。。。
---------------
至于瞧不瞧得起这种问题,其实我不太当一回事的。
脸是自己挣的。

网友:
很欣赏辛昕说的,脸是自己挣的,其实还可以换句说法,脸是自己给的。
正因为我是从应届生过来的,更清楚应届生是怎么回事,总不能让我说应届生就是比有经验的人强吧。
我从来不轻视暂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我瞧不上的是不努力、自视过高、没做什么就先挑待遇的人,遗憾的是,这几年的应届生中这样的人比例太高。
辛昕是我所“尊重”的,虽然他也是应届生,但是他努力、脚踏实地,这样的人哪个老板又不喜欢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介个,太看得起我啦,哈哈~~
其实话说昨天还很惊魂来着。。。
诶,早上有点困,接着趴着一会,啥时候有感觉了再写哈。。。

没准这贴更新到不知道什么时候

网友:
接着说——

上次,写的时间应该是周一中午。
那件事情,后来解决了,虽然我实在不知道为啥?
老板回来后,说,上次他说错了,扫描端和读写端弄反了,于是我就反过来写,实际上,在处理上没有太大差异。
所以,这个,这个,我想,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然后就搞定了。
有点儿莫名其妙,是吧,但我没能力也没时间去研究为啥错了,我只能抓紧时间找到可以对的设置和写法。
-------------------
然后这两天,进行地挺顺利的。昨天,接着研究12232的显示原理——因为此前我们的例程,是显示固定的字样,也就是纯粹取字模。
昨天下午,我们和老板一起研究,主要是我问的,阿彬那小子喜欢问我,但是不喜欢问老板。
以至于吃饭的时候,老板说,我发现他很多不懂(这说的是我),而你(阿彬那小子)好像都懂的样子。

接着说。昨天经过一折腾,我们基本弄懂了12232的显示顺序和原理。
当时是下午4点多一点,我们本想在下班六点前搞定,后来没搞定。
今天早上,照例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比如说,先前写的例程,可以显示字模,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加入新的按键识别程序后(这一部分是独立的,因为调试的时候,我可以直接跑到显示字模的位置,但是就是显示不出字,郁闷了好久。)
调整了好久,无果。
最后没办法我只好调出原例程,在原例程上加按键识别程序,怪事,它居然就可以显示了。
于是下午,开始干正事。
原以为万无一失的按键识别程序已经搞定了,没想到还是调试了好些时间。
其中的关键有几个地方。一个跳出循环的方法,一个是一些数组下标值的调整,额,这个都不是大问题。
真正麻烦的问题是,也就是最后这一步,下班前做到这一步。下一个贴说

网友:
在一个循环里,有个变量似乎无法被改写。

首先简单说说我用的开发板和调试环境:
我们用的板子,原先是老板做过的一个产品。
现在我们只用上面的4×3矩阵键盘 和 12232液晶屏。
我用的方法是,用一个容量为10的数组(因为老板说,假设输入的最大个数是10)
然后在一个循环里,依次调用一次按键识别程序,读取它的键值。

软件是IAR EWARM 5.30版本。

在说程序的问题和细节以前,先简单说一些仿真的情形。
这个是通过一个JTAG接口可以在线仿真的。
但是呢,因为一个按键识别的程序肯定不是一两步可以完成的,我试过用 STEP OVER一步跳过整个按键识别的程序,同时手一直按着某个键盘,可是我发现,依然不能读出该键值。
也就是说,这个在线仿真,效果真有限地说。

简单说说这一个循环的细节。
循环开始,用一个变量接受来自识别程序的返回值,就是键值。然后根据它来判断:
如果为0,意味着没有按键按下,所以继续循环,下标不变,继续等待按键按下。
按键按下后,判断数值,如果是11号,它的符号对应于0,于是把0写进数组的这个位置里,然后下标加1,continue。
还有就是 星号,则删除掉上一个位置的数值,然后把下标号回到上一个位,继续continue,这也就做到了删除“上一个”输入。
然后,如果是 #号,则break出循环。
当然,在循环里,每一次循环的末尾,我都会调用一次显示子程序,在指定位置,显示指定的数值就是当前数组位置里的数值,就是键值。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第一次一按下去,就一下子全部显示同一个数字,根本不给我机会输出下一个数值。
比如说,,按1
按4
.。
我折腾了好些时间没搞定。
贴上来一部分程序代码,然后说说我仿真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循环体的开头:

while(1)
  {

        //读取键值
         value = Get_Keyvalue();                    ................................................1

        if(!value)      //若无键按下,退出继续;...............................................2
            continue;

            if(value == 11)//11号键,键值为零;
            {
                key = 0;
                i++;         //因初始值为0,直接下一个位退出
                continue;
            }
if(value == 10) //按下星号键,执行删除操作
            {
                key[--i] = 0;
                continue;
            }
            if(value == 12) //若按下‘#’键,直接退出
                break;
            //如果以上都不是,把键值读入当前数组单元.....
            key = value;

            //调用显示函数,第一个变元是数字字符库;
            //第二个是数字顺序;
            //第三个是显示数值;
            show(Dictionary,i,key);
            i++;
            if(i == 10)  //读满十个数字退出
                break;
        }

当程序进行到第一行的时候,WATCH窗口显示,value这个变量是 unaviable,就是不可用不可修改的状态,只有到了第二步的时候,才有数值,(每次都是0,这倒是。但是这种状况下,我在仿真里手动修改值,这个值已经无法使用了,因为它直接回到第一句,再到第二句的时候,手动修改的值才用的上。)
在上面这种手动修改的情况下,在软件里改,我就可以在12232上看到我想要的效果/。但是一旦让它自己跑,就不行了。
我一按下一个,就全部显示出同一个数。

-------------------------
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出在
每一次新的循环的时候,value里的数值不知为什么没有给修改,而是保留着原来的数值,结果就一直往下显示同一个值了。
我曾经考虑到变量的生存期问题,可那是对应于子函数的,对于一个循环,我搞不太清楚。

网友:
你的按键识别有问题

一般来说分5步曲.

1,扫描,如果有按键,DELAY10MS,再次扫描.
2,如果第二次扫描检测有按键,则确认这个按键有效,存入,否则路过而已
3,等待按键释放,如果该按键一直不放,那你就一直扫描他,直到检测到放下.
4,当检测到按键释放,再DELAY10MS,进行确认,如果还没有释放,再次路过,回到第3步.否则回到第5步
5,处理按键功能,处理完后再回到第1步,如此循环往复.

看看你的程式,连个DELAY都没有,CPU多次扫描同一个按键了,肯定不行滴...

其实,我写的这些都是初级菜鸟的做法而已,
很多单片机的教材都推荐这样做的.

我个人通常用消息机制来做.专门搞模块集成,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今天中午老板一提,我白痴的发现,我忘了消除抖动。
然后,老板建议的做法跟你说的是一样的。
当然今天还遇到一些白痴问题,再次证明,我下次必须老老实实写流程图。

不过,这么一折腾,这个活也基本完成了。

-----------
PS:延迟是有的,我把按键识别都封装在子程序里,只是,做得不够好。
今天被 richengfeng 帅哥一提,俺解决了。

网友:
简单说说今天

上一个贴说了,今天也是折腾了不少事情,不过还算好,我手头的进展比较好。
我把程序调通了,后来,为了加速按键判断的方法:原先被richengfeng提醒后,我调整了延时间,所以解决了连按的问题——
然而那个不是通法,因为直到那时候我对付消抖的方法仍是单纯的一个一个按键处理。
后来老板来了,看了我的问题,给我提了一个不一样的建议,基本上就跟zoran说的差不多。
就是为了加速判断,一次读到数值延时后就可以确定,另一次读取从按键松开为标志进入判断。

------------------
在这里遇到一些很纠结的问题。
后来,老板帮我调通了。虽然我也不晓得他的做法具体的内在思维方式,但是我一直在很努力地跟上他的思路。
事实证明,没有流程图是很危险的。
我之前曾经说过,一个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起始和结束。
按老板的说法,如果起始错了,那就全错了,如果结束错了,那就最后会出乱子。
今天我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件事让我下决心,一定要写流程图,就从这次开始,我一会就把今天写的程序的流程图写出来。

刚才调试的时候,我一直很忐忑的。
比如说,之前老板让我们对每次做好的步骤存盘,我们存了,可是,我发现,我存的很乱,今天下午调试,老板让我调出此前做好的来调试,我居然半天找不到,我存了两三个版本,居然,,,,按老板的说法,,他看我找真觉得恐怖。
所以,明天回公司,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逐个检查我之前备份的不同阶段的结果。
然后,用一个TXT写一个类似于 记录日志 一样的东西。
要不然,不仅老板看着恐怖,连我都恐怖。而且更恐怖。
--------
还有就是在 OPTION里加载头文件链接的方法。
这其实是此前想自己学会建立项目文件的时候遗留下来的问题。
因为这事,我每次保存,改名字后,导致文件路径不同,我居然每次都要重新复制一次,虽然很麻烦,但我一直放着,也没折腾。
老板说的对,这不是麻烦死了~

另外就是:
那个板子,那就是真正的仿真,我昨天那样的结果,估计是因为我的程序本身有问题。

最后忍不住想说的是:
虽然我总是问老板各种各样的问题,显得我很多都不懂,但是我觉得,问是应该要问的,要大胆问,只是,我确实应该拿捏一下哪些该问,那些不该问。
能否怎样减少问的次数,更重要的,减轻问的问题的弱智程度。

因为想赶紧把任务完成,我也就没去理它,导致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天少睡一会,做好一天中大脑中印象深刻的知识总结--资料卡片。满满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变化了。
庆幸你遇到了一个好的老板。努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大叔,哇塞,半夜两点。。。。。

网友:
STM32固件库,想说爱你不容易

~~
真的。
84我们这些只懂51的人死性不改,就知道找寄存器设置。
而是,,,如题。
有时候做一个东西,找相关例程,在例程上只需要修改自己要做的东西,不用设置各种寄存器,爽,真的很爽。
可是,如题。
比如今天,其实这两天我比较爽,那个按键识别+12232+累加器,几经折腾一经完工了。有点儿小成就感。
阿彬那边在弄FLASH,就是想开辟一小块空间写数据,作密码之类的操作。相当于IAP。
阿彬折腾了一两天没啥戏。今天老板来后一起弄,居然搞定了。大家都挺激动。
然而更激动人心的事情发生了。。
天啊,,,那是一模一样的程序啊,就是直接从阿彬哪拿过来的,我居然死活跑不过去。。。。
文件链接,我已经会改了,弄好了。
可是,,,RCC的各种设置,它居然一直跟我说。。。。。
在main.o里没有定义,我的天,让我咋整.......

---------------------
其实这种问题不是没试过,比如,之前,在阿彬那里,就试过反过来,说是头文件地.o文件和main.o重复定义,这不是折腾人么
(纳尼,我决定试试反其道行之,阿彬早上折腾那,我直接百度,百度上有人说因为软件版本问题,所以要更改它的头文件库,我想要是我全删除了,,,会怎样呢?)

---------------------------
我想说的是,,STM32固件库,想说爱你真的很不容易(就比让妹子爱你容易那么一点而已啦,因为它起码还是讲道理,讲逻辑,不讲感情的。只要哪天我对上号了,就好了,妹子则不然。)

我最怕什么呢?
让我告诉你,作为一个STM32的初学者:
如果你让我完全写一个属于自己从零做起地项目文件,我一定做不来,因为,很多设置,我根本不会弄,我试过,我一段一段COPY过去都不行。。。
如果我好运,遇到一个管用的例程,那是我走运,那我也就不会在这里啰啰嗦嗦说什么,,,STM32固件库,想说爱你不容易了。
所以,问题就在于,有时候我也需要在这里罗嗦一句,爱你不容易。
------------------------------------
我想,什么时候我能够自己配置出一个从零开始的项目文件,那么,那个时侯,我就可以很轻松地说,STM32,,我爱你~~爱死你了我

网友: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FLASH_HalfCycleAccessCmd"; in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
Obj\main.o", and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stm32f10x_flash.o"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in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
main.o", and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stm32f10x_flash.o"
Error[Li006]: duplicate definitions for "FLASH_SetLatency"; in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main.o",
and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stm32f10x_flash.o"
Error[Li005]: no definition for "delay1" [referenced from G:\2011.4.1最终版\LCDDemo\project\EWARM\BOOT_FLASH\Obj\main.o]

网友:
manman

凡事一步步来不要着急!!!!!!!!!!!!相信自己!!!

网友:
工作了 不要QQ 分心~~

网友:
2011.4.1最终版???

一看就知道LZ是菜鸟,有这样命名程序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嘻嘻.....
是啊,,就是菜鸟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今天第一个任务完了。在边看边准备总结一下这一个阶段,顺带回复一下......

其实,51作为最简单的一种单片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哥,我现在也和你这样想,一年换来的东东啊~~哈哈,到昨天恰好一年。

网友:
说起来,那时候真的是说起废话跟不要钱似的,一堆废话啊~~~
(不过如果不是这样,怎么会有jxb教俺那啥捏 )

网友:
我也在学STM32,不过下半年才开始实习。确实有点摸不着头脑,库函数太多,记不住,得一遍一遍的翻看固件库使用手册,累啊!